油箱油量表proteus仿真和单片机源程序

楼主:
油箱油量指示报警

程序清单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sbit Dula=P2^0;       //数码管段选使能
sbit Wela=P2^1;       //数码管位选使能
sbit ADC_CS=P2^5;       //ADC0804的片选端
sbit ADC_RD=P2^6;       //ADC0804的读控制
sbit ADC_WR=P2^7;       //ADC0804的开始控制
sbit BUZZER=P2^3;       //蜂鸣器io口
uchar num=0;
bit  flag=0;       //第一次转换成功过标志
uchar code table[]={      //无小数点共阴数码管编码
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void delay_tms(uint t);     //t毫秒延时函数
void Display();       //显示函数,以及报警
void ADC0804();       //ADC0804转换函数
void TMOD_Init();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函数
void main()
{
TMOD_Init();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
BUZZER=1;
while(1)
{
  ADC0804();      //不断地进行数模转化
}
}
void delay_tms(uint t)
{
uint x,y;
for(x=t;x>0;x--)
  for(y=110;y>0;y--);
}
void TMOD_Init()
{
TMOD=0X01;
TH0=0xfc;
TL0=0x18;
EA=1;
ET0=1;
TR0=0;
}
void Display()
{
uchar i,buf[4];
uint temp;
temp=num;
temp=temp*200/51;
if(temp<100)
{
  P3=0XBF;
  TR0=1;
}
else if((temp>=100)&&(temp<900))
{
  P3=0xc1;
     TR0=0;
}
else
{
  P3=0XFE;
  TR0=0;
}
buf[0]=table[temp/1000];    //分离数据的百位
buf[1]=table[temp%1000/100];    //分离数据的十位
buf[2]=table[temp%100/10]|0x80;     //分离数据的各位,并|0x80,使显示小数点
buf[3]=table[temp%10];      //分离数据的小数点后一位
for(i=0;i<4;i++)
{
  Wela=1;
  P0=~(0x01<<i) ;       //送位选数据
  Wela=0;

  Dula=1;
  P0=buf[i];        //送段选数据
  Dula=0;
  delay_tms(5);
  P0=0XFF;        //数码管消隐
}
}
void ADC0804()
{
uchar i;
ADC_CS=0;
ADC_WR=0;
_nop_();
_nop_();
ADC_WR=1;      //启动ADC0804的转化
if(flag!=0)      //如果转化成功
{
  flag=1;
  for(i=0;i<8;i++)
  Display();
}
ADC_RD=0;
_nop_();
_nop_();
num=P1;         //读取ADC0804的转化后的数值
_nop_();
ADC_RD=1;
ADC_CS=1;
flag=1;
Display();
}
void timer() interrupt 1    //中断函数。产生蜂鸣器所需震荡
{
TH0=0xfc;
TL0=0x18;
BUZZER=~BUZZER;
}

网友A(2017-06-12):
很好 很适合我 可以好好学习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