胎压监测系统模拟的单片机程序 带蜂鸣器和按键

楼主(2017-05-19):
胎压检测系统的研究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程序名:胎压检测系统
*实验平台:ZN-1A实验板
*CPU型号:STC89C52 晶振:11.0592MHZ
*功能:利用蜂鸣器和按键模拟汽车胎压检测系统
*说明:免费开源,不提供源代码分析,有问题请到论坛及技术群交流
*作者:创客原子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汽车胎压检测系统最简单的就是当胎压超过一定值时,压力传感器会检测到信号,并把这个
信号送给控制器,也就是单片机,控制器再把信号传给执行器,此时车子会自动报警或者刹车
此处利用按键模拟胎压传感器,蜂鸣器模拟报警装置实现此套系统的功能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2.h>//头文件

sbit feng=P2^3;//位声明,蜂鸣器模拟执行器报警装置

sbit k1=P3^4;//位声明,蜂鸣器模拟胎压传感器

sbit du=P2^6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P3=0xff;
        du=1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du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//当传感器检测到胎压信号超过一琮范围时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7-09-29):
附件只有上面的内容,不实用

网友B(2019-04-01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程序名:胎压检测系统
*实验平台:ZN-1A实验板
*CPU型号:STC89C52 晶振:11.0592MHZ
*功能:利用蜂鸣器和按键模拟汽车胎压检测系统
*说明:免费开源,不提供源代码分析,有问题请到论坛及技术群交流
*作者:创客原子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汽车胎压检测系统最简单的就是当胎压超过一定值时,压力传感器会检测到信号,并把这个
信号送给控制器,也就是单片机,控制器再把信号传给执行器,此时车子会自动报警或者刹车
此处利用按键模拟胎压传感器,蜂鸣器模拟报警装置实现此套系统的功能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2.h>//头文件

sbit feng=P2^3;//位声明,蜂鸣器模拟执行器报警装置

sbit k1=P3^4;//位声明,蜂鸣器模拟胎压传感器

sbit du=P2^6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P3=0xff;
        du=1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du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//当传感器检测到胎压信号超过一琮范围时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