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2做的单片机,换成IAP15W4K58S4

楼主(2017-05-19):
STC89C52做的单片机,换成IAP15W4K58S4,程序要怎么改,显示采用的是LCD1602,实物的第一排一直都是黑格子,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头文件包含:#include <reg52.h>   #include"stc15.h"

网友B:
用速度不一样的单片机来代替就要相应修改延时数值

网友C:
1、弄清程序的原理
2、研读IAP15W4K58S4手册,重点是与STC89C52不同的地方。
否则,出现问题无从下手

网友D:
通讯速度不一样,在lcd1602通讯程序里改改延时

网友E:
mcu的电源引脚不同,IO也不同啊!

网友F:
应该是延时问题,因为IAP的处理速度比STC快的太多了。你可以在SPI时序里每个条指令中间加了小延时试试。

网友G:
首先是延时,另外15要对所使用的口定义一下,比如普通Ⅰ0,强推挽等等,最好看一下15的手册,因为两种单片机有许多地方不同。

网友H(2018-11-09):
跟我的期末作业一样,可以教我怎么做吗

网友I:
对照STC89C52与IAP15W4K58S4的差别

芯片型号 : IAP15W4K58S4
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:
  有定时器0, 定时器1, 定时器2, 定时器3和定时器4
  有4个硬件串口 (UART1, UART2, UART3, UART4)
  有SPI (可用作主模式/从模式)
  有2路PCA/PWM/CCP (可用作DAC)
  有8通道10位精度的A/D
  有6通道增强型带死区控制PWM波形发生器

注意: 芯片上电后所有与PWM相关的IO口均为高阻态
      需将这些口设置为准双向口或强推挽模式方可正常使用
相关IO: P0.6/P0.7/P1.6/P1.7/P2.1/P2.2
        P2.3/P2.7/P3.7/P4.2/P4.4/P4.5
另外还有P1.0/P1.4两个口在上电时为强推挽输出,程序
    初始化时也需将这两个口设置为弱上拉准双向口模式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对照STC89C52与IAP15W4K58S4的差别

芯片型号 : IAP15W4K58S4

原理图之类的怎么弄

网友J:
主要还是延时的问题

网友K:
延时问题

网友L(2019-03-12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 解决后告诉你,积极调试中

网友L:
加5ms延时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