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864显示温度单片机仿真接上温度传感器就报错 但实物后可以正常运行

楼主:
我做好实物后可以正常运行,但是仿真的时候显示器不能显示温度,我把温度传感器接上后仿真就开始报错了,不接温度传感器就不报错了,但是温度显示不出来,还有按键部分按着也没有反应。大神指导一下,或者帮忙改一下,,谢谢了

下载: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p0 P0
sbit P10=P1^0;
sbit P11=P1^1;
sbit P12=P1^2;
sbit P13=P1^3;
sbit P15=P1^5;
sbit P16=P1^6;
uchar code table1[]={"当前温度"};
uchar code table2[]={"钢板打印中......"};
uchar code table3[]={"摄氏度"};
uchar code table4[]={"偏高"};
uchar code table5[]={"适宜"};
uchar code table6[]={"偏低"};
uchar code table7[]={"缺少钢板不能打印"};
uchar code table8[]={"钢板凹凸不能打印"};
uchar code table9[]={"钢板太薄打印穿透"};

sbit ds = P1^4;
sbit rs=P2^0;
sbit rw=P2^1;
sbit en=P2^2;
void delay(uint k)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k;i++)
        for(j=0;j<121;j++);
}

void wcode(uchar c)    //写命令
{
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n=0;
        P0=c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0;
        delay(5);
}
void wdata(uchar date)  //写数据
{
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n=0;
        P0=date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0;
        delay(5);
}
void init()      //12864初始化
{
        wcode(0x30)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wcode(0x0c)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wcode(0x01);
        delay(5);
}
//=====`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1820===============
void dsInit()
{
     //对于11.0592MHz时钟, unsigned int型的i, 作一个i++操作的时间大于为8us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ds = 0;
    i = 100;   //拉低约800us, 符合协议要求的480us以上
    while(i>0) i--;
    ds = 1;    //产生一个上升沿, 进入等待应答状态
    i = 4;
     while(i>0) i--;
}

void dsWait()
{
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while(ds);
      while(~ds);  //检测到应答脉冲
     i = 4;
     while(i > 0) i--;
}

bit readBit()
{
   unsigned int i;
    bit b;
    ds = 0;
    i++;   //延时约8us, 符合协议要求至少保持1us
    ds = 1;
    i++; i++;  //延时约16us, 符合协议要求的至少延时15us以上
    b = ds;
    i = 8;
    while(i>0) i--;  //延时约64us, 符合读时隙不低于60us要求
    return b;
}
unsigned char readByte()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unsigned char j, dat;
    dat = 0;
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{
        j = readBit();
        //最先读出的是最低位数据
        dat = (j << 7) | (dat >> 1);
   }
    return dat;
}

void writeByte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bit b;
    for(j = 0; j < 8; j++)
    {
        b = dat & 0x01;
       dat >>= 1;
        //写"1", 将DQ拉低15us后, 在15us~60us内将DQ拉高, 即完成写1
        if(b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s = 0;
            i++; i++;  //拉低约16us, 符号要求15~60us内
           ds = 1;
           i = 8; while(i>0) i--;  //延时约64us, 符合写时隙不低于60us要求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//写"0", 将DQ拉低60us~120us
        {
           ds=0;
          i=8; while(i>0) i--;  //拉低约64us, 符号要求
            ds=1;
           i++;i++;  //整个写0时隙过程已经超过60us, 这里就不用像写1那样, 再延时64us了
       }
    }
}

//向DS18B20发送温度转换命令
void sendChangeCmd()
{
    dsInit();
    dsWait();
    delay(1);
    writeByte(0xcc); //写入跳过序列号命令字 Skip Rom
    writeByte(0x44); //写入温度转换命令字 Convert T
}

//向DS18B20发送读取数据命令
void sendReadCmd()
{
    dsInit();
    dsWait();
    delay(1);
    writeByte(0xcc); //写入跳过序列号命令字 Skip Rom
    writeByte(0xbe); //写入读取数据令字 Read Scratchpad
}
//获取当前温度值
int getTmpValue()
{
    unsigned int tmpvalue;
    int value; //存放温度数值
    float t;
    unsigned char low, high;
    sendReadCmd();
    //连续读取两个字节数据
    low=readByte();
    high=readByte();
    //将高低两个字节合成一个整形变量
    //计算机中对于负数是利用补码来表示的
    //若是负值, 读取出来的数值是用补码表示的, 可直接赋值给int型的value
    tmpvalue=high;
    tmpvalue<<=8;
    tmpvalue|=low;
    value=tmpvalue;
    t=value*0.0625;
    value=t*100+(value>0?0.5:-0.5);
    return value;
}
void display(int v)
{
    unsigned char count;
    unsigned char datas[5];
    datas[0]=v/10000;
    datas[1]=v%10000/1000;
    datas[2]=v%1000/100;
    datas[3]=v%100/10;
    datas[4]=v%10;

    wcode(0x88+5);
    if(v<0)
    {
        wdata('-'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wdata(' ');
    }
    if(datas[0]!=0)
    {
     wdata('0'+datas[0]);
    }
    for(count=1; count<5;count++)
    {
        wdata('0'+datas[count]);
        if(count==2)
        {wdata('.');}
    }
  }

void temperaturealarm(int b)
{unsigned char i;

if(b>2800){wcode(0x98+1);
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{wdata(table4[i]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else if(2200<=b&b<2800){wcode(0x98+1);
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//         if(P37==0){wcode(0x98+1);
             {wdata(table5[i]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}

else if(b<2200){wcode(0x98+1);
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37==0){wcode(0x98+1);
               {wdata(table6[i]);}
    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unsigned char i=0;
//        int a=0;
init();
        P10=1;
        P11=1;
        P12=1;
//        P13=1;
        P15=0;
//        P16=1;
delay(200);
wcode(0x80+0x00);
for(i=0;i<16;i++)
{wdata(table2[i]);
}
  wcode(0x88);
for(i=0;i<10;i++)
{wdata(table1[i]);
}
wcode(0x98+0x05);
for(i=0;i<6;i++)
{wdata (table3[i]);}

while(1)
{
                if(P15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display(getTmpValue());
  temperaturealarm(getTmpValue());
  sendChangeCmd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P10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code(0x80+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data (table7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1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code(0x80+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data (table8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1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code(0x80+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data (table9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1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5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etTmpValue()>28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6=0;
      if(getTmpValue()<28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6=1;
}
}

网友A(2017-05-20):
现在的仿真软件很多时候都扯淡,测试了很多电路都是如此。18b20测温电路最明显的是数据输出线接电阻就不能运行,甚至接一根虚线仿真都出错。数字电路还好点,模拟电路就更是一塌糊涂了,比如双向可控硅,控制极悬空都能导通,太扯淡了。

网友B:
坚持查一下温度传感器的连线有没有问题

网友C:
要学懂单片机及其控制程序,才能拼接应用。其实单片机应用就是把别人成功应用的部分拼接起来。

网友D:
液晶屏的指令不一样

网友E:
我正在做12864密码锁,现在过来看看资料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液晶屏的指令不一样

什么意思,该怎么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