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NP与NPN三极管应用区别

楼主(2017-05-20):
由于PNP管制造的特点,PNP管(特别是硅管)的性能一般劣于NPN硅。加上电路设计中一般偏向于电源-接地。而三极管使用中一般使用共射电路较多,因此在一般设计中都使用NPN管。PNP管在电路设计中用的不多。PNP出现的情况为,电路使用电源+为接地。音响放大电路TCL电路中与信号负半周的输出(与NPN管组成对管完成整个信号的放大)。

网友A(2020-04-24):
PNP只有锗,没有硅吧?

网友B(2020-06-13):
引用 网友A:
PNP只有锗,没有硅吧?

有的:国产3CG类的三极管。
国外的PNP硅管也很多。

网友B:

引用 网友A:
PNP只有锗,没有硅吧?

硅PNP管常见型号:
S8550
9012
9015
………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