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桥杯程序 自动售水机单片机程序(15转接板)

楼主(2017-05-20):
第五届蓝桥杯自动售水机程序

#include<STC15F2K60S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scl=P2^0;
sbit sda=P2^1;

uchar code tab[]={
0XC0,0XF9,0XA4,0XB0,
0X99,0X92,0X82,0XF8,
0X80,0X90,0XFF};
uchar code dot[]={
0x40,0x79,0x24,0x30,
0x19,0x12,0x02,0x78,
0x00,0x10};
uchar yi,er,san,si,wu ,liu,qi,ba;
uchar tt=0;
uint XL;
unsigned long int money=0;

void delayms(int ms);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void all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函数(关闭蜂鸣器,继电器,数码管)
void keysca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独立按键扫描程序
void rel(uchar dong);                  //
void display1(uchar yi,uchar er);
void display2(uchar san,uchar si);
void display3(uchar wu,uchar liu);
void display4(uchar qi,uchar ba);
uchar iicread(uchar add);
void adrun();

void Timer0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5毫秒@11.0592MHz
{
        AUXR |= 0x8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T模式
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28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allinit();
        Timer0Init();
        yi=10,er=0,san=5,si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run();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1(yi,er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2(san,si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3(wu,liu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4(qi,ba);
        }
}
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t++;
        if(tt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t=0;
                XL+=10;
                wu=XL/10000%10;
                liu=XL/1000%10;
                qi=XL/100%10;
                ba=XL/10%10;
                if(XL==9999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ey=XL*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u=money/10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u=money%100000/1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i=money%10000/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=money%1000/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ET0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if(P30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if(P30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u=liu=qi=b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ET0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P3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P3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if(P3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ey=XL*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u=money/10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u=money%100000/1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i=money%10000/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=money%1000/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ET0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P31);
        }
}

void rel(uchar dong)
{
        if(dong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A0;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处为关闭蜂鸣器和继电器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dong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A0;P0=0X4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处为关闭继电器,打开蜂鸣器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dong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A0;P0=0X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处为打开继电器,关闭蜂鸣器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dong==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A0;P0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处为打开蜂鸣器和继电器
        }
}

void iicdelay(uchar m)
{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m--);
}

void iicstrat(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_nop_();
}

void iicstop()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_nop_();
}

void writebyte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sda=dat&0x80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at<<=1;
        }
        scl=0;
}

uchar iicreadbyte()
{
        uchar dat;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iic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dat<<=1;
                if(sda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0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dat;
}

uchar ack()
{
        scl=1;
        iicdelay(5);
        if(sda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iicstop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}
}

uchar iicread(uchar add)
{
        uchar temp;

        iicstrat();
        writebyte(0x90);
        ack();
        writebyte(add);
        ack();
        iicstop();

        iicstrat();
        writebyte(0x91);
        ack();
        temp=iicreadbyte();
        iicstop();

        temp=0.39*temp;
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void adrun()
{
        uchar num;
        num=iicread(0x01);
        if(num<2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80;
                P0=0xfe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80;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}
}

void delayms(int ms)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for(i=ms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845;j>0;j--);
}

void allinit()
{
        P2=0XA0;
        P0=0X00;//关闭蜂鸣器,继电器

        P2=0X80;
        P0=0XFF;//关闭LED灯

        P2=0XC0;
        P0=0XFF;//选择所有数码管
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P0=0XFF;//关闭所有数码管
}

void display1(uchar yi,uchar er)
{
                P2=0XC0;//打开位选573   U8
                P0=0X01;//选择第一个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P2=0XFF;//打开段选573   U7
                P0=tab[yi]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
                P2=0XC0;//打开位选573   U8
                P0=0X02;//选择第二个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P2=0XFF;//打开段选573   U7
                P0=dot[er]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}

void display2(uchar san,uchar si)
{
                P2=0XC0;//打开位选573   U8
                P0=0X04;//选择第三个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P2=0XFF;//打开段选573   U7
                P0=tab[san]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
                P2=0XC0;//打开位选573   U8
                P0=0X08;//选择第四个数码管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