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坑小白请教电子密码锁相关问题

楼主:
protues仿真图如下

请教大神,我想让p0口的led管完成输入显示功能并且完成检验输入是否正确的功能可以实现吗0.0

网友A(2017-05-20):
只能完成输入显示功能,不能完成检验输入是否正确的功能,这部分功能需要用程序进行实现。

网友B:
可以用个数组缓存输入数据  然后与密码数组进行比对 P0已经在显示了  你只能检测当时的状态。

网友C:
led管只能显示,没有检验功能!

网友D:
在工具里。。有电气检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