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,请教AT89C51与ADC0809的连接问题

楼主:
本人,现在再做一个有89c51和adc0809为主体的数字电压表,在proteus里,可以直接在0809的clock端加上一个500Khz方波电压,,焊板子时,我想通过两个74ls74,分频,由51的ale端得到500Khz,再接到0809上,某宝买不到74ls74,所以我找了一下替代品74hc74,请大神告诉我,这个办法可行吗,或者说,还有更好的办法吗,求赐教

网友A(2017-05-20):
恳求大家来帮忙

网友A:
有没有 哪位好人 经历过 这件事 ,求分享

网友B:
我个人感觉,如果不是要求通道数多,可以用ADC0832电路,管脚少8脚,两通道。布线容易。

网友C:
我有个ADC0804连接图,ADC0809也是如此类推吧,如图

图一

图一

图二

图二

网友D:
查查89c51手册,除了ALE端之外,还有没有输出脉冲的方法。
提示:单片机功能那么强大,还搞不定一个500KHz,还要用功能单一的门电路?

网友E:
前来围观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