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个红外传感器四轮循迹小车源程序

楼主(2017-05-20):
四个红外传感器的小车循迹源码修改版,更稳定,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拿去参考一下,每辆车都不一样,速度可能要调一下。

四轮四个传感器循迹小车

四轮四个传感器循迹小车

/*从小车后面观察,从左向右的红外检测分别为DD1,DD2,DD3,DD4
  DD1---P0^3
  DD2---P0^2
  DD3---P0^1
  DD4---P0^0
*/
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extern void Motor_Left(bit ReverOrCoro, uchar DutyCycle); //左边电机控制函数
extern void Motor_Right(bit ReverOrCoro, uchar DutyCycle); //右边电机控制函数
void Timer0Config(); //        配置定时器0

void zhizou();
void dazhuan1();
void dazhuan2();
void weitiao1();
void weitiao2();

sbit ENA = P1^5; //定义电机使能端
sbit ENB = P1^0;
uchar a;
uchar Infrared; //检测P0低四位的值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imer0Config();
        ENA = 1; ENB = 1;
        Infrared = P0 & 0x0F; //取出P0口低四位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nfrare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izou(); break; //未检测到黑线,直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zhuan1(); break; //左边第一个检测到黑线,左大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tiao1(); break; //左边第二个检测到黑线,左微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tiao2(); break; //右边第一个检测到黑线,右微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zhuan2(); break; //右边第二个检测到黑线,右大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C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izou(); break; //左边两个同时检测到黑线,直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izou(); break; //左边三个同时检测到黑线,直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izou(); break; //右边两个同时检测到黑线,直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izou(); break; //右边三个同时检测到黑线,直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f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izou(); break; //全部检测到,直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izou(); break; //中间两个检测到,直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9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izou(); break; //旁边两个检测到,直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A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tiao1(); break; //左一右一检测到,左微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tiao2(); break; //左二右二检测到,右微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b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izou(); break; //左二未检测到,直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izou(); break; //右一未检测到,直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Config()
{
        TMOD &= 0xF0;
        TMOD |= 0x01;
        TH0 = 0xFF;
        TL0 = 0x7E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TR0 = 1;
}

void zhizou()
{
         Motor_Left(1, 100), Motor_Right(1, 100);
         Infrared = P0 & 0x0F;
}

void dazhuan1()
{
        a=1;

        while(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tor_Left(0, 80); Motor_Right(1, 80);
                Infrared = P0 & 0x0F;
                if(Infrared==0x0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Left(1, 100); Motor_Right(0, 100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nfrared==0x0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Left(1, 100); Motor_Right(0, 100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nfrared = P0 & 0x0F;
}

void dazhuan2()
{
        a=1;

        while(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tor_Left(1, 80); Motor_Right(0, 80);
                Infrared = P0 & 0x0F;
                if(Infrared==0x0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Left(0, 100); Motor_Right(1, 100);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nfrared==0x0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Left(0, 100); Motor_Right(1, 100);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nfrared = P0 & 0x0F;
}

void weitiao1()
{
        a=1;
        while(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tor_Left(0, 60); Motor_Right(1, 100);
                Infrared = P0 & 0x0F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nfrare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7-11-08):
兄弟你l298n的ena,enb怎么和单片机接的,需要拔跳线帽么

网友B:
用的什么红外传感器啊,避障效果好么,避障距离是多远啊

网友C:
那个是跟传感器的类别和数目,还有安装的高度位置有关系吧,具体有什么进一步的要求呢?

网友D(2018-01-21):
楼主,我现在只有两个传感器来制作,直接复制黏贴你的代码OK吗?

网友E(2018-02-21):
该天做个玩,谢谢分享

网友F(2018-04-16):
如果有原理图就更好了

网友G:
如果硬件连接有特殊要求,最好能发图说明下,非常感谢

网友G:
很感谢你的分享

网友H(2018-07-13):
请问能给我的邮箱发一份吗191969536@qq.com,万分感谢!!急用

网友I(2018-11-26):
很好的程序

网友J:
没有主函数

网友K(2018-12-26):
左大转和右大转里的判断程序是不是重了

网友L(2019-03-27):
楼主,有没有原理图啊啊?

网友M:
证号啊,4路循迹4路电机,我正需要,感谢

网友N:
为什么我的文件打不开

网友O:
很有用,感谢

网友P(2019-04-30):
有没有仿真啊

网友Q:
请问能给我的邮箱发一份吗1543739381@qq.com,万分感谢!!

网友R(2019-07-21):
请问能给我的邮箱发一份吗2298217400@qq.com,万分感谢!

网友S(2019-09-25):
请问楼主是怎么把L289N还有最小系统固定在万用板上的呢?用热熔胶固定的吗?

网友T:
驱动怎么连接了呀

网友U:
怎么没定义n1到n4?

网友U:
引用 网友U:
怎么没定义n1到n4?

看错了

网友V(2019-11-21):
电机没定义啊

网友W:
请问能给我的邮箱发一份吗1054491742@qq.com,万分感谢!

楼主(2020-06-09):
引用 网友X:

能接受到信号就行,数目是四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如果有原理图就更好了

网友Y:
下载学习一下,刚好用得上,谢谢!

网友Z(2020-09-23):
非常有用,正好帮到电赛的准备

网友AA(2021-01-26):
非常喜欢,就缺这部分代码了,谢谢‘’

网友AA:
兄弟假如说把程序弄两份组成前后各四路在避障时是否更灵敏/

网友AA:
为啥不能用呀?程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,一直报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