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用STC单片机读取FAT32格式的SD卡?

楼主(2017-05-20):
最近在玩多年前购入的单片机开发板。该机搭载的是STC89C54单片机,同时提供一块2.4寸的TFT彩屏。原机文档只解释了如何读取FAT格式的SD卡(容量在2GB以下),并未提到更大容量的卡以及FAT32格式的读取。以下是我使用该彩屏写的一个简单的程序:

以下是彩屏模块的图片,背后的两块芯片均为74HC245D,请问这个平台能够读取FAT32、大于2GB的SD卡么?如果可以的话,该怎么读?谢谢!

网友A(2017-07-17):
我现在用的是和你同一款单片机,能往SD卡里写数据,单个扇区的写入,但是读取数据的时候只能读取半个扇区,只有256个字节。你现在可以读取整个扇区了吗?

网友B(2023-04-29):
你搜一下,论坛有一堆可参考

第20章 单片机驱动SD卡与znFAT文件系统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47292-1.html

网友C:
STC89C54速度太慢,没有SPI接口,建议换STC8H8K64U、STC32G12K128这些带DMA、SPI的高速MCU。
4G~32G的SD(TF)卡是2.0协议,这个很容易找到驱动,建议使用振南FAT的文件系统和SD卡驱动,专门使用STC MCU编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