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89C52做一个测风速的东西,求大神帮忙

楼主(2017-05-20):
怎么用89C52单片机做一个测风速的东西,有人说用一个定时器来统计1分钟码盘的转数,具体C代码怎么写,有高人帮忙吗

网友A:
给你个数码管的测速程序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stdio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THC0 0xf8                   //0xf9
#define TLC0 0x30          //2ms  //0x0f
unsigned char  code Duan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//共阳极数码管,0-9段码表

unsigned char  Data_Buffer[8]={0,0,0,0,0,0,0,0};  //转速及定值显示缓存

uchar i=0,n,Bit;
sbit led1=P2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速千位显数码管位驱动端口
sbit led2=P2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速百位显数码管位驱动端口
sbit led3=P2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速个位显数码管位驱动端口
sbit led4=P2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速十位显数码管位驱动端口

static uchar bdata ke;                 //可位寻址的状态寄存器
sbit aj=ke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处理标志位
sbit k1=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功能按键
sbit k2=P3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值加按键
sbit k3=P3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值加按键
sbit PWM_FC=P2^7;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调速输出端

uchar T0_H = 0,T0_L = 0,T1_H=0,T1_L=0;  //用来装计算出的初值
uchar flag=1;//        pwm输出标志,0为输出低电平,1为输出高电平

int out=0;
uint Inpluse=0,num=0;                //脉冲计数
uint PWMTime=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脉冲宽度
unsigned char  arry[];
void SendString(uint ch);
void PIDControl();
void SystemInit();
void PWMOUT();
void SetSpeed();
void SegRefre();
void delay(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/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System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片机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tSpeed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处理程序
                SegRefr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处理
        }
}

void SystemInit()
{
        TMOD=0X11;    //t0,t1为16位
        TH0=THC0;
        TL0=TLC0;
        T0_H = (65535-3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=1时给定高位初值
        T0_L = (65535-300)%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=1时给定低位初值
        T1_H = (65535-(1000-300)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=0时给定高位初值
        T1_L = (65535-(1000-300))%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=0时给定低位初值
        ET1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EX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0用来测量转速
        IT0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out=3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//        n=30;
}
void SetSpeed()
{

                if (k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增加转速定值按键按下时,每次增加定值100转/分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2);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进行按键按下判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40);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+=50;           //增加定值100转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ut>1000)  //定值最大值为9900转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=1000; //定值=9900转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_H = (65535-out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=1高位初值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_L = (65535-out)%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=1低位初值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1_H = (65535-(1000-out))/256;                //PWM=0高位初值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1_L = (65535-(1000-out))%256;                //PWM=0低位初值计算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 (k3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小转速定值按键按下时,每次增减定值100转/分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进行按键按下判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40);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-=50;           //减小定值100转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ut<100)   //定值最小值为200转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=100;  //定值=200转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_H = (65535-out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=1高位初值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_L = (65535-out)%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=1低位初值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1_H = (65535-(1000-out))/256;                //PWM=0高位初值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1_L = (65535-(1000-out))%256;                //PWM=0低位初值计算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SegRefr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刷新
}
void SegRefre()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刷新
{
        Data_Buffer[0]=num/1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速千位显示转换处理
        Data_Buffer[1]=num%1000/100;                   //转速百位显示转换处理
        Data_Buffer[2]=num%100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速十位显示转换处理
        Data_Buffer[3]=num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速个位显示转换处理
}

void int0() interrupt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行转速脉冲计数外部中断处理
{
        Inpluse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速脉冲加1
}

void t0() interrupt 1                 //2毫秒中断一次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=0;
        TH0=THC0;
        TL0=TLC0;
        time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速测量周期
        if(time>25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.5秒获取一次转速数据,进行一次PID处理。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=0;
                num=Inpluse*2;                 //码盘数n num=Inpluse*60/n
                Inpluse=0;
        }
        led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显示
        led2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显示
        led3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显示
        led4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显示
        Bit++;
        if(Bit>4) Bit=0;
        P0=Duan[Data_Buffer[Bit]];         //获取显示数据段码
        switch(Bi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led1=0;break;         //数码管千位显示
                case 1:led2=0;break;         //数码管百位显示
                case 2:led3=0;break;         //数码管十位显示
                case 3:led4=0;break;         //数码管个位显示
        }
}

void timer_1()  interrupt 3                 //PWM调速中断处理程序
{
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H1 = T0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的初值高位
                TL1        = T0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的初值低位
                PWM_FC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输出=1
                flag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H1 = T1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断的初值高位
                TL1 = T1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断的初值低位
                PWM_FC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输出=0
                flag= 1;
        }
}

void delay(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   while(--i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