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阳数码管的引脚图

楼主:
共阳数码管HS-5101BS3的引脚图有吗,不要把它拆开来的那种。数字朝人,引脚顺序,公共端。有的网站是1和6,有的是3和8,到底是哪个正确

网友A(2017-05-20):
最好是用万用表测

网友B:
你的测试结果最正确。
生产此数码管的厂商手册说的也不会错。
如同三极管脚排列一样,厂家不同,排列会不同。

网友C:
以我自己使用过的为例,一位共阳数码管一般都是这个样子,至于其他的引脚顺序我就不写了,你可以自己用万能表测量,也可以上网搜索,自己找到才能记住。

网友D:
直接用万用表测试,这是即原始又快捷的办法。

网友E:
不要上网问了,自己用万用表测试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直接用万用表测试,这是即原始又快捷的办法。

网友G:
自己测一下,准确快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