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放大20MHZ信号10毫伏到1v的方法

楼主(2017-05-20):
试过opa的芯片,但是失真明显,求方案

网友A:
也就100倍好办,但20MHz就有了很大的限制了。
我做过6MHz的。
你可以选择频响高于60MHz的运放,价格很贵。上TI、MAX……网站上找找吧。

网友B:
高频三极管放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就100倍好办,但20MHz就有了很大的限制了。
我做过6MHz的。
你可以选择频响高于60MHz的运放,价格很贵 ...

感谢了,6MHZ用的是什么芯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高频三极管放大。

有芯片介绍吗?感谢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