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PID算法控制51单片机智能小车走直线 有哪位调过大神能指导一下吗?

楼主(2017-05-20):
如题,有哪位调过大神能指导一下吗?

网友A(2019-02-18):
我没成功,您成功了吗

网友B:
等待pid大佬出现

网友A(2022-03-25):
这个我也没成功 但是肯定是用PID来控制。

网友C:
之前有过一部分了解:每个车的PID参数都不一样,根据实车的具体的一些机械结构啊,硬件设计每一辆都是不一样的,具体的某一个型号的小车有一个大概的范围,可以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根据每次跑的路径更改参数稍作调整。此外,PID三个控制量也不是同时都需要的,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对于小车的舵机控制要采用PD控制,速度控制为PID控制。P可以单独起作用,但I和D不能单独起作用,必须配合P起作用。

网友D:
配合陀螺仪

网友E(2022-11-22):
用PID让小车走直线太复杂,建议用编码电机要简单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