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车液晶实时显示(寻迹或避障)源程序

楼主(2017-05-20):
小车液晶显示实时显示

//巍巍机器人小卖部提供//
//欢迎您的使用//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sbit    sce = P0^3;  //片选
sbit    res = P0^4;  //复位,0复位
sbit    dc  = P0^2;  //1写数据,0写指令
sbit    sdin = P0^1;  //数据
sbit    sclk = P0^0;  //时钟
sbit    ledd = P0^5;  //背景灯
sbit    m11 = P1^0;   //电机控制
sbit    m12 = P1^1;  //电机控制
sbit     m21 = P1^2;  //电机控制
sbit     m22 = P1^3;  //电机控制
sbit   RightSenser = P1^4;   //信号输入端口
sbit   LeftSenser = P1^5;   //信号输入端口

unsigned char code shuzi[]={

/*--  文字:  1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8x16   --*/
0x00,0x10,0x10,0xF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20,0x20,0x3F,0x20,0x20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2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8x16   --*/
0x00,0x70,0x08,0x08,0x08,0x88,0x70,0x00,0x00,0x30,0x28,0x24,0x22,0x21,0x30,0x00,

/*--  文字:  3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8x16   --*/
0x00,0x30,0x08,0x88,0x88,0x48,0x30,0x00,0x00,0x18,0x20,0x20,0x20,0x11,0x0E,0x00,

};

unsigned char code maohao[]={
/*--  文字:  :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8x16   --*/
0x00,0x00,0x00,0xC0,0xC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0,0x30,0x00,0x00,0x00

};
unsigned char code jiaohao[]={

/*--  文字:  -  --50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8x16 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0
};

unsigned char code hanzi[]=
{
/*--  文字:  系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00,0x02,0x22,0xB2,0xAA,0x66,0x62,0x22,0x11,0x4D,0x81,0x01,0x01,0x00,0x00,
0x00,0x40,0x21,0x13,0x09,0x05,0x41,0x81,0x7F,0x01,0x05,0x09,0x13,0x62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统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20,0x30,0x2C,0xA3,0x60,0x10,0x84,0xC4,0xA4,0x9D,0x86,0x84,0xA4,0xC4,0x84,0x00,
0x20,0x22,0x23,0x12,0x12,0x92,0x40,0x30,0x0F,0x00,0x00,0x3F,0x40,0x41,0x70,0x00,

/*--  文字:  已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00,0xE2,0x42,0x42,0x42,0x42,0x42,0x42,0x42,0x42,0x7E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3F,0x20,0x20,0x20,0x20,0x20,0x20,0x20,0x20,0x20,0x20,0x3C,0x10,0x00,

/*--  文字:  启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00,0x00,0xF8,0x48,0x48,0x48,0x49,0x4E,0x4A,0x48,0x48,0x48,0x78,0x00,0x00,
0x40,0x20,0x18,0x07,0x00,0x7E,0x22,0x22,0x22,0x22,0x22,0x22,0x22,0x7E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动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20,0x24,0x24,0xE4,0x24,0x24,0x24,0x20,0x10,0x10,0xFF,0x10,0x10,0xF0,0x00,0x00,
0x08,0x1C,0x0B,0x08,0x0C,0x05,0x4E,0x24,0x10,0x0C,0x03,0x20,0x40,0x3F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向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00,0xFC,0x04,0x04,0xE6,0x25,0x24,0x24,0x24,0xE4,0x04,0x04,0xFC,0x00,0x00,
0x00,0x00,0x7F,0x00,0x00,0x0F,0x04,0x04,0x04,0x04,0x0F,0x20,0x40,0x3F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右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8,0x08,0x08,0x88,0xC8,0x38,0x0F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0,
0x04,0x02,0x01,0x00,0x7F,0x21,0x21,0x21,0x21,0x21,0x21,0x21,0x7F,0x00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转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C8,0xA8,0x9C,0xEB,0x88,0x88,0x88,0x40,0x48,0xF8,0x4F,0x48,0x48,0x48,0x40,0x00,
0x08,0x08,0x04,0xFF,0x04,0x04,0x00,0x02,0x0B,0x12,0x22,0xD2,0x0E,0x02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弯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2,0x42,0x62,0x5A,0x52,0x42,0x7E,0x43,0x42,0x7E,0x42,0x4A,0xD2,0x32,0x02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F,0x09,0x09,0x09,0x09,0x09,0x09,0x49,0x89,0x49,0x38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向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00,0xFC,0x04,0x04,0xE6,0x25,0x24,0x24,0x24,0xE4,0x04,0x04,0xFC,0x00,0x00,
0x00,0x00,0x7F,0x00,0x00,0x0F,0x04,0x04,0x04,0x04,0x0F,0x20,0x40,0x3F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左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C8,0x3F,0x0A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0,
0x40,0x20,0x50,0x4C,0x43,0x41,0x41,0x41,0x7F,0x41,0x41,0x41,0x41,0x40,0x40,0x00,

/*--  文字:  转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C8,0xA8,0x9C,0xEB,0x88,0x88,0x88,0x40,0x48,0xF8,0x4F,0x48,0x48,0x48,0x40,0x00,
0x08,0x08,0x04,0xFF,0x04,0x04,0x00,0x02,0x0B,0x12,0x22,0xD2,0x0E,0x02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弯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2,0x42,0x62,0x5A,0x52,0x42,0x7E,0x43,0x42,0x7E,0x42,0x4A,0xD2,0x32,0x02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F,0x09,0x09,0x09,0x09,0x09,0x09,0x49,0x89,0x49,0x38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全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80,0x40,0x60,0x50,0x48,0x44,0xC3,0x44,0x48,0x50,0x70,0x60,0x20,0x00,0x00,
0x00,0x40,0x40,0x44,0x44,0x44,0x44,0x7F,0x44,0x44,0x44,0x46,0x44,0x60,0x40,0x00,

/*--  文字:  速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40,0x42,0xCC,0x00,0x04,0xE4,0x24,0x24,0xFF,0x24,0x24,0x24,0xE4,0x04,0x00,0x00,
0x40,0x20,0x1F,0x20,0x48,0x49,0x45,0x43,0x7F,0x41,0x43,0x45,0x4D,0x40,0x40,0x00,

/*--  文字:  前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8,0x08,0xE8,0xA8,0xA9,0xAE,0xEA,0x08,0x08,0xC8,0x0C,0x0B,0xEA,0x08,0x08,0x00,
0x00,0x00,0x7F,0x04,0x24,0x44,0x3F,0x00,0x00,0x1F,0x40,0x80,0x7F,0x00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进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80,0x82,0x9C,0x88,0x00,0x88,0x88,0xFF,0x88,0x88,0x88,0xFF,0x88,0x88,0x80,0x00,
0x00,0x40,0x20,0x1F,0x20,0x50,0x4C,0x43,0x40,0x40,0x40,0x5F,0x40,0x40,0x40,0x00,

/*--  文字:  巍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40,0x50,0xD6,0xF4,0xD4,0x54,0x44,0xF7,0x5C,0x54,0xF4,0x54,0x54,0xF6,0x00,0x00,
0x84,0x4D,0x36,0x15,0x2C,0xC5,0x00,0x83,0x62,0x1E,0x03,0x7E,0x52,0x5F,0x70,0x00,

/*--  文字:  巍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40,0x50,0xD6,0xF4,0xD4,0x54,0x44,0xF7,0x5C,0x54,0xF4,0x54,0x54,0xF6,0x00,0x00,
0x84,0x4D,0x36,0x15,0x2C,0xC5,0x00,0x83,0x62,0x1E,0x03,0x7E,0x52,0x5F,0x70,0x00,

/*--  文字:  机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8,0x08,0xC8,0xFF,0x48,0x88,0x08,0x00,0xFE,0x02,0x02,0x02,0xFE,0x00,0x00,0x00,
0x04,0x03,0x00,0xFF,0x00,0x41,0x30,0x0C,0x03,0x00,0x00,0x00,0x3F,0x40,0x78,0x00,

/*--  文字:  器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40,0x40,0x4F,0x49,0x49,0xC9,0xCF,0x70,0xC0,0xCF,0x49,0x59,0x69,0x4F,0x00,0x00,
0x02,0x02,0x7E,0x45,0x45,0x44,0x7C,0x00,0x7C,0x44,0x45,0x45,0x7E,0x06,0x02,0x00,

/*--  文字:  人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C0,0x3F,0xC2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40,0x20,0x10,0x0C,0x03,0x00,0x00,0x01,0x06,0x0C,0x18,0x30,0x60,0x20,0x00,

/*--  文字:  欢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14,0x24,0x44,0x84,0x64,0x1C,0x20,0x18,0x0F,0xE8,0x08,0x08,0x28,0x18,0x08,0x00,
0x20,0x10,0x4C,0x43,0x43,0x2C,0x20,0x10,0x0C,0x03,0x06,0x18,0x30,0x60,0x20,0x00,

/*--  文字:  迎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40,0x41,0xCE,0x04,0x00,0xFC,0x04,0x02,0x02,0xFC,0x04,0x04,0x04,0xFC,0x00,0x00,
0x40,0x20,0x1F,0x20,0x40,0x47,0x42,0x41,0x40,0x5F,0x40,0x42,0x44,0x43,0x40,0x00,

/*--  文字:  您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80,0x40,0x30,0xFC,0x03,0x90,0x68,0x06,0x04,0xF4,0x04,0x24,0x44,0x8C,0x04,0x00,
0x00,0x20,0x38,0x03,0x38,0x40,0x40,0x49,0x52,0x41,0x40,0x70,0x00,0x09,0x30,0x00,

/*--  文字:  的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F8,0x8C,0x8B,0x88,0xF8,0x40,0x30,0x8F,0x08,0x08,0x08,0x08,0xF8,0x00,0x00,
0x00,0x7F,0x10,0x10,0x10,0x3F,0x00,0x00,0x00,0x03,0x26,0x40,0x20,0x1F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使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40,0x20,0xF0,0x1C,0x07,0xF2,0x94,0x94,0x94,0xFF,0x94,0x94,0x94,0xF4,0x04,0x00,
0x00,0x00,0x7F,0x00,0x40,0x41,0x22,0x14,0x0C,0x13,0x10,0x30,0x20,0x61,0x20,0x00,

/*--  文字:  用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00,0x00,0xFE,0x22,0x22,0x22,0x22,0xFE,0x22,0x22,0x22,0x22,0xFE,0x00,0x00,
0x80,0x40,0x30,0x0F,0x02,0x02,0x02,0x02,0xFF,0x02,0x02,0x42,0x82,0x7F,0x00,0x00,

};

void delay_1ms(void)//1ms延时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for (i=0;i<500;i++)          ;
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CD_write_byte: 使用SPI接口写数据到LCD
输入参数:dt:写入的数据;
command :写数据/命令选择;
编写日期:2008091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byte(unsigned char dt, unsigned char comman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sce=0;
        dc=command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t&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in=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in=0;
                dt=dt<<1;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}
        dc=1;
        sce=1;
        sdin=1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CD_init: 3310LCD初始化
编写日期:2008091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*/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     res=0;
          delay_1ms();
          res=1;
        LCD_write_byte(0x21,0);//初始化Lcd,功能设定使用扩充指令
        LCD_write_byte(0xd0,0);//设定液晶偏置电压
        LCD_write_byte(0x20,0);//使用基本指令
        LCD_write_byte(0x0C,0);//设定显示模式,正常显示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CD_set_XY: 设置LCD坐标函数
输入参数:X:0-83  Y:0-5
编写日期:2008091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set_XY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)
{
        LCD_write_byte(0x40 | Y, 0);// column
        LCD_write_byte(0x80 | X, 0);// row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CD_clear: LCD清屏函数
编写日期:2008091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clear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;
        unsigned char k;
        LCD_set_XY(0,0);
        for(t=0;t<6;t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84;k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byte(0x00,1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CD_write_shu: 显示8(宽)*16(高)点阵列数字字母符号等半角类
输入参数:c:显示的字符;
编写日期:2008091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shu(unsigned char row, unsigned char page,unsigned char c) //row:列 page:页 dd:字符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LCD_set_XY(row*8, page);// 列,页
        for(i=0; 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byte(shuzi[c*16+i],1);
        }

    LCD_set_XY(row*8, page+1);// 列,页
        for(i=8; 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byte(shuzi[c*16+i],1);
  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CD_write_hanzi: 显示16(宽)*16(高)点阵列汉字等半角类
输入参数:c:显示的字符;
编写日期:2008091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hanzi(unsigned char row, unsigned char page,unsigned char c) //row:列 page:页 dd:字符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LCD_set_XY(row*8, page);// 列,页
        for(i=0; 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byte(hanzi[c*32+i],1);
        }

    LCD_set_XY(row*8, page+1);// 列,页
        for(i=16; i<32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byte(hanzi[c*32+i],1);
        }
}

main()
{
    unsigned int k;

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
        res=0;
        ledd=0;
        res=1;
          LCD_init();  //初始化LCD模块
        LCD_clear(); //清屏幕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0,0,17);  //巍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2,0,18);  //巍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4,0,19);  //机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6,0,20);  //器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8,0,21);  //人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0,2,22);  //欢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2,2,23);  //迎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4,2,24);  //您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6,2,25);  //的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8,2,26);  //使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0,4,27);  //用
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
    LCD_clear(); //清屏幕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0,0,0);  //系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2,0,1);  //统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4,0,3);  //起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6,0,4);  //动
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
        LCD_clear(); //清屏幕

        LCD_write_shu(4,2,2);  //3
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
        LCD_clear(); //清屏幕
        LCD_write_shu(4,2,1);  //2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
        LCD_clear(); //清屏幕
        LCD_write_shu(4,2,0);  //1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        for(k=0;k<25000;k++);

m11 = 1;
m12 = 1;
m21 = 1;
m22 = 1;

        if((!RightSenser) && LeftSenser)   // 如果右边假,左边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1 = 0;
                 m12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(); //清屏幕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0,0,5);  //向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2,0,6);  //右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4,0,7);  //转
        LCD_write_hanzi(6,0,8);  //弯

                for (k=0; k<100; k++);   // 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if(RightSenser && (!LeftSenser))  // 如果左边假,右边真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m21 = 0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