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XL345引脚图 管脚功能及pdf中文资料下载 还带51单片机程序

楼主:
附件是51单片机驱动ADXL345的程序和相关资料,可以参考。

ADXL345工作原理
ADXL345是一款完整的3轴加速度测量系统,可选择的测量范围有±2 g,±4 g,±8 g或±16 g。既能测量运动或冲击导致的动态加速度,也能测量静止加速度,例如重力加速度,使得器件可作为倾斜传感器使用。 该传感器为多晶硅表面微加工结构,置于晶圆顶部。由于应用加速度,多晶硅弹簧悬挂于晶圆表面的结构之上,提供力量阻力。

差分电容由独立固定板和活动质量连接板组成,能对结构偏转进行测量。加速度使惯性质量偏转、差分电容失衡,从而传感器输出的幅度与加速度成正比。相敏解调用于确定加速度的幅度和极性。

ADXL345引脚图:

ADXL345管脚功能介绍:

ADXL345与单片机接口的电路原理图:

ADXL345中文资料(pdf格式)预览:(本帖附件中可下载完整版本)

ADXL345的单片机驱动源程序如下:
/*
* ADXL345模块
*
* 用途:ADXL345模块IIC测试程序
* 作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注
*
*/

#include  <REG51.H>
#include  <math.h> 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 <stdio.h>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 <INTRINS.H>
#define 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  DataPort P2    //LCD1602数据端口
sbit          SCL=P0^4;      //IIC时钟引脚定义
sbit           SDA=P0^3;      //IIC数据引脚定义
sbit      LCM_RS=P0^2;   //LCD1602命令端口
sbit      LCM_RW=P0^1;   //LCD1602命令端口
sbit      LCM_EN=P0^0;   //LCD1602命令端口

#define        SlaveAddress   0xA6          //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,根据ALT 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LT 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,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
typedef unsigned char  BYTE;
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;

BYTE BUF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数据缓存区
uchar ge,shi,bai,qian,wan;           //显示变量
int  dis_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k);
void InitLcd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1602
void Init_ADXL345(void);             //初始化ADXL345

void WriteDataLCM(uchar dataW);
void WriteCommandLCM(uchar CMD,uchar Attribc);
void DisplayOne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DData);
void conversion(uint temp_data);

void  Single_Write_ADXL345(uchar REG_Address,uchar REG_data);   //单个写入数据
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(uchar REG_Address);                   //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
void  Multiple_Read_ADXL345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elay5us();
void Delay5ms();
void ADXL345_Start();
void ADXL345_Stop();
void ADXL345_SendACK(bit ack);
bit  ADXL345_RecvACK();
void ADXL345_SendByte(BYTE dat);
BYTE ADXL345_RecvByte();
void ADXL345_ReadPage();
void ADXL345_WritePage()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conversion(uint temp_data)
{
    wan=temp_data/10000+0x30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00;   //取余运算
        qian=temp_data/1000+0x30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0;    //取余运算
    bai=temp_data/100+0x30  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;     //取余运算
    shi=temp_data/10+0x30   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;      //取余运算
    ge=temp_data+0x3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k)
{
unsigned int i,j;
for(i=0;i<k;i++)
{
for(j=0;j<121;j++)
{;}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aitForEnable(void)
{
DataPort=0xff;
LCM_RS=0;LCM_RW=1;_nop_();
LCM_EN=1;_nop_();_nop_();
while(DataPort&0x80);
LCM_EN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CommandLCM(uchar CMD,uchar Attribc)
{
if(Attribc)WaitForEnable();
LCM_RS=0;LCM_RW=0;_nop_();
DataPort=CMD;_nop_();
LCM_EN=1;_nop_();_nop_();LCM_EN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DataLCM(uchar dataW)
{
WaitForEnable();
LCM_RS=1;LCM_RW=0;_nop_();
DataPort=dataW;_nop_();
LCM_EN=1;_nop_();_nop_();LCM_EN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Lcd()
{
WriteCommandLCM(0x38,1);
WriteCommandLCM(0x08,1);
WriteCommandLCM(0x01,1);
WriteCommandLCM(0x06,1);
WriteCommandLCM(0x0c,1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One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DData)
{
Y&=1;
X&=15;
if(Y)X|=0x40;
X|=0x80;
WriteCommandLCM(X,0);
WriteDataLCM(DData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延时5微秒(STC90C52RC@12M)
不同的工作环境,需要调整此函数,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
当改用1T的MCU时,请调整此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5us()
{
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延时5毫秒(STC90C52RC@12M)
不同的工作环境,需要调整此函数
当改用1T的MCU时,请调整此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5ms()
{
    WORD n = 560;

    while (n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起始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45_Start()
{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数据线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下降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停止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45_Stop()
{
    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数据线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上升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发送应答信号
入口参数:ack (0:ACK 1:NAK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45_SendACK(bit ack)
{
    SDA = ack;                  //写应答信号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接收应答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ADXL345_RecvACK()
{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CY = SDA;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应答信号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
    return CY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45_SendByte(BYTE dat)
{
    BYTE i;
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        //8位计数器
    {
        dat <<= 1;              //移出数据的最高位
        SDA = CY;               //送数据口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}
    ADXL345_RecvACK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YTE ADXL345_RecvByte()
{
    BYTE i;
    BYTE dat = 0;
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内部上拉,准备读取数据,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        //8位计数器
    {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dat |= SDA;             //读数据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
//******单字节写入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(uchar REG_Address,uchar REG_data)
{
    ADXL345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REG_Address);    //内部寄存器地址,请参考中文pdf22页
    ADXL345_SendByte(REG_data);       //内部寄存器数据,请参考中文pdf22页
    ADXL345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停止信号
}

//********单字节读取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(uchar REG_Address)
{  uchar REG_data;
    ADXL345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REG_Address);            //发送存储单元地址,从0开始
    ADXL345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SlaveAddress+1);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读信号
    REG_data=ADXL345_RecvByte();              //读出寄存器数据
        ADXL345_SendACK(1);
        ADXL345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    return REG_data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
//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,地址范围0x32~0x37
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(void)
{   uchar i;
    ADXL345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0x32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存储单元地址,从0x32开始
    ADXL345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SlaveAddress+1);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读信号
         for (i=0; i<6; 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,存储中BUF
    {
        BUF[i] = ADXL345_RecvByte();          //BUF[0]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
        if (i == 5)
        {
           ADXL345_SendACK(1);                //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ADXL345_SendACK(0);                //回应ACK
       }
   }
    ADXL345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    Delay5ms(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初始化ADXL345,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Init_ADXL345()
{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31,0x0B);   //测量范围,正负16g,13位模式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2C,0x08);   //速率设定为12.5 参考pdf13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2D,0x08);   //选择电源模式   参考pdf24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2E,0x80);   //使能 DATA_READY 中断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1E,0x00);   //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1F,0x00);   //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20,0x05);   //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显示x轴
void display_x()
{   float temp;
    dis_data=(BUF[1]<<8)+BUF[0];  //合成数据
        if(dis_data<0){
        dis_data=-dis_data;
    DisplayOneChar(10,0,'-');      //显示正负符号位
        }
        else DisplayOneChar(10,0,' '); //显示空格

    temp=(float)dis_data*3.9;  //计算数据和显示,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
    conversion(temp);          //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
        DisplayOneChar(8,0,'X');
    DisplayOneChar(9,0,':');
    DisplayOneChar(11,0,qian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2,0,'.');
    DisplayOneChar(13,0,bai);
    DisplayOneChar(14,0,shi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5,0,' '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显示y轴
void display_y()
{     float temp;
    dis_data=(BUF[3]<<8)+BUF[2];  //合成数据
        if(dis_data<0){
        dis_data=-dis_data;
    DisplayOneChar(2,1,'-');      //显示正负符号位
        }
        else DisplayOneChar(2,1,' '); //显示空格

    temp=(float)dis_data*3.9;  //计算数据和显示,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
    conversion(temp);          //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
        DisplayOneChar(0,1,'Y');   //第1行,第0列 显示y
    DisplayOneChar(1,1,':');
    DisplayOneChar(3,1,qian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4,1,'.');
    DisplayOneChar(5,1,bai);
    DisplayOneChar(6,1,shi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7,1,' '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显示z轴
void display_z()
{
    float temp;
    dis_data=(BUF[5]<<8)+BUF[4];    //合成数据
        if(dis_data<0){
        dis_data=-dis_data;
    DisplayOneChar(10,1,'-');       //显示负符号位
        }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(含源码 中文资料 原理图等):

网友A(2017-12-05):
正当要这个资料

网友A:
正好需要这个资料

网友B(2018-07-13):
找了很久

网友C(2019-01-24):
正好需要这个资料,感谢分享!

网友D(2019-12-12):
非常需要,感谢分享

网友E(2020-02-11):
大佬你好,想请教一下硬件连接问题,可以看到软件只支配两个引脚来传输数据,那其他的引脚怎么办,悬空吗。。。?

网友F(2020-06-07):
很多时候心急,明明官网下了ds还是眼瞎没看到引脚功能介绍

网友G:
10个引脚怎么连接啊

网友H(2021-04-01):
您好,我看您发的ADXL345与单片机的帖子,里面的原理图我有点没看懂,我想问下51单片机的管脚要怎么连接,原理图里P1和P2框了1到5管脚在单片机里对应哪些管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