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超声波测距源程序

楼主(2017-05-20):
STM32的超声波测距源程序

#include "CHAO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stm32f10x_exti.h"
#include "stm32f10x_gpio.h"
#define        TRIG_PORT1      GPIOB                //TRIG
#define        ECHO_PORT1      GPIOB                //ECHO
#define        TRIG_PIN1       GPIO_Pin_14  //TRIG B14    TIM1
#define        ECHO_PIN1       GPIO_Pin_15  //ECHO  B15

#define        TRIG_PORT2     GPIOA                 //ECHO A2
#define        ECHO_PORT2     GPIOA                //ECHO A3
#define        TRIG_PIN2       GPIO_Pin_0  //TRIG A2     TIM2
#define        ECHO_PIN2       GPIO_Pin_1  //ECHO A2

#define        TRIG_PIN4       GPIO_Pin_8 //TRIG B8     TIM4
#define        ECHO_PIN4       GPIO_Pin_9  //ECHO B9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,未经作者许可,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
//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
//LED驱动代码
//正点原子@ALIENTEK
//版本:V1.0
//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。
//Copyright(C)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9-2019
//All rights reserved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//初始化PB5和PE5为输出口.并使能这两个口的时钟
//LED IO初始化
u16 flag1=0;//蓝牙控制的关闭是否跟随
u16 flag2=0;
u16 flag4=0;

u16 flagq=0;//前面
u16 flagz=0;//左边
u16 flagy=0;//右边

u16 pwm3=186;//x
u16 pwm4=155;

void zadd(void)
{
if(pwm4>440)
        {
          pwm4=395;
  }
        else
{
           pwm4=pwm4+1;
}
  TIM_SetCompare4(TIM3,pwm4);
}

void yadd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m3>4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pwm3=405;
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pwm3=pwm3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TIM_SetCompare3(TIM3,pwm3);

}
void zjian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m4<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pwm4=45;
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pwm4=pwm4-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TIM_SetCompare4(TIM3,pwm4);
}

void yjian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m3<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pwm3=45;
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pwm3=pwm3-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TIM_SetCompare3(TIM3,pwm3);
}

void PD_USART2_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ping;
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ping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ping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ENABLE);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USART2,ENABLE);

        GPIO_Initping.GPIO_Mode=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ping.GPIO_Pin=GPIO_Pin_2;
        GPIO_Initping.GPIO_Speed=GPIO_Speed_1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ping);

        GPIO_Initping.GPIO_Mode=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    GPIO_Initping.GPIO_Pin=GPIO_Pin_3;
        GPIO_Initping.GPIO_Speed=GPIO_Speed_1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ping);

        USART_Initping.USART_BaudRate=9600;
        USART_Initping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=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    USART_Initping.USART_Mode=USART_Mode_Tx|USART_Mode_Rx;
        USART_Initping.USART_Parity=USART_Parity_No;
        USART_Initping.USART_StopBits=USART_StopBits_1;
        USART_Initping.USART_WordLength=USART_WordLength_8b;

        USART_Init(USART2,&USART_Initping);

        USART_Cmd(USART2,ENABLE);//使能串口2
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2,USART_IT_RXNE,ENABLE);//开启接收中断

        NVIC_Initping.NVIC_IRQChannel=USART2_IRQn;
        NVIC_Initping.NVIC_IRQChannelCmd=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ping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=1;
        NVIC_Initping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=1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ping);
}

void IN_Init(void)
{

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|RCC_APB2Periph_GPIOB, ENABLE);         //使能PB,PE端口时钟
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端口配置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          //推挽输出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 //IO口速度为50MHz
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.11
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1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.11输出高
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端口配置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          //推挽输出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 //IO口速度为50MHz
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.12
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1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.12 输出高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端口配置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          //推挽输出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 //IO口速度为50MHz
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.12
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.12 输出高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端口配置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          //推挽输出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 //IO口速度为50MHz
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.12
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.12 输出高
}

float CHAO_Distance1;      //计算出的距离
float CHAO_Distance2;      //计算出的距离
float CHAO_Distance4;      //计算出的距离

void CHAO_Init1(void)
{
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 ENABLE);         //使能PB端口时钟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        //使能复用功能时钟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  //设为推挽输出模式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TRIG_PIN1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 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IPD;//设为输入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ECHO_PIN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15接ECH0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 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 //GPIOB.15         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
      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B,GPIO_PinSource15)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=EXTI_Line15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Rising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    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/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
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15_10_IRQ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2;        //抢占优先级2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优先级2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//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
}

void CHAO_Init2(void)
{
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         //使能PB端口时钟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        //使能复用功能时钟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  //设为推挽输出模式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TRIG_PIN2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 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IPD;//设为输入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ECHO_PIN2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3接ECH0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 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 //GPIOA.3 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
      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A,GPIO_PinSource1)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=EXTI_Line1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Rising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    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/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
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1_IRQ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2;        //抢占优先级2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优先级2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//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
}

void CHAO_Init4(void)
{
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 ENABLE);         //使能PB端口时钟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        //使能复用功能时钟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  //设为推挽输出模式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TRIG_PIN4 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 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IPD;//设为输入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ECHO_PIN4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9接ECH0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 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 //GPIOB.9 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
      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B,GPIO_PinSource9)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=EXTI_Line9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Rising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    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/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
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9_5_IRQ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2;        //抢占优先级2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优先级2
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//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
}

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delay_u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0us
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EXTI_Line15) !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unter(TIM1,0);
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1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1, ENABLE);  //开启时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1,DISABLE);  //关闭时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GPIO_ReadInputDataBit(ECHO_PORT1,ECHO_PIN1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1, DIS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2失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O_Distance1=TIM_GetCounter(TIM1)*30*33/300.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距离&&UltrasonicWave_Distance<150

//        printf("distance1:%f cm",CHAO_Distance1);

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15);  //清除EXTI7线路挂起位
}
}

void EXTI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delay_u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0us
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EXTI_Line1) !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unter(TIM2,0);
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2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2, ENABLE);  //开启时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2,DISABLE);  //关闭时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GPIO_ReadInputDataBit(ECHO_PORT2,ECHO_PIN2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低电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2, DIS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2失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O_Distance2=TIM_GetCounter(TIM2)*100*500.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距离&&UltrasonicWave_Distance<150

//        if(CHAO_Distance2>0)
//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distance2:%f cm",CHAO_Distance2);
//        }
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1);  //清除EXTI7线路挂起位
}
}

void EXTI9_5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delay_u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0us
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EXTI_Line9) !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unter(TIM4,0);
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4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4, ENABLE);  //开启时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4,DISABLE);  //关闭时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GPIO_ReadInputDataBit(ECHO_PORT1,ECHO_PIN4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4, DIS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2失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O_Distance4=TIM_GetCounter(TIM4)*5*34/200.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距离&&UltrasonicWave_Distance<150
//        if(CHAO_Distance4>0)
//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distance4:%f cm",CHAO_Distance4);
//        }
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9);  //清除EXTI7线路挂起位
}
}

/*
* 函数名: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
* 描述  :开始测距,发送一个>10us的脉冲,然后测量返回的高电平时间
* 输入  :无
* 输出  :无
*/
void CHAO_ceju1(void)
{
  GPIO_SetBits(TRIG_PORT1,TRIG_PIN1);                   //送>10US的高电平RIG_PORT,TRIG_PIN这两个在define中有?
  delay_us(2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20US
  GPIO_ResetBits(TRIG_PORT1,TRIG_PIN1);
}
void CHAO_ceju2(void)
{
  GPIO_SetBits(TRIG_PORT2,TRIG_PIN2);                   //送>10US的高电平RIG_PORT,TRIG_PIN这两个在define中有?
  delay_us(2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20US
  GPIO_ResetBits(ECHO_PORT2,TRIG_PIN2);
}
void CHAO_ceju4(void)
{
  GPIO_SetBits(TRIG_PORT1,TRIG_PIN4);                   //送>10US的高电平RIG_PORT,TRIG_PIN这两个在define中有?
  delay_us(2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20US
  GPIO_ResetBits(ECHO_PORT1,ECHO_PIN4);
}

//void bijiao(void)
//{
//if( CHAO_Distance1<10)
//{
//  LED0=0;
//}
//else
//{
//LED0=1;
//}
//}

//void GenSui_Init(void)
//{
//if( CHAO_Distance1>1&&CHAO_Distance1<10)
//{
//      IN1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IN2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IN3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IN4=0;
//}
//else
//        if(CHAO_Distance1>=10&&CHAO_Distance1<30)
//{
//// stop();
//       IN1=1;
//                   IN2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IN3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IN4=1;
//}
////else
////        if(CHAO_Distance1>=20&&CHAO_Distance1<40)
////        {
//////  forward();
////                   IN1=1;
////                   IN2=0;   //左边电机
////                   IN3=0;
////                   IN4=1;  //右边电机
////  }
////else
////{
//// flagz=1;//左边
//// flagy=1;//右边
////}
////if(CHAO_Distance2>0&&CHAO_Distance2<20&&flagz==1)
////{
//////turnreft();
////}
////else
////{
//// flagz=0;//左边
////}
////if(CHAO_Distance4>0&&CHAO_Distance4<20&&flagy==1)
////{
//////turnleft();
////}
////else
////{
//// flagy=0;//右边
////}

//}

void USART2_IRQHandler(void)
{
u8 res;

     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2,USART_IT_RXNE))
{
     res= USART_ReceiveData(USART2);
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2,res);

         if(res==0x08)//开启跟随
         {
           flag1=1;
                 flag2=1;
                 flag4=1;
         }
        if(res==0x09)//关闭跟随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0;
                   flag4=0;
                   IN1=0;
                   IN2=0;
                   IN3=0;
                   IN4=0;
         }
         if(res==0x01)//前进
         {
       IN1=1;
                   IN2=0;   //左边电机
                   IN3=0;
                   IN4=1;  //右边电机
         }
         if(res==0x02)//后退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08-15):
为什么void USART2_IRQHandler(void)段中的IN1=0,IN2=0之类的语句都是错的

网友A:
为什么void USART2_IRQHandler(void)段中IN1=0,IN1=1之类的语句是错误的

网友B:
不是超声波的,是我下错了么?里面的程序是MPU6050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