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驱步进电机扭矩太小 用于easydriver+单片机

楼主(2017-05-20):
拆了一个光驱,用89c52+一块easydriver(接5V供电)驱动上面的步进电机。把步进电机单独拆下来能正常转动,但是放回导轨上之后完全带不动滑块。

请问步进电机扭矩这么小,DIY激光雕刻机是怎么做到的?求高手指点!

网友A:
这个电机前段是丝杆,后端则是钢珠,不能单独拆下来啊!我想你是要加长丝杆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机前段是丝杆,后端则是钢珠,不能单独拆下来啊!我想你是要加长丝杆吧!

不是的,我的意思是电机根本带不动导轨上的滑块,拆下来空转还能转,就是没劲儿。是不是转电压的原因呢?

网友B(2019-01-20):
要么是电流不够,要么就是电压达不到,你查一下电机参数,确定一下是5v还是12v。光驱里面有的是12v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