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智能小车左侧避障传感器,一上电就有规律的闪烁(发光二极管)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7-05-20):
我的智能小车左侧避障传感器,一上电就有规律的闪烁(发光二极管)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这个是小车的原理图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ZYWIFI0939C-WIFI机器人实验板例程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平台:ZYWIFI0939C-WIFI机器人 + Keil U4 + STC89C52
*  名称:ZY-1智能小车参考程序
*  公司:湖南智宇科教设备有限公司
*  编写:智宇公司研发一部
*  日期:2015-1-15
*  交流:智能车QQ:261339276
*  晶振:11.0592MHZ
*  说明:免费开源,不提供源代码分析
*  硬件设置:要有自己动手能力,才能完成实验
*  使用说明:根据下面IO口自己用杜邦线连接各种模块,可以自己修改各种模块IO口
*  视频教程:本小车配套学习C语言详细视频教程,资料统一网盘下载
   重点提示:本程序只做参考,不提供技术支持,请自己研究吸收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#include<AT89x51.H>
    #include <intrins.h>
        #include<HJ-4WD_PWM.H>                  //包含HL-1蓝牙智能小车驱动IO口定义等函数
    #define Left_1_led        P3_7         //左循迹传感器

    #define Right_1_led       P3_6         //右循迹传感器

    #define LeftIRBZ          P3_5         //左避障传感器

        #define RightIRBZ         P3_4         //右避障传感器

sbit SB1=P2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蜂鸣器端口
sbit IRIN=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红外接收端口

unsigned char code  LedShowData[]={0x03,0x9F,0x25,0x0D,0x99,  //定义数码管显示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49,0x41,0x1F,0x01,0x19};//0,1,2,3,4,5,6,7,8,9
unsigned char code  RecvData[]={0x19,0x46,0x15,0x43,0x44,0x40,0x0D,0x0E,0x00,0x0F};
unsigned char IRCOM[7];

#define ShowPort P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显示端口
unsigned char temp = 1;

void Delay1ms(unsigned int i)
{
unsigned char j,k;
do{
  j = 10;
  do{
   k = 50;
   do{
    _nop_();
   }while(--k);
  }while(--j);
}while(--i);

}

void delay_nus(unsigned int i)  //延时:i>=12 ,i的最小延时单12 us
{
  i=i/10;
  while(--i);
}
void delay_nms(unsigned int n)  //延时n ms
{
  n=n+1;
  while(--n)
  delay_nus(900);         //延时 1ms,同时进行补偿

}
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.14mS延时程序
{
  unsigned char 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临时变量
  while(x--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时间循环
  {
    for (i = 0; i<13; i++) {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4mS延时
  }
}

void Delay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延时子程序
{
  unsigned int DelayTime=3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延时时间变量
  while(DelayTime--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进行延时循环
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程序返回
}

void ControlCar_yaokong(unsigned char ConType)    //定义电机控制子程序        (红外遥控单独设置一个 switch  case  语句  )
{

  stop();
switch(ConTyp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用户设定电机形式
{
  case 1:  //前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1
  {
    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前进之前 先停止一段时间  防止电机反向电压冲击主板 导致系统复位
        Delay1ms(150);
//        LeftLed = 0 ;
        run();
    break;
  }
  case 2: //后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2
  {
    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后退之前 先停止一段时间  防止电机反向电压冲击主板 导致系统复位
    Delay1ms(150);
  //  LeftLed = 1 ;
        ba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2电机反转
    break;
  }
  case 3: //右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3
  {
     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左转之前 先停止一段时间  防止电机反向电压冲击主板 导致系统复位
         Delay1ms(150);
         rightru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2电机正转
         break;
  }
  case 4: //左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4
  {
     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右转之前 先停止一段时间  防止电机反向电压冲击主板 导致系统复位
         Delay1ms(150);
     leftru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1电机正转  //M2电机反转
          break;
  }
  case 8: //停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8
  {
    stop();
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退出当前选择
  }
}
}
void Robot_Avoidance()                   //机器人避障子程序
{

              if(LeftIRBZ==1&&RightIRBZ ==1)          //LeftIRBZ RightIRBZ
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run();
              delay_nms 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ftIRBZ==1&&RightIRBZ ==0)            //右边检测到红外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ghtru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nms (1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300MS   防止电机反相电压冲击  导致系统复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ightIRBZ ==1&&LeftIRBZ==0)                //左边检测到红外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ftru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nms (1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300MS   防止电机反相电压冲击  导致系统复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ightIRBZ==0&&LeftIRBZ==0)                //两边传感器同时检测到红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nms (1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300MS   防止电机反相电压冲击  导致系统复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电机后退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nms (1000);                //后退50毫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ghtru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电机右转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nms 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un();

}
//机器人循迹子程序
void Robot_Traction()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机器人循迹子程序
{

   //SB1=1;
   if(Left_1_led  == 0 && Right_1_led == 0)    //三个红外检测到黑线,就前进         Left_1_led           Right_1_led
   {
      ru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侧没有信号时,开始向右转一定的角度
      delay_nms (10);
          SB1=0;
   }

   else if(Left_1_led  == 0 && Right_1_led == 1)
   {
      rightru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侧检测到黑线,开始向右转一定的角度
      delay_nms (10);
   }

   else if(Left_1_led  == 1 &&  Right_1_led == 0)
   {
      leftru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侧检测到黑线,开始向左转一定的角度

      delay_nms (10);
   }
   else if(Left_1_led  == 1 &&  Right_1_led == 1)
   {
      SB1=1;
          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侧检测到黑线,开始向左转一定的角度

      delay_nms (10);
   }

}

//----------红外遥控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IR_IN() interrupt 2 using 0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INT2外部中断函数
{
  unsigned char j,k,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临时接收变量

  EX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外部中断,防止再有信号到达
  delayms(1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时间,进行红外消抖
  if (IRIN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红外信号是否消失
  {
     EX1 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开
     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
  }

  while (!IRIN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IR变为高电平,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。
  {
   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等待
  }

  for (j=0;j<4;j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集红外遥控器数据
  {
    for (k=0;k<8;k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次采集8位数据
    {
       while (IRIN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 IR 变为低电平,跳过4.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。
       {
      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等待
       }

       while (!IRIN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 IR 变为高电平
       {
      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等待
       }

       while (IRIN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IR高电平时长
       {
      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等待
         N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加加
         if (N>=3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计数器累加值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EX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外部中断功能
           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
         }
       }

      IRCOM[j]=IRCOM[j] >>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行数据位移操作并自动补零

      if (N>=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数据长度
      {
         IRCOM[j] = IRCOM[j] | 0x80;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最高位补1
      }
      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零位数计录器
    }
  }

  if (IRCOM[2]!=~IRCOM[3]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地址码是否相同
  {
     EX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外部中断
 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
  }

  for(j=0;j<10;j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循环进行键码解析
   {
      if(IRCOM[2]==RecvData[j])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行键位对应
      {
       // ControlCar(j);
                ControlCar_yaokong(j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相应数码
      }
   }
   EX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开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程序入口
{
  TMOD=0X01;
        TL0 = 0x66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FC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TR0= 1;
  ET0= 1;
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//EX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同意开启外部中断1
  IT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外部中断1为低边缘触发类型

//void Timer0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1毫秒@11.0592MHz
//{
//        AUXR &= 0x7F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2T模式
//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//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//        TL0 = 0x66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//        TH0 = 0xFC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//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//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//}

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程序主循环
  {
          if(P3_2 == 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delay_nms(10);
           if(P3_2 == 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P3_2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temp > 3)
          {
          temp = 1;
          }

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ShowPort = LedShowData[1];Robot_Traction();EX1 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ShowPort = LedShowData[2];Robot_Avoidance();EX1 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ShowPort = LedShowData[3];SB1 = 1; EX1 = 1;break;
          }

  }
}

楼主:
#ifndef _LED_H_
#define _LED_H_

    //定义小车驱动模块输入IO口
        sbit IN1=P1^2;
        sbit IN2=P1^3;
        sbit IN3=P1^4;
        sbit IN4=P1^5;
        sbit EN1=P1^6;
        sbit EN2=P1^7;

        /***蜂鸣器接线定义*****/
    sbit BUZZ=P2^3;

    //#define Left_1_led        P3_3         // 左传感器
        //#define Right_1_led       P3_2         //右传感器

        #define Left_moto_pwm          P1_6         //PWM信号端
        #define Right_moto_pwm          P1_7          //PWM信号端

    #define Left_moto_go      {P1_2=1,P1_3=0;}  //左电机向前走
        #define Left_moto_back    {P1_2=0,P1_3=1;}         //左边电机向后转
        #define Left_moto_Stop    {P1_2=0,P1_3=0;}         //左边电机停转
        #define Right_moto_go     {P1_4=1,P1_5=0;}        //右边电机向前走
        #define Right_moto_back   {P1_4=0,P1_5=1;}        //右边电机向后走
        #define Right_moto_Stop   {P1_4=0,P1_5=0;}              //右边电机停转

       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 =0;//变量定义
       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=0;// 左电机占空比N/20
       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=0;// 右电机占空比N/20
        bit Right_moto_stop=1;
        bit Left_moto_stop =1;
        unsigned  int  time3=0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延时函数
   void delay(unsigned int k)
{
     unsigned int x,y;
         for(x=0;x<k;x++)
           for(y=0;y<2000;y++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前速前进
     void  run(void)
{
     push_val_left=6;         //速度调节变量 0-20。。。0最小,20最大
         push_val_right=6;
         Left_moto_go ;   //左电机往前走
         Right_moto_go ;  //右电机往前走
}
//前速后退
     void  back(void)//后退
{
     push_val_left=13;         //速度调节变量 0-20。。。0最小,20最大
         push_val_right=13;
         Left_moto_back ;   //左电机往前走
         Right_moto_back ;  //右电机往前走
}

//左转
     void  leftrun(void)
{
     push_val_left=6;
         push_val_right=14;
         Right_moto_go ;  //右电机往前走
     Left_moto_back   ;  //左电机后走
}

//右转
     void  rightrun(void)
{
         push_val_left=14;
         push_val_right=6;
     Left_moto_go  ;   //左电机往前走
         Right_moto_back    ;  //右电机往后走
}
//停止
     void  stop(void)
{
         P1_2 = 0;
         P1_3 = 0;
         P1_4 = 0;
         P1_5 = 0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左电机调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,占空比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void pwm_out_left_moto(void)
{
   if(Left_moto_stop)
   {
    if(pwm_val_left<=push_val_left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Left_moto_pwm=1;
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eft_moto_pwm=0;
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if(pwm_val_left>=20)
               pwm_val_left=0;
   }
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Left_moto_pwm=0;

       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右电机调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(void)
{
  if(Right_moto_stop)
   {
    if(pwm_val_right<=push_val_right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Right_moto_pwm=1;
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Right_moto_pwm=0;
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if(pwm_val_right>=20)
               pwm_val_right=0;
   }
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Right_moto_pwm=0;

      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/*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*/
        void timer0()interrupt 1   using 2
{
        TL0 = 0x66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FC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 time3++;
         pwm_val_left++;
         pwm_val_right++;
         pwm_out_left_moto();
         pwm_out_right_moto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endif

楼主:
有大神能帮助解决吗?????

网友A:
是图中的D3闪吗?。 调整W1电位器改变左避障灵敏度。也可试一试有障碍时,V3收到V1的反射光,LM393的1脚电位低D3亮,用易拉罐皮卷一个6MM的小管套在V3上,不让它接受到光线这时LM393的1脚电位高D3不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图中的D3闪吗?。 调整W1电位器改变左避障灵敏度。也可试一试有障碍时,V3收到V1的反射光,LM393的1脚电 ...

谢谢回复,这里边有3个模式,模式1为寻迹,模式2为避障,模式3为遥控,我估计是程序之间有干扰,我只想用模式2,我把模式1和3都屏蔽掉了,只用模式2,D3闪烁频次减轻了很多,小车可以正常运行。

另外,我不想调低避障的灵敏度,这样小车老是撞墙后才传感器才反应。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