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2单片机中排阻的作用

楼主(2017-05-20):
stc89c52单片机电路中P0口连接4.7K排阻的作用是什么,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概念分别是什么呢???

网友A:
标准的51内核单片机P0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 所以做IO用的时候要外接上拉电阻 要不推不起来功耗稍微大一点点的器件 4.7~10k都可以 后来的增强51基本上没这限制了 直接置成推挽都能推起来 不用外接上拉了 不过有总电流限制 太大了会烧片子

一般上拉是增加驱动能力 下拉是提高可靠性

网友B:
51MCUPO 内部没有上拉电阻,所以要在外部加上拉电阻。

网友C:
一楼说得很详细了,上拉也可以用来确保引脚默认为高电平,下拉就默认低电平,比如在复位引脚RST上加个下拉

网友D:
上拉和限流的作用

网友E:
是上拉电阻没错,51的没带,15的有。

网友F:
老哥发一个上拉和下拉电阻的图来对比一下呗~~

网友G:
楼主有这一问,说明你有两处要补课:
1、CPU IO的输出末端是什么结构(提示看手册图)
2、对基本三极管的电路不是很精通。

网友H:
一般上拉是增加驱动能力 下拉是提高可靠性

网友H:
一楼大神说得很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