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模块L298N驱动问题

楼主(2017-05-21):
谁能告诉我电源部分怎么接线,搞了半天就是驱动不了电机

网友A:
是直流电机,还是步进电机

网友B:
电源部分接线

网友C:
这个某宝上很多的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源部分接线

电机模块用4节电池供电,单片机用另外的5v电压供电是吧

网友C:
直接12V就ok了,电机是12V的,单片机5V是板上7805给的,不用管的,如果是直流电机,可控制2个,如果是步进电机就只能控制一个。

网友D:
按照说明接肯定可以啊

网友E:
电源接12v,和GND,然后INT1和INT2接通道,直流电机接out1和out2就ok了呀

网友F:
接直流电机吧,in1和2控制A电机,3和4控制B电机,通过0和1来控制两个电机的正反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直接12V就ok了,电机是12V的,单片机5V是板上7805给的,不用管的,如果是直流电机,可控制2个,如果是步进 ...

你说的是这样子吗,可是单片机电源灯也没有亮啊

网友G:
out1和out2接直流电机的正负极,out3和out4接直流电机的正负极,就行了

网友G:
前几天刚用L298做了个两路PWM控制两个电机的,可私聊qq1351017801

网友H:
电源接高于5V的电压 7V 9V 或12V GND与单片机相连  共地

网友I:
楼主:你要弄清楚电压转动的原理。再研究驱动才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电源接高于5V的电压 7V 9V 或12V GND与单片机相连  共地

按照你说的,可以驱动电机了,之前就是GND没有与单片机共地。  但是为什么要GND与单片机共地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按照你说的,可以驱动电机了,之前就是GND没有与单片机共地。  但是为什么要GND与单片机共地啊

如果没有共地(或电源),那么,MCU的控制信号就没有回路,电机就无法控制,也就不转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是这样子吗,可是单片机电源灯也没有亮啊

看见板上那个5V输出了吗?如果你的单片机没另接电源,就把板上这个5V和地接在单片机板上,如果单片机板已有5V,就只把地接在一起。

网友J:
我的l298n这个电机发出嗡嗡的声音,但就是不转是怎么回事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见板上那个5V输出了吗?如果你的单片机没另接电源,就把板上这个5V和地接在单片机板上,如果单片机板已 ...

懂了 谢谢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的l298n这个电机发出嗡嗡的声音,但就是不转是怎么回事啊

看看上面的回复,检查自己连线是否正确

网友K(2023-02-20):
引用 网友A:
是直流电机,还是步进电机

直流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