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R ADC_逐次逼近型ADC之简单理解

楼主:
SAR ADC_逐次逼近型ADC之简单理解:

1)逐次逼近转换过程和用天平称物重非常相似。天平称重物过程是,从最重的砝码开始试放,与被称物体行进比较,若物体重于砝码,则该砝码保留,否则移去。再加上第二个次重砝码,由物体的重量是否大于砝码的重量决定第二个砝码是留下还是移去。照此一直加到最小一个砝码为止。将所有留下的砝码重量相加,就得此物体的重量。仿照这一思路,逐次比较型A/D转换器,就是将输入模拟信号与不同的参考电压作多次比较,使转换所得的数字量在数值上逐次逼近输入模拟量对应值。

2)对11.10.1的电路,它由启动脉冲启动后,在第一个时钟脉冲作用下,控制电路使时序产生器的最高位置1,其他位置0,其输出经数据寄存器将1000……0,送入D/A转换器。输入电压首先与D/A器输出电压(VREF/2)相比较,如v1≥VREF/2,比较器输出为1,若vI< VREF/2,则为0。比较结果存于数据寄存器的Dn-1位。然后在第二个CP作用下,移位寄存器的次高位置1,其他低位置0。如最高位已存1,则此时 vO=(3/4)VREF。于是v1再与(3/4)VREF相比较,如v1≥(3/4)VREF,则次高位Dn-2存1,否则Dn-2=0;如最高位为0,则vO=VREF/4,与vO比较,如v1≥VREF/4,则 Dn-2位存1,否则存0……。以此类推,逐次比较得到输出数字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