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,这个四倍压电路是怎样工作的

楼主:
问一下,这个四倍压电路是怎样工作的,输入为幅值5V的方波,输出位-5V的持续电压

网友A(2017-05-21):
四倍压电路没有实用价值,2倍压可以。

网友B:
1、先假设电容上全无电荷。
2、输入一个正脉冲(看作是接了一个5V的电池),并假设时间足够,这时分析一下各个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?
3、输入一个0(脉冲的低电平),并假设时间足够,这时输入相当于短路,你可以将有电的电容当作是“电池”对其它电容冲电,再分析一下各个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?
4、重复2、3、你就达成目的了(得到输出端的电压)。
要的:
1、输入看成是“5V电池”与“短路”交替这两种状态。
2、有电的电容可以看作是“电池”(当然对其它电容冲电时,自己电压会下降,但不影响分析的结果趋势)
3、各“电池”(有电的电容)串联后,电压会增加,每个脉冲周结束后都会增加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