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TC35 GSM模块的手机制作与设计全套资料下载 含仿真 PCB 原理图 程序

楼主:
借助系统模型,阐明基于西门子公司的TC35型GSM手机模块收发短信、打电话的基本概念以及串口控制 SMS 的基本原理。详细介绍C51单片机STC12C5A32S2控制GSM 模块工作的软件实现过程,对怎样用单片机控制GSM 模块收发短信、打电话进行探讨,也对程序设计的主体思想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。

文章重点阐述了STC12C5A32S2单片机和TC35模块的接口、TC35的特点和主要功能、AT指令的应用等。该系统单片机STC12C5A32S2的TXD/RXD分别接TC35模块的TXD/RXD,完成对TC35模块的初始化和短消息的数据收发以及打电话的功能。

这个是制作成功的实物图:

压缩包里面含完整的PCB图 proteus仿真原理图和源程序程序等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absacc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math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#define lcd_data_port P0   //定义与1602LCD的数据口的单片机口线
sbit lcden=P2^5;        // lcd使能
sbit lcdrs=P2^3;        // lcd读
sbit lcdrw=P2^4;        // lcd写
sbit beep=P2^2;//蜂鸣器

void delayms(uint x);
void lcd_write_com(uchar lcd_com);   //送命令数据到LCD的子函数声明
void lcd_write_data(uchar lcd_data); //送显示数据到LCD的子函数声明
void lcd_in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子函数声明

void write_sfm(uchar wz,uchar date);//在第一行写一个数函数
#define key_4x4_port P1             //定义4x4键盘使用的单片机端口
uchar ke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x4键盘扫描所得的键值保存到这里
void key_4x4_scan();    //声明4x4键盘扫描子函数,得到的键值送至全局变量key

#define Phone_connection  1    //正在打电话状态标志
#define Clear_Connect     0    //电话已挂断状态标志
char Calls_State_Flag=Clear_Connect;   //电话状态
void ScanMessage(void);
void clr_rsbuf(void);

uchar code AT[]="AT\r"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握手信号
uchar code AT_CMGF[]= "AT+CMGF=1\r";//发送数据为TXET格式
uchar code AT_CMGS[]= "AT+CMGS=15994473659\r";
uchar code AT_CMGR[]= "AT+CMGR=2\r";
uchar code AT_CSCA[]="AT+CSCA=\"+8613800771500\""; //设置服务中心号码
uchar code AT_CNMI[]= "AT+CNMI=2,1,0,0\r";//新消息提示:设置为mode=2,mt=1
uchar code AT_CLIP[]= "AT+CLIP=1,1\r";//显示来电号码
uchar Sms[]="hello!";
uchar Phone_call[]="15994473659";
uchar Phone_num[12];
uchar RsPoint=0;
uchar RsBuf[100];
uchar j=0;
uint i, k,ii;
void di()
{
    beep=0;
    delayms(250);
        beep=1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delayms(uint x)//延时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Print_Char
函数功能:发送单个字符
          入口参数:ch      出口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rint_Char(uchar ch)//发送单个字符
{
SBUF=ch; //送入缓冲区
while(TI==0); //等待发送完毕
TI=0; //软件清零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Print_Str
函数功能:发送字符串
          入口参数:*str    出口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rint_Str(uchar *str)//发送字符串
{

while(*str!='\0')
{
Print_Char(*str++);
    }
}
void clr_rsbuf(void)//清空接收缓存
{
for(RsPoint=0;RsPoint<100;RsPoint++)
{
RsBuf[RsPoint]=0x00;
}
RsPoint=0;
}
void ser()interrupt 4
{
         if(RI==1)
  {
    RI=0;
    RsBuf[RsPoint++]=SBUF;
    if (RsPoint>=sizeof(RsBuf))
    {
    RsPoint=0;//FlagRs485=0;
    }  //????
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Ini_UART
函数功能:串口初始化、定时器初始化
          入口参数:无     出口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i_UART(void)//串口初始化、定时器初始化
{
TMOD = 0x20;      //T1方式2,用于UART波特率
TH1 = 0xFD;       //UART波特率设置:9600
TL1 = 0xFD;
SCON = 0x50;  ////UART方式1:8位UART;   REN=1:允许接收
PCON = 0x00;

TF1 = 1;     // 中断标志位
TR1 = 1;    // 启动定时器1
ES=1;       //启动串行口中断
ET0=1;      //启动中断功能
EA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main
函数功能:主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di();
       Ini_UART();
       lcd_int();
           k=0;
       Print_Str(AT);
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Print_Str(AT_CMGF);
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Print_Str(AT_CNMI);
       delayms(200);
       Print_Str(AT_CLIP);
       delayms(250);
           clr_rsbuf();
       P1=0xff;  //P0开机初始化
       key=0xff; //键盘值开机初始化为ff(检测到的键值应为0----15)
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ScanMessage();
               key_4x4_scan();//不停调用键盘扫描程序
            };//原地循环
}
void ScanMessage(void)
{
        for(ii=0;ii<32;ii++)
                if(RsBuf[ii-3]=='C'&&RsBuf[ii-2]=='M'&&RsBuf[ii-1]=='T'&&RsBuf[ii]=='I'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);   //将要显示的位置定位在LCD的第一行第0个字符处
             clr_rsbuf();
             Print_Str(AT_CMGR);
             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
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);   //将要显示的位置定位在LCD的第一行第0个字符处
             for(i=0;i<15;i++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RsBuf[i+20]);    //显示
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0x40);   //将要显示的位置定位在LCD的第一行第0个字符处
             for(i=15;i<32;i++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RsBuf[i+20]);    //显示
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RsBuf[ii-3]=='C'&&RsBuf[ii-2]=='L'&&RsBuf[ii-1]=='I'&&RsBuf[ii]=='P'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beep=0;
             delayms(250);
             delayms(250);
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);   //将要显示的位置定位在LCD的第一行第0个字符处
             for(i=(ii+3);i<15+(ii+3);i++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RsBuf[i]);    //来电显示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0x40);   //将要显示的位置定位在LCD的第一行第0个字符处
             for(i=(ii+3)+15;i<32+(ii+3);i++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RsBuf[i]);    //显示"ATH"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ee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4x4_scan();//不停调用键盘扫描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_rsbuf();
      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phone
函数功能:拨打目标电话
          入口参数:无     出口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hone()    //打电话函数
{
         uchar ATD1[]="ATD"; //拨
     uchar ATD3[]=";\r";
     uchar ATDINTOL[25];
     strcpy(ATDINTOL,ATD1);
     strcat(ATDINTOL,Phone_num); //EEE
     strcat(ATDINTOL,ATD3);
     Print_Str(ATDINTOL);
     delayms(250);   delayms(25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GSM_ATH
函数功能:挂电话
          入口参数:无     出口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GSM_ATH()
{
     Print_Str("ATH"); //发送挂电话指令
     Print_Str("\r");   //发送回车
     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Rphone
函数功能:接听目标电话
          入口参数:无     出口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phone()    //接听电话函数
{
         Print_Str("ATA");
     Print_Str("\r");   //发送回车
     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GSM_TEXT
函数功能:设置发送数据为TXET格式
          入口参数:无     出口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void GSM_TEXT()   //设置GSM为TEXT格式
//{
//     Print_Str(AT_CMGF);   //发送设置指令
//     ES=1;
//         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
//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GSM_TEXT_SMS
函数功能:发送数据为TXET格式的短信内容
          入口参数:无     出口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GSM_TEXT_SMS()  //发送TEXT格式内容
{
     Print_Str(AT_CMGS);
         Print_Str(Phone_call);
     Print_Str("\r");
     delayms(200);
     Print_Str(Sms);
     Print_Char(0x1A);  //发送短息内容结束符对应的ASCII为0x1a
         ES=1;
     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LCD相关函数定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write_com(uchar lcd_com)   //LCD送命令子函数
{
  lcdrs=0;
  lcd_data_port=lcd_com;
  delayms(5);
  lcden=1;
  delayms(5);
  lcden=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write_data(uchar lcd_data)  //LCD送显示数据子函数
{
  lcdrs=1;
  lcd_data_port=lcd_data;
  delayms(5);
  lcden=1;
  delayms(5);
  lcden=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int()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子函数
{
  lcdrw=0;
  lcden=0;
  lcd_write_com(0x38);  //设置LCD工作于16x2、5x7点阵、8位数据接口模式
  lcd_write_com(0x0c);  //开显示,不显示光标
  lcd_write_com(0x06);  //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自动加1
  lcd_write_com(0x01);  //清屏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write_sfm(uchar wz,uchar date)             //在第一行写一个数函数
{
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wz);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0x30+date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key_4x4_scan()                    //4x4键盘扫描子函数,得到的键值送至全局变量key
{
    uchar temp ;
    key_4x4_port=0xfe;           //送出最低位0电平去扫描
    temp=key_4x4_port;           //读出整个口的得到的值
    temp=temp&0xf0;                   //屏蔽低4位
    if(temp!=0xf0)                   //假如高4位不是全1
    {
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消抖再读
          temp=key_4x4_port;
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if(temp!=0xf0)           //消抖后如果再次确定高4位不是全1
        {
          temp=key_4x4_port; //读出此次按键的值
  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   {
         ///////////////拨打电话按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e:  ke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  //清屏
             clr_rsbuf();
             phone();  //拨打电话
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);   //将要显示的位置定位在LCD的第一行第0个字符处
             for(i=0;i<32;i++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RsBuf[i]);    //显示
              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delayms(250);
             Calls_State_Flag=Clear_Connec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//11101110
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挂电话按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case 0xde:  ke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  //清屏
             clr_rsbuf();
             GSM_ATH(); //发送挂电话指令
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);   //将要显示的位置定位在LCD的第一行第0个字符处
             for(i=0;i<32;i++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RsBuf[i]);    //
              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delayms(250);
             Calls_State_Flag=Phone_connecti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//11011110
        ////////////////TEXT格式及TEXT格式内容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case 0xbe:  key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  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_rsbuf();
             //GSM_TEXT();//设置GSM为TEXT格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TEXT_SMS();//发送TEXT格式内容
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);   //将要显示的位置定位在LCD的第一行第0个字符处
             for(i=0;i<15;i++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RsBuf[i]);    //显示
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for(i=15;i<32;i++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RsBuf[i]);    //显示
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delayms(250);
             delayms(250);
             break;   //10111110
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0号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case 0x7e:  key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);   //将要显示的位置定位在LCD的第一行第0个字符处
             Phone_num[k++]=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(j+1)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j+1;
             break;   //01111110
            }
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          //等待按键放开
         { temp=key_4x4_port;
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}
      }
    }
    key_4x4_port=0xfd;  //11111101
    temp=key_4x4_port;
    temp=temp&0xf0;
    if(temp!=0xf0)
    { delayms(10);
      temp=key_4x4_port;
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{        temp=key_4x4_port;
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接听电话按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d:   key=4;
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  //清屏
             clr_rsbuf();
             Rphone();  //接听电话
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);   //将要显示的位置定位在LCD的第一行第0个字符处
             for(i=0;i<32;i++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RsBuf[i]);    //显示
              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//11101101
        ////////////////7号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case 0xdd:   key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one_num[k++]=0x3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(j+1),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j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//11011101
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4号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case 0xbd:   key=0x3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one_num[k++]=0x3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(j+1),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j+1;break;   //10111101
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1号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one_num[k++]=0x31;
             case 0x7d:   key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(j+1)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j=j+1; break;   //01111101
         }
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{ temp=key_4x4_port;
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 }
      }
      }
    key_4x4_port=0xfb;  //11111011
    temp=key_4x4_port;
    temp=temp&0xf0;
    if(temp!=0xf0)
    { 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delayms(250);
             temp=key_4x4_port;
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{ temp=key_4x4_port;
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{
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清屏按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b:  key=8;
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  //清屏
             j=0;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//11101011
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8号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case 0xdb:  key=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one_num[k++]=0x3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(j+1),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j=j+1;break;  //11011011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文档预览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85499-1.html

全部资料打包下载地址:

网友A(2017-05-21):
看看这个,换一下思路,很有帮助。

网友B:
很好的设计资料,赞一个!

网友C(2018-03-26):
好资料啊  正想用单片机做个手机玩玩

网友D(2018-05-23):
实际仿真无法进行,进行时LCD显示数据不正常。

网友E:
这是个简易版手机吗

网友F(2018-07-02):
非常感谢,下载学习一下

网友G(2020-02-23):
好棒好棒

网友H(2020-04-01):
大神啊!膜拜了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实际仿真无法进行,进行时LCD显示数据不正常。

我推荐不要用仿真!任何业内人士都不推荐!我觉得你要是喜欢它,你就可以做一个出来,这样你才会真正学会mcu

网友H:
加一个麦克风就可以真的用来通话了,还可以改成用arm单片机,那样就可以和市面上的手机媲美了

网友I(2020-05-30):
哇哇哇,这个资料太棒了,感谢大神

网友J(2020-11-15):
不错,值得学习。51hei有你更精彩!!

网友K:
好东西以后用来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