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ICL7106相适配的三位半LCD型号有人知道吗

楼主(2017-05-21):
最近在做毕设,做一个双通道数字电平表,原理图上如何添加LCD呢,还是直接加元器件,有人有LCD的库吗

网友A(2018-01-15):
你的7106怎么接的lcd?

网友B:
10.16   7106/7107组成数字式电压表

⒈ 概述
⒉ 工作原理
⒊ 元器件选择
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
《数字电子技术基础》(ISBN 978-7-111-21516-5机械工业出版社

网友A:
你有7106的引脚图么?

网友C(2017-05-21):
原理图上的LCD:
看所用的LCD手册,随意找到“东东”替代,只要引脚数量相同就可以了,各引脚依手册重新定义一下。
是不是很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