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源12通道2.4G遥控制作-接收机

楼主(2017-05-21):
首先感谢开源大神萝莉,感谢开源精神,感谢大学。

友情提示,本教程必须有单片机基础,2.4G遥控基础(至少用过这类遥控)才可以操作。

7个模拟通道,5个开关通道

1-)准备材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il编译软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c-isp烧录软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收机的源码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pKPC9nX 密码: eaz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b转ttl下载器(那个宝上面随便搜的)

2-)电路制作材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材料清单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*10cm孔洞洞板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C12C5608AD 单片机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M晶振,30P电容*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源电容470uf,无线模块电容大于等于47uf,104电容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光二极管,1K欧电阻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F24L01模块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3V稳压芯片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面那块是从这里裁剪出来的
3-)电路图
                   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bC5NtW 密码: u3mn

4-)做好的样子(有条件的话可以去打印pcb板)
5-)下载程序  (下载程序可以焊好晶振后就烧写,这样避免后面焊好下载不了程序的尴尬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keil编译器编译出hex文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usb转ttl下载器连接做好的板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stc-isp软件烧写hex文件到板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下载的时候不要选择使用内部晶振时钟
6-)注意事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样子装无线模块是错误的,因为天线下面就是电路,干扰很强,可以使用外置天线解决

如果是新制作的接收机,那么第一次开机就是等待对频状态;
使用金属物品,将接收机5/6通道相互连通在一起(就是把单片机5/6通的引脚短接),然后通电,也可以重新对频;
*如何判断等待对频状态:上电后LED直接高亮;
*如何判断已经对过频:上电时LED灯会闪一下再熄灭。如果此时遥控没有开机,2秒后会再亮;
*如何判断故障状态:上电时LED灯会快速闪烁。可能是无线模块接线不良或电源不稳;
*确认进入等待对频状态,遥控器选择对频,屏幕会显示通信成功。
*如果很长时间不能成功,那么不要折腾怎么对频了、对频怎么这么麻烦、到底怎么对频……(*>﹏<*),这是电路出现问题,检查电路吧。

#include
#define u8 unsigned char
#define u16 unsigned int

//15系列新增寄存器
sfr IAP_DATA=0xc2;
sfr IAP_ADDRH=0xc3;
sfr IAP_ADDRL=0xc4;
sfr IAP_CMD=0xc5;
sfr IAP_TRIG=0xc6;
sfr IAP_CONTR=0xc7;

sfr AUXR=0x8e;
sfr T2H=0xd6;
sfr T2L=0xd7;
sfr IE2=0xaf;
sfr P1ASF=0x9d;
sfr ADC_CONTR=0xbc;
sfr ADC_RES=0xbd;
sfr ADC_RESL=0xbe;

sfr P5=0xc8;
sfr P0M0=0x94;
sfr P1M0=0x92;
sfr P2M0=0x96;
sfr P3M0=0xb2;
sfr P4M0=0xb4;
sfr P1M1=0x91;

sfr P_SW1   = 0xA2;             //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
sfr CMOD=0xd9;
sfr CCON=0xd8;
sfr CCAPM1=0xdb;
sfr CCAPM2=0xdc;
sfr CCAP1L=0xeb;
sfr CCAP2L=0xec;
sfr CCAP1H=0xfb;
sfr CCAP2H=0xfc;
sfr CL=0xe9;
sfr CH=0xf9;
sfr PCA_PWM1=0xf3;
sfr PCA_PWM2=0xf4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引脚定义
sbit LED=P1^0;        //定义指示灯

sbit CH1=P3^7;        //定义6个通道输出
sbit CH2=P3^6;
sbit CH3=P3^3;
sbit CH4=P3^2;
sbit CH5=P3^1;
sbit CH6=P3^0;

sbit MDO=P1^5;        //定义无线模块的管脚
sbit SCK=P5^4;
sbit CE=P5^5;
sbit IRQ=P1^4;
sbit MDI=P1^3;
sbit CSN=P1^2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8 code random[100]={4,1,3,2,2,1,0,0,2,2,2,3,4,1,2,1,4,3,3,4,//随机跳频序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0,2,2,3,1,2,3,2,2,2,4,2,4,0,3,4,2,3,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3,1,3,3,0,2,0,4,3,3,3,3,3,4,1,1,4,3,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,3,2,3,2,3,3,4,4,1,3,0,0,3,1,3,3,3,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3,4,1,2,4,1,3,0,1,3,4,4,3,2,3,1,2,3,3};

//无线通信
u8 rx[11];                //接收的11字节数据
u8 tx[11];
u8 m;
u8 hopping_turn,hopping_num,hopping_count;

u8 address[5]={0xe7,0xe7,0xe7,0xe7,0xe7};
u8 code address_0[5]={'L','O','V','E','!'};//使用LOVE作为对频暗语

u8 hopping[5]={10,35,60,85,110};
bit first,restar;
bit connecting,lose;
bit jump_1,jump_2,jump_mode;

u8 NRF_error;

u8 TX_power=3;

//通道输出
u16 timer1,timer2,timer3;
u8 rx_num,receive;
bit LED_flash;
bit out_control_change;
u16 idata out_control_data[8];

u16 CH_data[8]={0,1024,0,1024,0,1024};
u16 data buff[8];
u16 temp1,temp2;
u8 t_output;

//电压检测
u8 t_adc;
u16 adc1,adc2;
u16 voltage_bec,voltage_total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延时函数
void Delay1ms()                //@12.000MHz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        i = 12;
        j = 168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}

void delay_ms(u8 i)
{
        while(i--)
        Delay1ms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ROM存储
u8 EEPROM_read(u8 address)
{
        IAP_CMD=0x01;
        IAP_ADDRH=0;
        IAP_ADDRL=address;
        IAP_TRIG=0x5a;
        IAP_TRIG=0xa5;
        return IAP_DATA;
}

void EEPROM_write(u8 address,u8 byte)
{
        IAP_CMD=0x02;
        IAP_DATA=byte;
        IAP_ADDRH=0;
        IAP_ADDRL=address;
        IAP_TRIG=0x5a;
        IAP_TRIG=0xa5;

}

void EEPROM_clean(u8 address)
{
        IAP_CMD=0x03;
        IAP_ADDRH=0;
        IAP_ADDRL=address;
        IAP_TRIG=0x5a;
        IAP_TRIG=0xa5;
}

void DATA_read()
{
        IAP_CONTR=0x82;
        if((EEPROM_read(0)!=0xe4)||(EEPROM_read(1)!=0xa5))
        {
           first=1;
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hopping[0]=EEPROM_read(2);
                hopping[1]=EEPROM_read(3);
                hopping[2]=EEPROM_read(4);
                hopping[3]=EEPROM_read(5);
                hopping[4]=EEPROM_read(6);
                address[0]=EEPROM_read(7);
                address[1]=EEPROM_read(8);
                address[2]=EEPROM_read(9);
                address[3]=EEPROM_read(10);
                address[4]=EEPROM_read(11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(EEPROM_read(12)!=0xe4)||(EEPROM_read(13)!=0xa5))
        {
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0]=512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1]=512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2]=80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3]=512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4]=512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5]=512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6]=512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7]=512;
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0]=EEPROM_read(14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0]<<=8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0]+=EEPROM_read(15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1]=EEPROM_read(16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1]<<=8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1]+=EEPROM_read(17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2]=EEPROM_read(18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2]<<=8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2]+=EEPROM_read(19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3]=EEPROM_read(20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3]<<=8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3]+=EEPROM_read(21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4]=EEPROM_read(22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4]<<=8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4]+=EEPROM_read(23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5]=EEPROM_read(24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5]<<=8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5]+=EEPROM_read(25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6]=EEPROM_read(26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6]<<=8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6]+=EEPROM_read(27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7]=EEPROM_read(28)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7]<<=8;
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7]+=EEPROM_read(29);

        }

        IAP_CONTR=0;
}
void DATA_save()
{
        IAP_CONTR=0x82;
                EEPROM_clean(0);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0,0xe4);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1,0xa5);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2,hopping[0]);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3,hopping[1]);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4,hopping[2]);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5,hopping[3]);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6,hopping[4]);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7,address[0]);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8,address[1]);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9,address[2]);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10,address[3]);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11,address[4]);

                if(out_control_chang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12,0xe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13,0xa5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14,out_control_data[0]>>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15,out_control_data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16,out_control_data[1]>>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17,out_control_data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18,out_control_data[2]>>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19,out_control_data[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20,out_control_data[3]>>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21,out_control_data[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22,out_control_data[4]>>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23,out_control_data[4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24,out_control_data[5]>>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25,out_control_data[5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26,out_control_data[6]>>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27,out_control_data[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28,out_control_data[7]>>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29,out_control_data[7]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AP_CONTR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NRF24L01
u8 SPI(u8 byte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DI=(byte&0x80);
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        byte<<=1;
                byte|=MDO;
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byte;
}

void REG_write(u8 address,u8 command)
{
        CSN=0;
        SPI(0x20+address);
        SPI(command);
        CSN=1;
}

void FIFO_write(u8 DATA_OUT[],u8 lengh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CSN=0;
        SPI(0xa0);
        for(i=0;i<lengh;i++)
        SPI(DATA_OUT[i]);
        CSN=1;
}
void FIFO_read(u8 DATA_IN[],u8 lengh)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接收数据缓冲区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CSN=0;
        SPI(0x61);        //读取命令
        for(i=0;i<lengh;i++)
        DATA_IN[i]=SPI(0);
        CSN=1;
}

void TX_address(u8 DATA_IN[])
{
        CSN=0;
        SPI(0x20+0x10);
        SPI(DATA_IN[0]);
        SPI(DATA_IN[1]);
        SPI(DATA_IN[2]);
        SPI(DATA_IN[3]);
        SPI(DATA_IN[4]);
        CSN=1;
}
void RX_address(u8 DATA_IN[])
{
        CSN=0;
        SPI(0x20+0x0a);
        SPI(DATA_IN[0]);
        SPI(DATA_IN[1]);
        SPI(DATA_IN[2]);
        SPI(DATA_IN[3]);
        SPI(DATA_IN[4]);
        CSN=1;
}
void RX_mode()
{
        CE=0;
        REG_write(0x00,0x3b); //CRC,8 bit,Power on,RX
        CE=1;
}

void TX_mode()
{
        CE=0;
        REG_write(0x00,0x0a);
  CE=1;
}

void  NRF_power(u8 P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射功率设置 250k
{
        CE=0;
        if(P==3)REG_write(0x06,0x27);                  //0db 修正之前注释错误
        else if(P==2)REG_write(0x06,0x25);          //-6db
        else if(P==1)REG_write(0x06,0x23);          //-12db
        else if(P==0)REG_write(0x06,0x21);    //-18db
        CE=1;
}

void NRF_size(u8 l)
{
        CE=0;
        REG_write(0x11,l);
        CE=1;
}

void NRF_channel(u8 c)
{
        CE=0;
        REG_write(0x05,c);
        CE=1;
}

void NRF_init()
{
        CE=0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REG_write(0x01,0x00); //禁止 自动应答
        REG_write(0x02,0x01); //允许 P0信道
        REG_write(0x04,0x00); //禁止 自动重发
        RX_mode();
        NRF_channel(66);
        NRF_power(TX_power);
        NRF_size(11);
        RX_address(address);
        TX_address(address);
}

void NRF_test()        //无线模块终极测试
{
        u8 reset_err=0;
        CE=0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CSN=0;

        if(SPI(0x20)!=0x0e){reset_err=1;}
        SPI(0x0a);

        CSN=1;

        CSN=0;
        SPI(0x00);

        if(SPI(0x00)!=0x0a){NRF_error|=0x02;}//MOSI bad
        CSN=1;

        REG_write(0x01,0x00);
        REG_write(0x04,0x00);
        REG_write(0x11,1);

        FIFO_write(tx,1);
        CE=1;

        delay_ms(2);

        CSN=0;

        if(SPI(0x00)!=0x2e){NRF_error|=0x04;}//CE bad
        CSN=1;

        if(IRQ)NRF_error|=0x18;        //IRQ bad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NRF_error&0x04==0)NRF_error|=0x10;                //MISO bad
        }
        CE=1;

        if(reset_err&&NRF_error>1)NRF_error|=0x01;//CSN,CLK bad

        REG_write(0x07,0x20);        //清除TX中断信号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ata_check(int x,int max,int min)
{

        if(x>max)x=max;
        if(x<min)x=min;

}

void initial()
{
        u8 t;

        CH5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CH5与CH6被短接,重新对码
        Delay1ms();
        if(CH6==0)                  //修正通道6插上舵机不能用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3M0=0x02;          //插上舵机也会使CH6为0,所以将CH5设为推挽
                CH5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);
                if(CH6)restar=1;   //如果CH6被拉高,说明5/6通道短接,启动重新对码
        }

        LED=0;                //点亮指示灯再关闭,表示单片机正常工作
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P3M0=0xcf;         //四通接收机实际上是6通。
        P1M1=0x02;        //将6通道输出IO口配置为大电流推挽模式,保证正常驱动电调与舵机
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//允许两个定时器中断

        if(restar)first=1;
        DATA_read();
        data_check(out_control_data[0],1023,0);
        data_check(out_control_data[1],1023,0);
        data_check(out_control_data[2],1023,0);
        data_check(out_control_data[3],1023,0);
        data_check(out_control_data[4],1023,0);
        data_check(out_control_data[5],1023,0);
        data_check(out_control_data[6],1023,0);
        data_check(out_control_data[7],1023,0);

        NRF_test();
        if(NRF_erro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=1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0;                //模块错误闪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1;                //模块错误闪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NRF_init();

        if(firs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RF_power(0);
                NRF_channel(33);
                TX_address(address_0);
                RX_address(address_0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IRQ);
                FIFO_read(rx,11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CE=0;
                REG_write(0x07,0x40);        //清除无线模块中断信号
                CE=1;
                if(rx[0]==0xa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pping[0]=rx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pping[1]=rx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pping[2]=rx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pping[3]=rx[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pping[4]=rx[5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[0]=rx[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[1]=rx[7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[2]=rx[8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[3]=rx[9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[4]=rx[10]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tx[0]='O',tx[1]='K';
                connecting=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connectin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_mod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F_channel(3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_address(address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_address(address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FO_write(tx,1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_mod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F_channel(hopping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_address(addres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_address(addres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RQ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FO_read(rx,11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_write(0x07,0x40);        //清除无线模块中断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necting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++;if(t>100){t=0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save();
        RX_address(address);
        TX_address(address);
        NRF_power(3);
        }

}

main()
{
        delay_ms(200);delay_ms(200);//开机延时以避过电源波动

        initial();
        ADC_CONTR=0x80;                 //ADC配置

        IP=0x02;
        IE=0x82;
        IE2=0x04;

        T2L=0x47,T2H=0xf4;
        AUXR=0x10;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2,开始统计信号

        NRF_channel(hopping[0]);

        while(IRQ)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lose=1;
        LED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IRQ&lose);
                if(los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ump_1=0;jump_2=0;hopping_count=0;//收到有效信号后刷新跳频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++;timer1=0;timer3=0;m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FO_read(rx,11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_write(0x07,0x40);        //清除无线模块中断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E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_mod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[0]=rx_nu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ltage_bec=32385/adc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[1]=voltage_bec>>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[2]=voltage_be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ltage_total=(long)adc2*voltage_bec*3/102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[3]=voltage_total>>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[4]=voltage_total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FO_write(tx,1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_mode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ump_m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ump_mod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pping_turn=random[hopping_num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pping_tur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pping_turn>4)hopping_tur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F_channel(hopping[hopping_turn]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x[0]==0xa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flash=1,L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0]=rx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0]<<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0]+=rx[2]>>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1]=rx[2]&0x3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1]<<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1]+=rx[3]>>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2]=rx[3]&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2]<<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2]+=rx[4]>>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3]=rx[4]&0x0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3]<<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3]+=rx[5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4]=rx[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4]<<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4]+=rx[7]>>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5]=rx[7]&0x3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5]<<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5]+=rx[8]>>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6]=rx[8]&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6]<<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6]+=rx[9]>>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7]=rx[9]&0x0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7]<<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7]+=rx[10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0],102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1],102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2],102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3],102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4],102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5],102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6],102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7],1023,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0]=buff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1]=buff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2]=buff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3]=buff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4]=buff[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5]=buff[5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6]=buff[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data[7]=buff[7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chang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sav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_control_change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rx[0]==0xa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0]=rx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0]<<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0]+=rx[2]>>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1]=rx[2]&0x3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1]<<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1]+=rx[3]>>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2]=rx[3]&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2]<<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2]+=rx[4]>>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3]=rx[4]&0x0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3]<<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3]+=rx[5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4]=rx[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4]<<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4]+=rx[7]>>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5]=rx[7]&0x3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5]<<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5]+=rx[8]>>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6]=rx[8]&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6]<<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6]+=rx[9]>>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7]=rx[9]&0x0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7]<<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7]+=rx[10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0],102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1],102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2],102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3],102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4],102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5],102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6],102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check(buff[7],1023,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_data[0]=buff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_data[1]=buff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_data[2]=buff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_data[3]=buff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_data[4]=buff[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_data[5]=buff[5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_data[6]=buff[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_data[7]=buff[7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pping_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pping_count>5)jump_mode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ump_m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pping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pping_num>99)hopping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F_channel(hopping[random[hopping_num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s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pping_tur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pping_turn>4)hopping_tur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F_channel(hopping[hopping_turn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s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}

void et0()interrupt 1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用作信号输出
{
TR0=0;
        t_output++;
        switch(t_output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case 1:CH1=1;temp1=64750-CH_data[0]*27/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temp1,TH0=temp1>>8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2:CH1=0;temp2=128500-tem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temp2,TH0=temp2>>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CH2=1;temp1=64750-CH_data[1]*27/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temp1,TH0=temp1>>8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4:CH2=0;temp2=128500-tem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temp2,TH0=temp2>>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CH3=1;temp1=64750-CH_data[2]*27/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temp1,TH0=temp1>>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CH3=0;temp2=128500-tem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temp2,TH0=temp2>>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CH4=1;temp1=64750-CH_data[3]*27/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temp1,TH0=temp1>>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8:CH4=0;temp2=128500-tem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temp2,TH0=temp2>>8;break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:

网友A:
就提供接收机代码和发射器图纸,其他配套资料怎么没上来

网友B(2017-12-05):
支持楼主共享如此雄伟的DIY资料!

网友C:
LZ强人呀。12通的。想想我就歇菜了!

网友D(2018-04-27):
有时间拿来试一下谢谢分享

网友E:
这谁发的?有没经过群主同意啊

网友F(2018-09-26):
程序下载进去指示灯没反应?

网友G:
等学会了试试

网友F:
今天搞定12通道萝莉飞控和接收机。对频成功

网友H:
喜欢航模的可以参考diy

网友I(2019-09-13):
具体怎么连线的?

网友J:
解压后怎么没有原理图,只有C文件还不知道能不能用?

网友K(2019-10-14):
没有其他的吗

网友L:
这个很火啊!!

网友M:
带发射机做成一套就更好了

网友N(2019-11-23):
这个萝莉控本来就是开源的  百度一下什么都有了。

网友O(2020-09-03):
萝莉的遥控通用吗?

网友P(2021-01-23):
引用 网友J:
解压后怎么没有原理图,只有C文件还不知道能不能用?

通过程序可以看出来外围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