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蓝牙和超声波怎么加到一个程序里

楼主(2017-05-21):
蓝牙和超声波都是通过串口运行的,用同一个串口数据不就重叠了吗?怎么才能实现两者互不影响

网友A:
额外用IO口控制蓝牙和超声波的电源通断

网友B:
有一种芯片叫CD4066 你看一下它的手册 其功能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印象里是个模拟开关 好象可以切换信号用 但没实际弄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超声波为什么通过串口运行?

我的就是想问下当串口同时接收两组数据时怎么分配才会不干扰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有一种芯片叫CD4066 你看一下它的手册 其功能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印象里是个模拟开关 好象可以切换信号用 ...

CD4051/52/5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