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可控硅移相控制交流电原理 带源程序

楼主(2017-05-22):
利用业余时间,研究出来的移相控制技术,若有不对的地方,还请大家指出。

可控硅移相控制交流电原理:
工作原理:我们知道220V市电的频率是50HZ,周期就是20ms,上下半波各占10ms,所以我们想对交流电进行控制的话,
在交流电每次过零点的时候,在0-10ms之间内做个延时,比如在交流每次过零点后延时3ms,3ms后触发可控硅的导通就行。
改变延时的时间即可改变负载得到的电压大小。

本电路有2种触发方式,一种利用RC充放电实现的控制,这种控制是使可控硅工作在2、3象限。另外一种是利用MOC3021实现控制,使可控硅工作在1、3象限。
单片机最好选用外部中断带上下沿同时触发中断功能的单片机。以配合过零检测电路使用。当然只有选择只带下降沿的也行,但是程序要写好。
本程序无需更改,均适用这2个触发控制电路

电路原理图:

过零检测波形:

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
单片机驱动可控硅(带过零检测)源程序如下:
STC15W408AS外部中断上下沿均可测试
#include <STC15F2K60S2.H> //STC15系列单片机头文件都是这个。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num=0;
sbit pwm=P1^1;//可控硅位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0xff;//定时0.1ms
        TL0=0x9c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X0=1;
        IT0=0;//必须设外部中断触发方式为上升沿下降沿同时触发。STC最新15系列单片机外部中断INT0口有上下沿同时触发功能
        pwm=1;
        while(1);
}
void t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TH0=0xff;
        TL0=0x9c;
        num++;
        if(num==30)                //改变num的值即可改变移相触发时间,即改变负载功率大小。num的范围:0<num<100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=0;        //触发MOC3021导通,即触发可控硅导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;//延时2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=1;        //延时2us之后,关掉脉冲输出,因为可控硅在非过零点情况下触发信号丢失,会继续保持导通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(详细教程与源码还附带一些网上搜集的相关资料方便大家):

网友A:
那么如何有个问题,正负半周切的角度可能大小不一样,因为真实的器件是有差异的

网友B:
以前研究过单片机连可控硅移相控制白炽灯,老是闪,很久都没有搞定,看了楼主的文章真是一下就豁然开朗啊,大赞一个.

网友C(2017-09-22):
楼主威武,先谢谢分享,再下载学习。赞!

网友D:
怎么一部分是阻容隔离LN,你也太胆肥了吧

网友E(2017-10-23):
正好需要这个控制电路,还有程序做参考。

网友F:
过零检测部分用变压器隔离就好了,安全

网友G:
感谢   拿走研究下

网友H(2017-12-04):
资料不错,可惜不能下载

楼主(2018-04-19):
引用 网友D:
怎么一部分是阻容隔离LN,你也太胆肥了吧

纯属为了实验,主要目的是用单片机进行移相控制,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过零检测部分用变压器隔离就好了,安全

嗯嗯  我这只是实验,主要目的是测试单片机移相控制交流电

网友I(2018-05-23):
谢谢分享,楼主,最近一直想做关于交流调速的实验,真的是找的好辛苦

网友J:
改电路只能用于仿真和实验而已,用在实际应用中不可能工作

网友K(2018-07-13):
一直在找这样的帖子,学习下

网友L(2018-09-16):
不错的帖子学习一下

网友M(2018-11-23):
需要通过调相法来决定负载的等效供电电压的话,就必须使用非过零型光耦如MOC3022,这时需要一个交流过零检测电路,根据过零检测电路的输出来确定驱动光耦的定时起点。

网友N(2019-01-01):
谢谢楼主分享,元旦快乐哈

网友O:
谢谢,不错的帖子学习一下

网友A:
整个思路和我现在做的调光器不谋而合,你这个原理是可控硅前切相调压。现在做LED的用后切的比较好。

网友P:
感谢!非常好!

网友Q(2019-01-31):
这里用MOC3041这种带过零检测的光耦是不是就有问题了?

楼主(2019-03-06):
引用 网友Q:
这里用MOC3041这种带过零检测的光耦是不是就有问题了?

你说什么问题

网友R:
感谢楼主分享,正好想做一个玩玩

网友S(2019-04-16):
为什么要在可控硅那加一个330的电阻

网友T(2019-05-28):
一如即往,对文字部分有兴趣,但电路问题很多,
1、移相部分高压、低压没有隔离;
2、触发部分不相信在某象限可以高压、低压不隔离;
精神可嘉,做为研究可以,但单片机+可控硅,有点复杂化。原以为是ABC三相移相。

网友U:
很不错的资料,谢谢!

网友V:
这样的过零检测电路风险太大,只要三极管击穿,单片机很容易烧,建议接L的1M电阻用多个电阻串联代替,或用光耦隔离,形成单片机完全可隔离方案更佳

网友W(2019-09-04):
有三相的相序检测方面的吗?

网友X(2019-12-03):
资料挺好,对于刚接触可控硅的小白挺合适。

网友Y(2020-01-14):
谢谢,不错的帖子学习一下!

网友Z:
以前做过三相电镀电源的触发板。现在都是高频电源了。

网友AA(2020-12-13):
好资料 问题一直困扰啊  终于找到了

网友AB(2021-08-10):
三相的道理应该差不多

网友AB:
引用 网友W:
有三相的相序检测方面的吗?

应该和这个差不多 加两个中断吧

网友AC:
我用于驱动单相电机时候,启动的时候,电机噪音很大,是什么原因?可以解决吗?

网友AD(2022-03-06):
有3相实用的电路吗

网友AE(2023-02-24):
51很少出控制交流的文章了,比如交流电机,变频电机NTC,顶你

网友AF(2023-06-18):
感謝分享,正好要用到可控硅,學習一下

网友AG:
下来学习一下。51黑有你很精彩!!!

网友AH:
挺好的!原理分析透彻

网友AI(2024-03-13):
本来就有降压变压器了,为何过零不从低压端取?

网友AJ:
输出只是半波吧,因为过零信号只取了一半,怎么没有人发现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I:
本来就有降压变压器了,为何过零不从低压端取?

没有变压器,应该是5V开关电源

网友AK:
双向可控硅开启的条件为:双向可控硅第一阳极T1与第二阳极T2间,无论所加电压极性是正向还是反向,只要控制极G和第一阳极T1间加有正负极性不同的触发电压,就可触发导通呈低阻状态。
双向可控硅关闭的条件为:双向可控硅一旦导通,即使失去G极触发电压,也能继续保持导通状态。只有当第一阳极T1、第二阳极T2电流减小,小于维持电流或T1、T2间当电压极性改变且没有触发电压时,双向可控硅才截断,此时只有重新加触发电压方可导通。
在其电特性参数中可以看到门极触发电流、触发电压分了I、II、III、IV,这里引入了一个概念,双向可控硅按其门极G与控制极T2的电压正负关系(即VGT1的电压正负,VT2T1的电压正负),分为三象限可控硅和四象限可控硅:

由于生产工艺等问题使可控硅第四象限需要的触发电流较大,以及容易误触发等原因,三象限可控硅是四象限可控硅的优化产品,所以直接将第四象限给屏蔽了

网友AL(2024-05-12):
谢谢分享,学到了很多东西!

网友AM:
谢谢提供,刚好想用单片机控制电烙铁

网友AN(2024-11-25):
这个是不是可以应用的电风扇上面

网友AN:
这个是不是可以应用在电风扇上面?

网友AO(2025-09-06):
/*         单片机白炽灯调光程序(适配电路图:STC12C2052AD + MOC3020 + BTA16)         晶振:11.0592MHz */ #include "reg52.h"       // 包含STC12C2052AD寄存器定义 #include <intrins.h>     // 提供_nop_()函数  // 引脚定义(与电路图严格对应) sbit lamp_pwm = P1^0;  // 可控硅触发引脚(接MOC3020的2脚,经350Ω电阻) sbit key0     = P1^1;  // 降低亮度按键(接P1.1) sbit key1     = P1^2;  // 增加亮度按键(接P1.2)  // 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inc = 8000; // 定时器延时初值(800~8000,对应亮度从暗到亮)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* 函数名:Key_Scan * 功能:  按键扫描(带10ms软件消抖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 void Key_Scan(void) {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 = 1; // 按键状态:1=未按,0=按下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 key_delay = 0; // 消抖延时计数器          if((key0 == 0 || key1 == 0) && key_state == 1) {         key_delay++;         if(key_delay >= 10000) { // 约10ms消抖(11.0592MHz)             key_state = 0;             if(key0 == 0) {     // 降低亮度(增大延时,触发更晚)                 inc += 50;                 if(inc >= 8000) inc = 8000;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if(key1 == 0) {     // 增加亮度(减小延时,触发更早)                 inc -= 50;                 if(inc <= 800) inc = 800;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key_delay = 0;         }     } else if(key0 == 1 && key1 == 1 && key_state == 0) {         key_delay++;         if(key_delay >= 10000) {             key_state = 1;             key_delay = 0;         }     } else {         key_delay = 0;     } }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* 函数名:INT0_ISR * 功能:  外部中断0(过零检测)服务函数 * 说明:  交流电过零时重置定时器,准备触发可控硅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 void INT0_ISR(void) interrupt 0 using 0 {     TR0 = 0; // 关闭定时器,防止冲突     TH0 = (65536 - inc) / 256; // 加载延时初值(高8位)     TL0 = (65536 - inc) % 256; // 加载延时初值(低8位)     TR0 = 1; // 启动定时器,开始延时 }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* 函数名:Timer0_ISR * 功能: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(可控硅触发) * 说明:  延时结束后输出触发脉冲,驱动MOC3020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 void Timer0_ISR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0 {     TR0 = 0;         // 关闭定时器,避免重复触发     lamp_pwm = 0;    // 输出低电平,触发MOC3020内部LED     _nop_();_nop_(); // 极短延时(确保LED导通)     lamp_pwm = 1;    // 恢复高电平,结束触发 }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* 函数名:main * 功能:  主函数(初始化+循环扫描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 void main(void) {     TMOD |= 0x01;    // 定时器0:工作方式1(16位定时)     IT0 = 1;         // INT0:下降沿触发(匹配过零检测的电平变化)     EX0 = 1;         // 使能外部中断0     ET0 = 1;         //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   EA = 1;          // 使能总中断          while(1) {         Key_Scan();  // 主循环持续扫描按键     } }

网友AP:
过零检测从变压器次级取样,更安全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