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C0832制造不同波形仿真+程序

楼主(2017-05-22):
DAC0832产生不同波形仿真原理图如下(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)

原图

原图

矩形波

矩形波

三角波

三角波

#include<absacc.h>
#include<math.h>
#include<reg51.h>

  #define DAC0832 XBYTE[0x7fff]
#define   pi          3.14
   sbit k1=P1^0;
    sbit k2=P1^1;
         sbit k3=P1^2;
          sbit k4=P1^3;
           sbit k5=P1^4;
           int flag1=0;
            int flag2=0;
                int flag3=0;
                int flag4=0;
                int flag5=0;
           int zhengxian(int i)
        {         int j;

                   float T;
                   j=i;
           T=pi*j/32;
           T=100*sin(T)+100;
           return (int)T ;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void delay()            //延时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{    int i;       for(i=0;i<1000;i++); }
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panduan(void)   //函数panduan用于扫描按键状态,判断输出波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if(k1==0){    //按键消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   if(k1==0)    //通过赋值flag选择波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1;   flag2=0;   flag3=0;   flag4=0;   flag5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4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5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4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5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4==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4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5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5==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5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4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5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boxing(void)      //函数boxing用于产生选择好的波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if(flag1==1)            //产生方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DAC0832=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C083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2==1)       //产生正弦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int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5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DAC0832=(int)zhengxian(i);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3==1)       //三角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int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=255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C0832=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255;i>=0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C0832=i;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4==1)     //梯形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int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=255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C083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=255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C0832=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255;i>=0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C083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255;i>=0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C0832=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(程序+仿真):

网友A(2017-09-27):
程序内的DAC8032是如何定义的?   是不是直接将单片机的一个并行口地址定义为DAC0832方便整体赋值?

网友B(2018-07-04):
这样产生的频率和周期是多少

网友C(2018-08-08):
调各种波形是用的按键吗

网友D(2019-04-21):
谢谢楼主,51黑有你更精彩

网友D:
仿真要用什么打开,用proteus打开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