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阴极数码管0-99动态显示,

楼主(2017-05-22):
求大神解答,共阴极数码管0-99动态显示,循环1次,只用两个数码管!跪求!!!!

网友A:

不知是否符合要求,你可参考一下:
#include<reg51.h>   //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头文件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  //定义uint=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//定义uchar=unsigned char
#define wela P1          //位选
#define dula P0          //段选
uchar code we_code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        //位码表
uint code du_cod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    //段码表
void delayms(uint xms);
uchar temp,t0,t1,bai,shi,ge;
uint shu;
void init();
void display(uchar aa,uchar bb,uchar cc,uchar bai,uchar shi,uchar ge);
void delayms(uint xms)
  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    //i=xms即延时约xms毫秒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void main()
{
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7,6,5, bai, shi, ge);
        }
}
void init()
{
        shu=999;
        temp=0xfe;
        P0=temp;
        TMOD=0x11;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T1=1;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子程序,初始化专用关键字
        TR1=1;
}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0++;
        if(t0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0=1;
                temp=_crol_(temp,1);
                P0=temp;
        }
}
void timer1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1++;
        if(t1==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1=0;
                shu --;
                bai=shu/100;
                shi=shu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ge=shu%10;
                if(shu==888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display(uchar aa,uchar bb,uchar cc,uchar bai,uchar shi,uchar ge)
{
        dula=du_code[aa];
        wela=we_code[1]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dula=du_code[bb];
        wela=we_code[2]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dula=du_code[cc];
        wela=we_code[3];
        delayms(5);
//        dula=du_code[qian];
//        wela=we_code[4];
//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dula=du_code[bai];
        wela=we_code[4]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dula=du_code[shi];
        wela=we_code[5]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dula=du_code[ge];
        wela=we_code[6];
        delayms(5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是否符合要求,你可参考一下:
#include   //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头文件
#include

非常感谢,明天就试一试

网友B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ge;
uint tt;
//unsigned char led_seg[]={0x03,0x9f,0x25,0x0d,0x99,0x49,0x41,0x1f,0x01,0x09,0xfd,0xc1,0x63,0x85,0x61,0x71};   //共阳
//unsigned char led_bit[]={0x80,0x40,0x20,0x10,0x08,0x04,0x02,0x01};
unsigned char led_seg[]={0xfc,0x60,0xda,0xf2,0x66,0xb6,0xbe,0xe0,0xfe,0xe6};
unsigned char led_bit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                 //共阴
sbit SH_CP=P2^4;
sbit ST_CP=P1^5;
sbit DS=P2^5;
uchar d;

void write(uchar 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输入函数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=d&0x01;
                SH_CP=1;
                SH_CP=0;
                d=d>>1;
        }
}

void 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重置函数
{
        SH_CP=0;
        ST_CP=0;
        DS=0;
        write(0);
        write(0);
        ST_CP=1;
        ST_CP=0;
}

void delay(uint z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迟函数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void display(uchar x)
{

        write(led_seg[x/10])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write(led_bit[6]);
        ST_CP=1;
        ST_CP=0;

        write(led_seg[x%10])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write(led_bit[7]);
        ST_CP=1;
        ST_CP=0;
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秒钟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TMOD=0x01;
//        TH0=(65536-18432)/256;
//        TL0=(65536-18432)%256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ge);
        }
}

void exter0() interrupt 1   // 定时器1中断
{
//        TH1=(65536-18432)/256;
//        TL1=(65536-18432)%256;
        tt++;
                if(tt==28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t=0;
                g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e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}

我这是0到59的,你改下试试看

网友C(2019-03-13)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明天就试一试

为什么一个都不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