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旋转编码器的C语言程序

楼主(2017-05-22):
旋转编码器的51单片机的C语言程序有否可以提供一个的?
我搜了搜,感觉找不到合适的。
大概了解了一下,有些用外部中断来控制,有些不用。用外部中断的,有些用1个中断,有些用2个中断。
我想这几种控制方法都看看。。自己怎么写,感觉都差很远,虽然能控制,但是都是跳的很厉害,稍微转一点数字就几十几十的跳上去。
新手请多多指教!!!

网友A(2018-10-07):
都这么长时间也没见到答案,帮忙顶下

网友B:
这个要看你这个旋转编码器的类型,比如绝对值编码器,增量型编码器,增量性编码有2输出的,还有3输出的。还要看你的用途,如果只是测转,那只要使用3线增量编码器的Z同步信号端即可,程序也相对简单。

网友C(2020-03-26):
就是常用的EC11旋转编码器,谁能详细的分析一下工作原理,我刚开始学,有点搞不懂。

网友D(2021-06-28):
解决了吗?可以分享成果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