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于51单片机的智能灌溉系统 自动浇花程序

楼主(2017-05-22):
#include <reg52.h> //包含头文件,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,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
#include "intrins.h"

#define     u8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  u16           unsigned int
#define     uchar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  uint           unsigned int

uchar yushe_Moisture=20;            //Moisture预设值下限
uchar yushe_MoistureH=40;            //Moisture预设值上限
uchar Moistur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于读取ADC数据

//运行模式
uchar Mod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=1是设置湿度阀值    =0是正常监控模式
uchar Mode_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:自动 1;手动
//管脚声明
sbit LED_Moisture= P1^6;         //湿度报警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delay_1ms()
* 功能 : 延时1ms函数
* 输入 : q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ms(uint q)
{
    uint i,j;
    for(i=0;i<q;i++)
        for(j=0;j<110;j++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LCD1602相关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LCD管脚声明 (RW引脚实物直接接地,因为本设计只用到液晶的写操作,RW引脚一直是低电平)
sbit LCDRS = P2^7;
sbit LCDEN = P2^6;
//LCD延时
void LCDdelay(uint z)          //该延时大约100us(不精确,液晶操作的延时不要求很精确)
{
  uint x,y;
  for(x=z;x>0;x--)
    for(y=10;y>0;y--);
}
//写命令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LCDRS=0;
  P0=com;
  LCDdelay(5);
  LCDEN=1;
  LCDdelay(5);
  LCDEN=0;
}
//写数据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e)
{
  LCDRS=1;
//    LCD_WriteData(date);
  P0=date;
  LCDdelay(5);
  LCDEN=1;
  LCDdelay(5);
  LCDEN=0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选择写入位置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SelectPosition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)
{
    if (x == 0)
    {
        write_com(0x80 + y);     //表示第一行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write_com(0xC0 + y);      //表示第二行
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String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*s)
{
    SelectPosition(x,y) ;
    while (*s)
    {
        write_data( *s);
        s ++;
    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函数: void LCD_Write_Char(u8 x,u8 y,u16 s,u8 l)
// 应用: LCD_Write_Char(0,1,366,4) ;
// 描述: 在第0行第一个字节位置显示366的后4位,显示结果为 0366
// 参数: x:行,y:列,s:要显示的字,l:显示的位数
// 返回: none.
// 版本: VER1.0
// 日期: 2013-4-1
// 备注: 最大显示65535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LCD_Write_Char(u8 x,u8 y,u16 s,u8 l)
{
    SelectPosition(x,y) ;

    if(l>=5)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s/10000%10);    //万位
    if(l>=4)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s/1000%10);        //千位
    if(l>=3)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s/100%10);        //百位
    if(l>=2)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s/10%10);            //十位
    if(l>=1)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s%10);        //个位

}
/*1602指令简介
  write_com(0x38);//屏幕初始化
  write_com(0x0c);//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
  write_com(0x0d);//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
  write_com(0x0d);//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
*/
//1602初始化
void Init1602()
{
  uchar i=0;
  write_com(0x38);//屏幕初始化
  write_com(0x0c);//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
  write_com(0x06);//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
  write_com(0x01);//清屏

}

void Display_1602(yushe_Moisture,yushe_MoistureH,temp)
{

    //显示预设湿度
    LCD_Write_Char(0,12,yushe_MoistureH,3) ;
    LCD_Write_Char(1,12,yushe_Moisture,3) ;
    //时时湿度
    LCD_Write_Char(0,3,temp,3) 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ADC0832相关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ADCS     =P1^3; //ADC0832 片选
sbit ADCLK  =P1^0; //ADC0832 时钟
sbit ADDI     =P1^1; //ADC0832 数据输入        /*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,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,
sbit ADDO     =P1^1; //ADC0832 数据输出        /*为节省单片机引脚,简化电路所以输入输出连接在同一个引脚上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函数: unsigned int Adc0832(unsigned char channel)
// 应用:         temp=Adc0832(0);
// 描述: 读取0通道的AD值
// 参数: channel:通道0和通道1选择
// 返回: 选取通道的AD值
// 版本: VER1.0
// 日期: 2015-05-29
// 备注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nsigned int Adc0832(unsigned char channel)
{
    uchar i=0;
    uchar j;
    uint dat=0;
    uchar ndat=0;
    uchar  Vot=0;

    if(channel==0)channel=2;
    if(channel==1)channel=3;
    ADDI=1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ADCS=0;//拉低CS端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ADCLK=1;//拉高CLK端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ADCLK=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1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ADCLK=1;//拉高CLK端
    ADDI=channel&0x1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ADCLK=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2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ADCLK=1;//拉高CLK端
    ADDI=(channel>>1)&0x1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ADCLK=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3
    ADDI=1;//控制命令结束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dat=0;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  dat|=ADDO;//收数据
        ADCLK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=0;//形成一次时钟脉冲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at<<=1;
        if(i==7)dat|=ADDO;
    }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  j=0;
        j=j|ADDO;//收数据
        ADCLK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=0;//形成一次时钟脉冲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j=j<<7;
        ndat=ndat|j;
        if(i<7)ndat>>=1;
    }
    ADCS=1;//拉低CS端
    ADCLK=0;//拉低CLK端
    ADDO=1;//拉高数据端,回到初始状态
    dat<<=8;
    dat|=ndat;

    return(dat);            //return ad data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按键检测相关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按键
sbit Key1=P1^4;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
sbit Key2=P3^2;                 //加按键
sbit Key3=P3^3;                 //减按键
sbit Key4=P3^4;                 //手动浇花键

#define KEY_SET         1        //设置
#define KEY_ADD            2        //加
#define KEY_MINUS        3        //减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函数: u8 Key_Scan()
// 应用: temp=u8 Key_Scan();
// 描述: 按键扫描并返回按下的键值
// 参数: NONE
// 返回: 按下的键值
// 版本: VER1.0
// 日期: 2015-05-29
// 备注: 该函数带松手检测,按下键返回一次键值后返回0,直至第二次按键按下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8 Key_Scan()
{
    static u8 key_up=1;//按键按松开标志
    if(key_up&&(Key1==0||Key2==0||Key3==0))
    {
        delay_ms(10);//去抖动
        key_up=0;
        if(Key1==0)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else if(Key2==0)return 2;
        else if(Key3==0)return 3;
    }
    else if(Key1==1&&Key2==1&&Key3==1)
        key_up=1;
     return 0;// 无按键按下
}

void main (void)
{
    u8 key;
    Moisture=Adc0832(0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湿度值
    Moisture=100-(Moisture*100/256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湿度值
    Init1602();              //调用初始化显示函数
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"Ms:000% SEH:000%");  //开机界面
    LCD_Write_String(1,0,"MODE:A  SEL:000%");  //
    delay_ms(1000);
    Moisture=Adc0832(0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湿度值
    Moisture=100-(Moisture*100/256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湿度值
    while 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循环
    {
        key=Key_Scan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
        Moisture=Adc0832(0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湿度值
        Moisture=100-(Moisture*100/256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湿度值
        if(key==KEY_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Mode++;
        }
        switch(Mod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模式的值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监控模式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AD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Mode_1=!Mode_1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_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1,5,"H");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1,5,"A");  //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Mode_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MINUS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Moisture=!LED_Moisture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1602(yushe_Moisture,yushe_MoistureH,Moisture);  //显示值
                if(!Mode_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isture>=yushe_MoistureH)//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Moistur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isture<=yushe_Moisture)//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Moistur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  //预设湿度模式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lectPosition(0,11) ;                //指定位置
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AD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she_MoistureH>=99)        //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99时
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MoistureH=99;            //阀值固定为99
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MoistureH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设湿度值(阀值)加1,最大为100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,12,yushe_MoistureH,3) ;//显示预设湿度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MINU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she_MoistureH<=1)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湿度上限值减小到1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MoistureH=1;              //固定为1
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MoistureH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设温度值减一,最小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,12,yushe_MoistureH,3) ;//显示预设湿度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  //预设湿度模式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lectPosition(1,11) ;                //指定位置
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AD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she_Moisture>=99)        //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99时
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Moisture=99;            //阀值固定为99
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Moisture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设湿度值(阀值)加1,最大为100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,12,yushe_Moisture,3) ;//显示预设湿度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MINU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she_Moisture<=1)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湿度上限值减小到1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Moisture=1;              //固定为1
                    yushe_Moisture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设温度值减一,最小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,12,yushe_Moisture,3) ;//显示预设湿度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default    :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38);//屏幕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c);//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
                Mode=0;            //恢复正常模式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A(2017-06-26):
如果不用显示屏,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来实现自动浇水,程序怎么设计

网友B:
谢谢分享,学到了很多

网友C:
可以看一下应用的方式

网友D(2017-10-29):
提供下电路图呗

网友D:
怎么还给删了?

网友E:
真的饿是好东西 要是有原理图更好;

网友F(2018-04-01):
湿度值大于预设值或小于预设值你这个程序都什么都没做啊

网友G:
请问有没有仿真图啊

网友H(2018-06-10):
ADC0809用下载程序吗

网友I(2019-02-23):
好!学习了,做成功了。谢谢分享!

网友J(2020-08-11):
有仿真图吗

网友K(2023-03-09):
谢谢楼主分享,请问有仿真图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