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才能用51单片机发出矩形波,我是小白,请老哥们指教,急

楼主:
怎么样才能用51单片机发出矩形波,我是小白,请老哥们指教,急

网友A(2017-05-22):
用定时器可以实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定时器可以实现

那程序怎么写

网友C:
来个简单的
p10=P1^0;
main()
{
while(1)
{
p10=~p10;
delay10ms();
}
}
delay10ms为延时函数,自己根据方波周期写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来个简单的
p10=P1^0;
main()

谢谢,老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来个简单的
p10=P1^0;
main()

老哥有没有关于这个的教程啊

网友D:
只是简单的高低电平以及延时,建议你看一下51的教学视频,不用看多就可以自己写

网友E:
【实验45】用定时器产生方波0.rar (29.14 KB, 下载次数: 19) 试试这个程序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老哥有没有关于这个的教程啊

介绍一个仿真案例
实例69  输出周期脉冲方波(示波器显示)
实例69

实例70 输出矩形脉冲波(示波器显示)
实例70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》 ISBN 978-7-5124-1603-1,北航社出版.。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,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。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,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。到图书馆借,或到新华书店翻阅,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介绍一个仿真案例
实例69  输出周期脉冲方波(示波器显示)

谢谢,大佬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老哥有没有关于这个的教程啊

在坛子里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