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行星减速机选型要注意什么?

楼主(2017-05-22):
 伺服行星减速机是伺服减速机齿轮传动装置的重量,一般情况利懿机电齿轮的重量与其材料和热处理硬度有很大关系。例如在相同功率下,渗碳淬火齿轮的重量将是调质齿轮重量的1/3左右。所以针对行星齿轮减速机的结构特点和齿轮的载荷性质,应该广泛采用硬齿面齿轮。获得硬齿面齿轮的热处理方法很多,如表面淬火,整体淬火、渗碳淬火、渗氮等,应根据行星齿轮减速机的特点考虑选定。

  众所周知,伺服减速机伺服减速机齿轮传动装置的重量。它可以在保证精密传动的前提下,主要被用来降低转速增大扭矩和降低负载/电机的转动惯量比。在选择的过程伺服减速机的选型,一直是大家十分关注的一个方面。那么伺服减速机选型要注意什么呢?

 选型的注意事项:

  1、适用功率:
  适用功率,通常是为市面上的伺服减速机种的适用功率,它的适用性很高,工作系数都能维持在1.2以上。
  2、扭力计算:
  扭力,指扭转物体使物体产生形变的力。在伺服减速机选型时,扭力计算除了需要注意加速度的最大转矩值(TP),是否超过减速机之最大负载扭力外,对伺服减速机的寿命来说,也非常重要。
  3、根据规格选择:
  伺服减速机选型时,要根据规格选择,要注意满足强度、热平衡、轴伸部位承受径向载荷等条件。
  4、尽量选用接近理想减速比:
  伺服减速机选型时,一般要尽量选用接近理想减速比。其减速比=伺服马达转速/减速机出力轴转速。只有接近理想减速比,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伺服减速机的正常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