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可以帮忙分析下下面电路的原理吗

楼主(2017-05-22):
越详细越好,谢谢了

红外发射

红外发射

红外接收

红外接收

网友A:
红外接收和发射吗,还有什么原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D4011是四与非门电路,左侧组成震荡电路。8脚是与非门一个输入端,输入由红外编码电路送来的信号,9脚是与 ...

红外接收电路 具体

网友C:
这个是典型的发射电路,TP2262是编码芯片,TP2272是解码芯片!详细的你可以查看数据手册。CD4011是用来提高驱动能力!

网友D:
论坛和网上有部分内容

网友B:

CD4011是四与非门电路,左侧组成震荡电路。8脚是与非门一个输入端,输入由红外编码电路送来的信号,9脚是与非门振荡器输出的信号,10脚是与非门输出端,控制S8050截止与导通,发出红外码信号。PT2262是红外编码器,右面部分是编码部分,根据S1-S4的不同组合可输出不同的键码。PT2262 最多可有6 位(D0-D5)数据端管脚,设定的地址码和数据码从17 脚串行输出,发出的编码信号由:地址码、数据码、同步码组成一个完整的码字,

网友E:
pt2262与pt2272是一对带地址、数据编码功能的红外遥控发射/接收芯片。其中发射芯片PT2262-IR将载波振荡器、编码器和发射单元集成于一身,使发射电路变得非常简洁。接收芯片PT2272的数据输出位根据其后缀不同而不同,数据输出具有“暂存”和“锁存”两种方式,方便用户使用。
s1到s4的开关为输入,输入高低电平,通过红外传输到接收端,输出成P0.1到P0.4的高低电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