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单片机18b20显示温度的程序~无法读出温度输出

楼主(2017-05-22):
一直找不出问题,8段数码管,温度显示在三个数码管上,结果显示了三个不变的数字,开始觉得是不是中断影响了时序,但是已经在读温度的时候关了中断了,,实在没搞懂。前来求助下大家。
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dq=P3^7;               //18b20 IO口的定义
uint temp;             //温度变量
uchar code duan_cod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//共阳数码管段码表
uchar display_code[]={0x00,0x00,0xa4,0x00,0x00,0xbf,0x00,0x00};//显示格式,中间两个横杠
uchar bit_code[]=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//数码管位选

void delayms(uint 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ms级
{
  uchar i;
  while(x--);
  for(i=0;i++;i<12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uint(uint q)
{
        while(q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18b20初始化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18b20()
{
        bit q;
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高
        delay_uint(1);            //15us
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给复位脉冲
        delay_uint(80);                //750us
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高 等待
        delay_uint(10);                //110us
        q = dq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
        delay_uint(20);                //200us
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
}

/*************写18b20内的数据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18b20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据是低位开始
        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
                dq = dat & 0x01; //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
                delay_uint(5);         // 60us
       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总线
                dat >>= 1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读取18b20内的数据***************/
uchar read_18b20()
{
        uchar i,value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
                value >>= 1;         //读数据是低位开始
       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总线
                if(dq == 1)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读写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 |= 0x8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int(5);         //60us       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value;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数据
}

/*************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***************/
uint read_temp()
{
        uint value;
        uchar low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读取温度的时候中断的太频繁了,把中断给关了,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
        init_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18b20
        write_18b20(0xcc);           //跳过64位ROM
        write_18b20(0x44);           //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
        delay_uint(50);                   //500us

        init_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18b20

        write_18b20(0xcc);           //跳过64位ROM
        write_18b20(0xbe);           //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

        EA = 0;
        low = read_18b20();           //读温度低字节
        value = read_18b20();  //读温度高字节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value <<= 8;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
        value |= low;                   //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
        value *= 0.625;               //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
        return value;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_init()
{
        EA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TMOD = 0X01;          //定时器0、工作方式1
        ET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定时器0定时
}
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函数
{
  time_init();
  TH0 = 0xF8;
  TL0 = 0x30;     // 2ms         12M
  while(1)
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片机从ds1302读取时间数据
   temp=read_temp();
   display_code[1]=duan_code[temp/100] ;           //百位
   display_code[2]=duan_code[temp % 100/10];  //十位
   display_code[3]=duan_code[temp % 10];         //个位
  }
}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0_int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TH0 = 0xF8;
        TL0 = 0x30;     // 2ms         12M
        for(i=0;i<3;i++)     //对数码管进行动态扫描
   {
    P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P2=bit_code[i];
        P0=display_code[i]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}
}

网友A:

1、看看定时是否精确。2、 下一句是否应该这样。
display_code[2]=duan_code[temp % 100/10];  //十位
display_code[2]=duan_code[temp/10 % 100];  //十位是否应该是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看看定时是否精确。2、 下一句是否应该这样。
display_code[2]=duan_code[temp % 100/10];  //十位
di ...

谢谢回答,延时的话测试过了没问题感觉,这个十位计算应该没问题呀,看起来

楼主:
哦还有~输出到共阳数码管的三个数字是把数码管全部都点亮了显示三个8,都带小数点,,但是我数组里面没有这个数组啊,,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