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555芯片和通用四运放324芯片做波形发生器 求大佬指教

楼主(2017-05-22):
         请问如何用555 芯片和一片通用四运放 324 芯片,设计制作一个频率可变的同时输出脉冲波、锯齿波、正弦波Ⅰ、正弦波Ⅱ的波形产生电路。
谢谢啦

网友A:
555提供震荡源,也可直接做脉冲波,锯齿波和正弦波就要比较强的模电知识了,要加入积分电路和微分电路,楼主可以自行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