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软件怎么找STC89C52单片机啊

楼主(2017-05-22):
软件里的AT89C52没有P4口,怎么找有P4口的单片机啊

网友A:
仿真里是没有STC的单片机的,也不会有STC11、STC12、STC15系列的IO第二功能,用实物吧

网友B:
用protues8.0以上能找到,而且stc是基于at的

网友C:
安装STC库就可以有了

网友D(2018-04-17):
引用 网友C:
安装STC库就可以有了

麻烦你有stc库吗?

网友E:
可以用stc15f2k60s2

网友F:
我用AT代替的

网友G:
Altium designer 画图重新找个 AT89C52

网友H:
下载更高版本的就有了。

网友I:
可以考虑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有P4口

网友J:
可以安装一个stc库

网友K:
用AT吧  没有STC

网友L:
需要自己加入stc库。也可以用其他的替代

网友M:
p3就是 p0 p1 p2 p3 相当于p4口

网友N:
自己安装stc库

网友O:
安装stc库

网友P:
不一定非要用stc单片机去仿真,可以用AT89C51类似的去仿真,结果是一样的,和实物也是一样的。

网友Q:
去问度娘把啊啊
用AT系列的,不影响

网友R:
protues 一般都能看得到的

网友S(2018-06-12):
是要下载库文件

网友T(2018-10-18):
请问楼主找到stc库了吗

网友U:
用AT啊,仿真里没有STC

网友V(2019-05-22):
引用 网友J:
可以安装一个stc库

怎么安装啊

网友W:
只有P0到P3吧,没有

网友X(2019-08-21):
PROTEUS里没有STC89C52可以用AT89C52一样的。

网友Y:
可以选择菲律普兼容单片机P83CE558进行仿真调试

网友Z:
有两个办法 1用STC库,2AT系列代替。

网友AA(2019-10-26):
仿真里是没有STC的单片机的,也不会有STC11、STC12、STC15系列的IO第二功能

网友AA:
用protues8.0以上能找到

网友AB(2021-09-08):
我是用AT代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