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。关于Altium Designer

楼主(2017-05-22):
百度翻译翻译出来的看不懂 求大神简单明了的帮忙翻译翻译

网友A:
摘自百度:
仅仅是“看似连接”,有时格点设置得太大会造成错位现象而连接不上,肉眼无法区别,你可以试着把GND与电阻之间分开一定距离,连一段线,再检查,应该没错误了。或者将格点切换成1,然后直接挂在电阻上。

网友B:
提示,网络没有连接好。坐标(120,680)网络名称DC12V,重新连接试试。

网友C:
线没连好,也注意下编号

网友D:
有引脚没有接地和接直流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