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2烧录程序时为什么上电才能烧录成功,原理是什么

楼主(2017-05-22):
stc89c52烧录程序时为什么上电才能烧录成功,原理是什么,请各位大神指点~

网友A:
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想问,需要冷启动?由于程序在进去main之前是会先运行boot区代码,boot区的代码里包含对程序更新的代码,就想IAP一样

网友B:
没电不工作,怎么肯能烧录呢,烧录的时候用户程序没有运行,但是烧录模式在运行的

网友C:
因为上电时先执行一段ISP程序看是否有下载请求,如果有就执行下载,否则就执行用户程序。

网友D:
自己有个类似管理系统的东西 上电后先引导控制软件 它会侦测是否要下载 如果是就先下载 不是就继续执行程序区的内容

网友E:
可以查查书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