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度计之小问题,求助高人

楼主(2017-05-23):
问题是数码管前二位不是太亮,我用了10K排阻,不亮与排阻有关吗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谢

楼主:
发的图怎么不全发

网友A:
在实物上对比一下,就知道接与不接有没有关系了

网友B:
如果是全部不是太亮,可能是排阻的问题。
你的问题则不然,最后一位太亮,是因为你的显示程序停在了最后一位上,没有关闭。直到下次显示第一位时才关闭,比其他两位亮的时间长所致。

网友C:
这背部的线路我也是醉了

网友D:
应该不是排阻问题

网友E:
显示时间问题 数码管2MS刷新一次 差距就不明显了 定时中断2MS 显示程序放中断里 就能解决

网友B:
把程序贴出来。开始显示的时候,你有“位”选择,同时就关闭了前面的一位的显示,而最后一位显示完后没有再选择其他的位,所以他就一直开着,直到下次再调用显示程序时才改变“位”,所以最后一位很亮。这是许多新手容易忽视的问题。

最后一位显示完后,将“位选”关闭即可。

网友B:
什么意思?

楼主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 uchar  unsigned  char
#define  uint   unsigned  int
sbit  DATA = P3^7; //DS18B20接入口
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char  bai,shi,ge; //定义变量
/*延时子函数*/
void delay(uint num)
{
while(num--) ;
}
/*************DS18b20温度传感器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it_DS18B20(void)     //传感器初始化
{
  uchar x=0;
  DATA = 1;    //DQ复位
  delay(10);  //稍做延时
  DATA = 0;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delay(80); //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   //450
  DATA = 1;    //拉高总线
  delay(20);
  x=DATA;      //稍做延时后 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 x=1则初始化失败
  delay(30);
}
//读一个字节
ReadOneChar(void)
{
uchar i=0;
uchar dat = 0;
for (i=8;i>0;i--)
  {
    DATA = 0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dat>>=1;
    DATA = 1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if(DATA)
     dat|=0x80;
    delay(8);
  }
  return(dat);
}
//写一个字节
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uchar i=0;
  for (i=8; i>0; i--)
  {
    DATA = 0;
    DATA = dat&0x01;
   delay(10);
   DATA = 1;
   dat>>=1;
  }
delay(8);
}
//读取温度
int ReadTemperature(void)
{
uchar a=0;
uchar b=0;
int t=0;
float tt=0;
Init_DS18B20();
WriteOneChar(0xCC);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WriteOneChar(0x44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Init_DS18B20();
WriteOneChar(0xCC);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等(共可读9个寄存器) 前两个就是温度
a=ReadOneChar();//低位
b=ReadOneChar();//高位
t=b;
t<<=8;
t=t|a;
tt=t*0.0625;
t= tt*10+0.5;
return(t);
}
/*显示子函数*/
void  display(int bai,int shi,int ge)
{
P3=0XFB; //显示小数点
P1=0X80; //显示小数点
delay(50);//显示小数点
P3=0xf7;
P1=table[bai];//显示千位
delay(50);//一小段延时动态显示
P3=0xfb;
P1=table[shi];//显示百位
delay(50);
P3=0xfd;
P1=table[ge];//显示十位
delay(50);
}
void  main()
{
int  temp;
while(1)
{
  temp=ReadTemperature();//读温度
  bai=temp%1000/100;//显示百位
  shi=temp%100/10;//显示十位
  ge=temp%10;//显示个位

  display(bai,shi,ge);//显示函数
}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我又试了,不是排阻问题,程序如何修改?
多谢

楼主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 uchar  unsigned  char
#define  uint   unsigned  int
sbit  DATA = P3^7; //DS18B20接入口
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char  bai,shi,ge; //定义变量
/*延时子函数*/
void delay(uint num)
{
while(num--) ;
}
/*************DS18b20温度传感器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it_DS18B20(void)     //传感器初始化
{
  uchar x=0;
  DATA = 1;    //DQ复位
  delay(10);  //稍做延时
  DATA = 0;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delay(80); //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   //450
  DATA = 1;    //拉高总线
  delay(20);
  x=DATA;      //稍做延时后 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 x=1则初始化失败
  delay(30);
}
//读一个字节
ReadOneChar(void)
{
uchar i=0;
uchar dat = 0;
for (i=8;i>0;i--)
  {
    DATA = 0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dat>>=1;
    DATA = 1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if(DATA)
     dat|=0x80;
    delay(8);
  }
  return(dat);
}
//写一个字节
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uchar i=0;
  for (i=8; i>0; i--)
  {
    DATA = 0;
    DATA = dat&0x01;
   delay(10);
   DATA = 1;
   dat>>=1;
  }
delay(8);
}
//读取温度
int ReadTemperature(void)
{
uchar a=0;
uchar b=0;
int t=0;
float tt=0;
Init_DS18B20();
WriteOneChar(0xCC);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WriteOneChar(0x44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Init_DS18B20();
WriteOneChar(0xCC);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等(共可读9个寄存器) 前两个就是温度
a=ReadOneChar();//低位
b=ReadOneChar();//高位
t=b;
t<<=8;
t=t|a;
tt=t*0.0625;
t= tt*10+0.5;
return(t);
}
/*显示子函数*/
void  display(int bai,int shi,int ge)
{
P3=0XFB; //显示小数点
P1=0X80; //显示小数点
delay(50);//显示小数点
P3=0xf7;
P1=table[bai];//显示千位
delay(50);//一小段延时动态显示
P3=0xfb;
P1=table[shi];//显示百位
delay(50);
P3=0xfd;
P1=table[ge];//显示十位
delay(50);
}
void  main()
{
int  temp;
while(1)
{
  temp=ReadTemperature();//读温度
  bai=temp%1000/100;//显示百位
  shi=temp%100/10;//显示十位
  ge=temp%10;//显示个位

  display(bai,shi,ge);//显示函数
}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不是排阻问题,程序如何修改?
多谢

网友F:
不是阻排问题

网友G:
排阻没有问题,问题是排阻的值太大,可并联一个3k-10k的排阻,即可排除故障并大幅提高亮度。
这是我最近做试验刚得出的经验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84657-1.html

网友H:
直接加个数字逻辑芯片就好了

网友I:
动态扫描时,每一位数码管点亮的时间差别太多,所以亮度差别很多,在亮度不够的数码管点亮程序后加上几毫秒的延时就可以了。

网友J:
P3扫描显示完毕之后清屏试试

网友K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 uchar  unsigned  char
#define  uint   unsigned  int

sbit  DATA = P3^7; //DS18B20接入口
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char  bai,shi,ge; //定义变量
/*延时子函数*/
void delay(uint num)
{
        while(num--) ;
}
/*************DS18b20温度传感器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it_DS18B20(void)     //传感器初始化
{
        uchar x=0;
        DATA = 1;    //DQ复位
        delay(10);  //稍做延时
        DATA = 0;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      delay(80); //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   //450
        DATA = 1;    //拉高总线
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  x=DATA;      //稍做延时后 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 x=1则初始化失败
        delay(30);
}
//读一个字节
ReadOneChar(void)
{
        uchar i=0;
        uchar dat = 0;
        for 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 = 0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DATA = 1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if(DATA)
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8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dat);
}
//写一个字节
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=0;
        for (i=8; i>0; 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A = dat&0x0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DATA = 1;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(8);
}
//读取温度
int ReadTemperature(void)
{
        uchar a=0;
        uchar b=0;
        int t=0;
        float tt=0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44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等(共可读9个寄存器) 前两个就是温度
        a=ReadOneChar();//低位
        b=ReadOneChar();//高位
        t=b;
        t<<=8;
        t=t|a;
        tt=t*0.0625;
        t= tt*10+0.5;
        return(t);
}
/*显示子函数*/
void  display(int bai,int shi,int ge)
{
        P3=0XFB;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P1=0X80;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delay(50);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P3=0xf7;
        P1=table[bai];//显示千位
        delay(50);//一小段延时动态显示
        P1=0x00;//消隐
        P3=0xfb;
        P1=table[shi];//显示百位
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P1=0x00;//消隐
        P3=0xfd;
        P1=table[ge];//显示十位
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P1=0x00;//消隐
}
void  main()
{
        int  temp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ReadTemperature();//读温度
                bai=temp%1000/100;//显示百位
                shi=temp%100/10;//显示十位
                ge=temp%10;//显示个位
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bai,shi,ge);//显示函数
        }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网友L:
我不知道啊

网友M:
有关的换成1k的试试

网友N:
10K电阻太大了啊

网友O:
换成2k试下

网友P:
跟排阻有关

楼主:
多谢前辈关注,
问题完美解决。
硬件勿需变动,
软件仍要巧思。
伴汝携手同修,
渡我本初般若!

网友Q:
不是排阻问题

网友R:
不是排阻问题。。

网友S:
屏新时间不一样,前两个显示的时间短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发的图怎么不全发

换一高人程序便可,
自个脑力仍需精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