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人体红外感应 照明控制系统主程序设计

楼主(2017-05-23)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IR=P1^0;           //人体红外信号输入
sbitLAMP=P2^0;     //照明灯控制接口

bitfIR=0;            //人体红外信号标志位

unsignedint times=0;
unsignedchar SetSecond=10;
unsignedint SetTime=0;

voiddelayms(uint ms)        //延时xx毫秒
{
    uchari;
    while(ms--)
    {
        for(i=0;i<123;i++);
    }
}

voidTimer0() interrupt 1   //定时器0中断,开启定时器中断后,每50ms中断1次。
{
    TH0  = (65535-50000)/256;
    TL0  =(65535-50000)%256;   //定时器重新加载初始值
    if(fIR==0)  //人体红外信号标志位为0,人体已经离开房间
    {
        if(++times==SetTime)    //倒计时时间累计,每次中断50ms,20次为1秒,200次为10秒
        {
            times = 0;  ////倒计时时间累计清0
            TR0=0;      //停止计时
            LAMP=1;     //照明灯熄灭
        }
    }
}

voidmain(void) //主程序
{
    P2=0xff;P3=0xff;P1=0xff;
    SetTime=SetSecond*20;   //计算倒计时时间,每次中断50ms,20次为1秒,200次为10秒
    TMOD = 0x01;    //设置定时器0模式
    TH0  =(65535-50000)/256;
    TL0  =(65535-50000)%256; //定时器加载初始值
    EA=1;   //允许中断触发
    ET0=1;  //允许定时器0中断
    TR0=0;  //停止定时器0计时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if(IR==0)   //有人体信号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ms(20);    //延时,防止误触发
            if(IR==0)   //有人体信号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IR=1;TR0=1;    //启动定时器0,设置人体红外信号标志位为1
                LAMP=0;     //照明灯点亮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fIR=0; //没有人体红外信号,设置人体红外信号标志位为0
    }
}

网友A:
请问一下 这个模块是不是不太稳定,我试了一下 有时候靠近了没反应

网友B:
你有一些地方写错了,只是缺少空格或多了一些:例如IR,你写成fIR。#include<reg52.h> #include<intrins.h>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sbit IR=P1^0;           //人体红外信号输入 sbit LAMP=P2^0;     //照明灯控制接口  bitfIR=0;            //人体红外信号标志位  unsigned int times=0; unsigned char SetSecond=10; unsigned int SetTime=0;  void delayms(uint ms)        //延时xx毫秒 {     uchar i;     while(ms--)     {         for(i=0;i<123;i++);     } }  voidTimer0() interrupt 1   //定时器0中断,开启定时器中断后,每50ms中断1次。 {     TH0  = (65535-50000)/256;     TL0  =(65535-50000)%256;   //定时器重新加载初始值     if(IR==0)  //人体红外信号标志位为0,人体已经离开房间     {         if(++times==SetTime)    //倒计时时间累计,每次中断50ms,20次为1秒,200次为10秒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times = 0;  ////倒计时时间累计清0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//停止计时             LAMP=1;     //照明灯熄灭         }     } }    void main(void) //主程序 {     P2=0xff;         P3=0xff;         P1=0xff;     SetTime=SetSecond*20;   //计算倒计时时间,每次中断50ms,20次为1秒,200次为10秒     TMOD = 0x01;    //设置定时器0模式     TH0  =(65535-50000)/256;     TL0  =(65535-50000)%256; //定时器加载初始值     EA=1;   //允许中断触发     ET0=1;  //允许定时器0中断     TR0=0;  //停止定时器0计时     while(1)     {         if(IR==0)   //有人体信号         {             delayms(20);    //延时,防止误触发             if(IR==0)   //有人体信号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IR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//启动定时器0,设置人体红外信号标志位为1                 LAMP=0;     //照明灯点亮             }         }         else IR=0; //没有人体红外信号,设置人体红外信号标志位为0     } }

网友C:
谢谢,正是需要楼主就发来了,请问有电路图吗?

网友D(2018-01-25):
楼主你好!我是做感应灯的,可以微信沟通?我的微信18022012218

网友E(2018-03-20):
引用 网友B:
你有一些地方写错了,只是缺少空格或多了一些:例如IR,你写成fIR。#include #include #define uint unsign ...

你好,我想问下,为什么我的LED灯一直亮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你好!我是做感应灯的,可以微信沟通?我的微信18022012218

能详细点微信 1656997475

网友F:
这很多错误能搞好一点吗  谢谢   微信 1656997475

网友G(2018-05-01):
引用 网友B:
你有一些地方写错了,只是缺少空格或多了一些:例如IR,你写成fIR。#include #include #define uint unsign ...

我感觉你帮楼主改错了吧,main函数中在确定IR==0时,楼主的目的是为了给出一个标志标明IR==0,即感应到有人(FIR=1),这没有写错,是你写错了

网友H(2018-06-05):
楼主我的也是一直亮着 你解决了吗

网友I(2018-12-09):
楼主我这个也是再亮,不知道怎么修改,您能否指点一下呢

网友J(2019-01-31):
像这种毕业设计的实物材料可以在哪里买

网友K(2020-06-03):
人体感应控制  舵机 程序是怎样的呢

网友L:
有时候看你们的程序可点醒我一些想法,谢谢分享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 这个模块是不是不太稳定,我试了一下 有时候靠近了没反应

大佬 有电路图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