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接作业中的一些各项准备和焊接步骤

楼主:
(提示:在焊锡作业过程中要戴口罩,作业后要洗手,小心烫伤。)

一、准备施焊焊步加热焊件熔化焊料移开焊锡移开烙铁
1.导线焊接
1)常用连接导线
2)导线焊前处理剥绝缘 层、预焊
3)导线焊接
1)导线同接线端子的连接有三种基本形式
绕焊
钩焊
搭焊

2)导线与导线的连接 导线之间的连接以绕焊为主: 导线之间的连接以绕焊为主:
去掉一定长度绝缘皮。 去掉一定长度绝缘皮。 端子上锡,穿上合适套管。 端子上锡,穿上合适套管。 绞合,施焊。 绞合,施焊。 趁热套上套管, 趁热套上套管,冷却后套管固定在接头处

二、拆焊
1调试和维修中常需要更换一些元器件, 调试和维修中常需要更换一些元器件,如果方法不当,就会破坏印制电路板, 方法不当,就会破坏印制电路板,也会使换 下而并未失效的元器件无法重新使用。 下而并未失效的元器件无法重新使用。 一般电阻、电容等管脚不多, 一般电阻、电容等管脚不多,可用烙铁直接 解焊。 解焊。 集成块就可用专用工具, 吸锡器。 集成块就可用专用工具,如:吸锡器。

2)医用空心针头法
医用空心针头的针尖内径刚好能套住集成电路 引出脚,其外径能插入引脚孔, 引出脚,其外径能插入引脚孔,使用时采用尖头烙 铁把引脚焊锡化,同时用针头套住引脚, 铁把引脚焊锡化,同时用针头套住引脚,插入印刷 板孔内,然后边移开烙铁边旋转针头,使熔锡凝固, 板孔内,然后边移开烙铁边旋转针头,使熔锡凝固, 最后拔出针头,这样,该引脚就和印刷板完全脱离。 最后拔出针头,这样,该引脚就和印刷板完全脱离。 照此方法,每个引脚做一遍, 照此方法,每个引脚做一遍,整块集成电路即能自 动脱离印刷板,此方法简便易行。 动脱离印刷板,此方法简便易行。

3)焊锡熔化吹气法
利用热风枪的气流把熔化的焊锡吹走, 利用热风枪的气流把熔化的焊锡吹走,气流 必须向下,这样可将焊锡及时排走, 必须向下,这样可将焊锡及时排走,以免留 在印刷板内留下隐患。 在印刷板内留下隐患。

网友A(2017-05-25):
双面板又该如何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