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人小白有一段程序看不懂,想请教一下大家,谢谢,还挺急得,是学校的作业

楼主(2017-05-23):
       本人小白有一段程序看不懂,想请教一下大家。       这段资料也是在论坛里面找到的,博主一时半会儿没回信息,所以只能在这里向大家求助一下了,程序是控制一个16*64的液晶显示,原帖地址是这个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41577-1.html       里面我能理解的地方我自己也都注释过了,现在主要是main()函数里面语句理解不了,原理图原帖里都有,学校里作业要求是8*16的点阵流水显示,自己刚入门能力有限,所以想求助大家,谢谢。

楼主:
有大神吗,求教求教啊。

网友A:
你既然能截图,为什么不能以文本的格式将程序发上来?这样看不清楚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大神吗,求教求教啊。

就这样一个截图,“大神”也帮不了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既然能截图,为什么不能以文本的格式将程序发上来?这样看不清楚。

哦哦,不好意思,我现在发一下,因为我发了原来帖子的链接,我一开始怕发别人帖子的内容会不会存在盗帖的问题。

楼主:
以下是文本格式的原帖内容:
#include<reg52.h>
sbit SH_CP=P2^0;
sbit DS=P2^1;
sbit ST_CP=P2^2;
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[]={
0x00,0x00,0x10,0x20,0x10,0x20,0xF8,0x3F,0x00,0x20,0x00,0x20,0x00,0x00,0x00,0x00,/*"1",0*/
0x00,0x00,0xE0,0x0F,0x10,0x11,0x88,0x20,0x88,0x20,0x18,0x11,0x00,0x0E,0x00,0x00,/*"6",1*/
0x40,0x02,0x40,0x02,0x80,0x01,0xF0,0x0F,0x80,0x01,0x40,0x02,0x40,0x02,0x00,0x00,/*"*",2*/
0x00,0x00,0xE0,0x0F,0x10,0x11,0x88,0x20,0x88,0x20,0x18,0x11,0x00,0x0E,0x00,0x00,/*"6",3*/
...
};
void  hc595_senddat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=dat&0x80;
                SH_CP=1;
                SH_CP=0;
                dat<<=1;
        }
}
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n;
        unsigned int k,m;
        char j;
        m=sizeof(display);
        SH_CP=0;
        ST_CP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m;k=k+2)
                for(n=0;n<2;n++)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3;j>=0;j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senddat(display[(32*j+2*i+1+k)%m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senddat(display[(32*j+2*i+k)%m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_C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_CP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楼主:
发好了在审核了,以前从来没用过论坛,所以有点不太会用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这样一个截图,“大神”也帮不了你。

老哥,我在里面发了原帖子的链接的,我是怕会不会有什么抄袭别人帖子之类的事情,我后面又发过了,文本的程序,能帮帮忙吗,谢谢。

楼主:
这样吧我发一个我最后修改后的程序和仿真上来,这是我交作业要求的效果,我现在能理解的全部都注释过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这样一个截图,“大神”也帮不了你。

我下面程序发了,想了想吧所有出来的效果打包发了一个,麻烦帮帮忙,谢谢

网友A:
你的“新建文本文件.c”放的目录位置不对,所以找不到reg52.h这个头文件。你可以设置一下。

你是某一点不明白还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“新建文本文件.c”放的目录位置不对,所以找不到reg52.h这个头文件。你可以设置一下。

你是某一点 ...

那个.c文件没影响,是不小心放进去了,我是这两行一直读不懂,理解不了,我的效果已经做出来了的。
for(j=3;j>=0;j--)
{
hc595_senddat(display[(32*j+2*i+1+k)%m]);hc595_senddat(display[(32*j+2*i+k)%m]);
}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m;k=k+2)//循环送数据用于位移,        此行不是很理解
                for(n=0;n<30;n++)//此行程序用于控制运行速度,即每一帧显示的次数,次数越多运行时间越长,即越慢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/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senddat(display[(2*i+1+k)%m]);
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senddat(display[(2*i+k)%m]);//这里面的两行算法不理解,求助
                    P3=i;//P3用于控制138译码器行选,例如i=1,即P3 = 1,P3 = 0x01
                    ST_CP=1;//上升沿输出8位数据,在for循环中,输出八次,即一块点阵每所有的字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ST_CP=0;//下降沿,为下一轮的输出准备
                }
这个是我自己写的注释,麻烦你帮我看一下,谢谢了老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