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无线模块的驱动问题。

楼主:
手上有的 类24l01模块,就是图片下面最简单的那个,3个一起拍是为了对比,另两个驱动基本解决。就最简单那个驱动调试不好,见多识广的谁有资料的希望分享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A(2017-05-23):
这种有国外产的,国内产的。你左边那个有正方形芯片的是国外做的,带黑托的是应该是国内封装的。。。稳定性吗,国外的好很多。建议不要用国内的那种,特别是软件调试的开始的时候。好难定位问题原因

网友B(2017-09-09):
这东西有10元的,也有2-3元的。差别大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