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2864大数字显示万年历制作,有单片机代码有图有真相

楼主(2017-05-23):
51单片机主控的的12864万年历,有图有真相附件里面有原理图,完整源代码,实物测试通过;时分秒大数字显示
单片机型号:STC90C516RD+,用STC89C516RD+也可以.
DS1302用现成模块,可以自己网上找电路图焊
DS18B20引脚看清楚不要搞错
12864为并行方式,PSB跟RST接高电平就行,对比度通过103电位器调背光,可用单片机控制或
用热释电模块控制。
闹钟数据掉电会丢失,可以自己改改程序,用24C02或其它芯片

电路图简单,接线时看程序接或自己接好后改程序的定义

所需元器件:
1.单片机最小系统,包括上电复位电路跟时钟电路
2.12864液晶屏1个
3.DS18B20数字温度芯片(三脚)
4.DS1302模块
5.蜂鸣器(有源跟无源各一),三极管8050(3个),103电位器用在12864调对比度
6.按键5个,开关一个,导线若干,烙铁,焊锡,
7.其他自己发挥扩展

部分单片机代码预览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"lcd12864.h"
sbit DSPORT=P2^2;         //ds18b20接口
sbit DSIO=P1^1;                 //ds1302接口
sbit RST=P1^2;
sbit SCLK=P1^0;
sbit zz=P1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有源蜂鸣器        用三极管8050驱动

sbit wei = P2^6;
sbit duan= P2^7;
sbit s1=P3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节时间
sbit s2=P3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
sbit s3=P3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
sbit s4=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节闹钟
sbit Beep=P1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扬声器   用三极管8050驱动
//---定义全局函数---//
void Ds1302Write(uchar addr, uchar dat);
uchar Ds1302Read(uchar addr);
void Ds1302Init();
void Ds1302ReadTime();

//---加入全局变量--//
uchar timeji=0,n=0,keysun=2;
char SetPlace=-1,naoshi=0x08,naofen=0x00,linshen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参数定义
bit biaozhi=1;
bit biaozhi1=1;
bit naobiao=0;
uchar code READ_RTC_ADDR[7] = {0x81, 0x83, 0x85, 0x87, 0x89, 0x8b, 0x8d};
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[7] = {0x80, 0x82, 0x84, 0x86, 0x88, 0x8a, 0x8c};

//---DS1302时钟初始化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10点57分00秒。---//
//---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,存储格式---//
char TIME[7] = {0x00, 0x57, 0x10, 0x23, 0x05, 0x02, 0x17};

void Delay1ms(unsigned int );
unsigned char Ds18b20Init();
void Ds18b20WriteByte(unsigned char com);
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();
void  Ds18b20ChangTemp();
void  Ds18b20ReadTempCom();
int Ds18b20ReadTemp();

uchar code CharCode[]="    调整时间      年  月  日周  时间  点  分  秒   ";
uchar code CharCode1[]="20  -  -    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℃";
uchar code xiqi[]="  一二三四五六日开关";
uchar code naozhong[]="  设置闹钟            点  分        铃声选择      ";
uchar code naozhonglinshen[]="1.天空之城      2.月亮代表我的心3.你是风儿我是沙4.莫斯科郊外的晚5.经典铃声  嘀嘀";

//uchar code tab[11][64]={
//{/*--  调入了一幅图像:D:\设计\打印\数字取模图片\0.bmp  --*/
///*--  宽度x高度=16x32  --*/
//0x0F,0xF0,0x3F,0xFC,0x7F,0xFE,0x7F,0xFE,0xFC,0x3F,0xF8,0x1F,0xF0,0x0F,0xF0,0x0F,
…………限于本文篇幅 字模请从51黑下载附件…………
//0x03,0x8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}
//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图片数字圆体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uchar code tab[12][64]={
//        {// 图片数字0
// 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7,0xE0,0x0E,0x70,
…………限于本文篇幅 字模请从51黑下载附件…………
//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,
//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图片数字方体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code tab[12][64]={
        {// 图片数字0
         0x00,0x00,0x3F,0xFC,0x5F,0xFA,0x6F,0xF6,0x70,0x0E,0x70,0x0E,0x70,0x0E,0x70,0x0E,
        …………限于本文篇幅 字模请下载附件…………
         {// 图片" "
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
unsigned int code music_tab[4][201] ={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天空之城
0x39,0x20,0x33,0x20,0x30,0x30,0x33,0x10,0x30,0x40,0x26,0x40,0x33,0x80,
0x4c,0x40,0x39,0x30,0x40,0x10,0x39,0x40,0x30,0x40,0x40,0x80,0x4c,0x20,
0x4c,0x20,0x48,0x30,0x4c,0x10,0x48,0x40,0x30,0x40,0x4c,0x80,0x30,0x20,
0x30,0x20,0x33,0x30,0x48,0x10,0x48,0x40,0x33,0x40,0x33,0x80,0x39,0x20,
...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,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亮代表我的心
0x40,0x20,0x30,0x60,0x26,0x20,0x20,0x60,0x30,0x20,0x33,0x60,0x26,0x20,
0x20,0x60,0x20,0x20,0x1c,0x60,0x19,0x20,0x20,0xc0,0x26,0x20,0x2b,0x20,
0x30,0x60,0x30,0x10,0x30,0x40,0x26,0x20,0x2b,0x20,0x30,0x60,0x30,0x10,
0x30,0x40,0x2b,0x20,0x26,0x20,0x2b,0x60,0x39,0x10,0x33,0x40,0x30,0xc0,
...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,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你是风儿我是沙
0x26,0x30,0x20,0x10,0x18,0x20,0x1c,0x60,0x1c,0x30,0x20,0x10,0x20,0xc0,
0x1c,0x20,0x20,0x20,0x26,0x20,0x2b,0x80,0x39,0x20,0x26,0x20,0x26,0xc0,
0x26,0x30,0x20,0x10,0x18,0x20,0x1c,0x60,0x1c,0x30,0x20,0x10,0x20,0xc0,
0x1c,0x20,0x20,0x20,0x26,0x20,0x2b,0x80,0x39,0x20,0x30,0x20,0x30,0xc0,
...
0x26,0x20,0x26,0xc0,0x00,},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
};
void jiemian();
void LcdDisplay(int temp);
void display();
void zhudisplay();
void TimerConfiguration();
void key();
void naoxian();
void didi();
void naoxianguangbiao();
void linshengbofang();
void sfmxiangao(uchar add,uchar bata);
void sfmxiandi(uchar acc,uchar datb);
void zhujiemian();
void shua_display();
void nyrdisplay();
void delay (unsigned char m);   //控制频率延时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a);  //豪秒延时子程序
void main()
{

        wei = 0;
        duan = 0;
        zz=0;
        Beep=0;
        LCD12864_ClearScreen();          //清CGrom
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01);  //清屏
        LCD12864_Init();
        Ds1302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原来的程序,没有调用1302初始化,上电不走时
        zhujiemian();
        Timer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if(biaozhi1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Display(Ds18b20ReadTemp());          //温度显示放在这里,刷新显示就正常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a_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iaozhi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aozhi=1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Display(Ds18b20ReadTemp());        //温度显示放在这里,刷新很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naoshi==TIME[2])&&(naofen==TIME[1])&&(naobiao==1))//闹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nsheng<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shengbofan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nsheng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nyrdisplay()                  //年月日显示函数
{
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0, 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1行,第2列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TIME[6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年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6]&0x0f));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2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‘-’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TIME[4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4]&0x0f));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2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‘-’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TIME[3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3]&0x0f));
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0, 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1行,第8列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(TIME[5]&0x07)*2]);                //星期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(TIME[5]&0x07)*2+1]);
}
void zhujiemia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界面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,j=0,k=0;
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0, 0);
        while(CharCode1[i]!=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CharCode1[i])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(i==16)  //第一行满写第三行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==32)  //第三行满写第四行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2,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==48)  //第三行满写第四行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3,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zhudisplay();
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36);          //开启拓展指令集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90+i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90+2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10][j++]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10][j++]);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笑脸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90+i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90+5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10][k++]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10][k++]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80+i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98+2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10][j++]);          //显示笑脸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10][j++]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80+i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98+5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10][k++]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10][k++]);
        }
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30);         //恢复基本指令集
}
void shua_display()
{
        Ds1302ReadTime();
        if((TIME[2]==0x00)&&(TIME[0]<=5))
                nyrdisplay();
        if((TIME[1]==0x00)&&(TIME[0]<=3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2]&0x0f)==0)
                sfmxiangao(0,TIME[2]);
                sfmxiandi(1,TIME[2]);                //时
                didi();         //整点报时
        }
        if(TIME[0]<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1]&0x0f)==0)
                sfmxiangao(3,TIME[1]);           //分
                sfmxiandi(4,TIME[1])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0]&0x0f)==0)
                sfmxiangao(6,TIME[0]);           //秒
                sfmxiandi(7,TIME[0]);
}
void zhudisplay()
{
        Ds1302ReadTime();
        nyrdisplay();
        sfmxiangao(0,TIME[2]);
        sfmxiandi(1,TIME[2]);                //时
        sfmxiangao(3,TIME[1]);           //分
        sfmxiandi(4,TIME[1]);
        sfmxiangao(6,TIME[0]);           //秒
        sfmxiandi(7,TIME[0]);
}
void int1()  interrupt 3   //采用定时中断1 控制节拍
{  TH1=0xd8;
   TL1=0xef;
   n--;
}
void delay (unsigned char m)   //控制频率延时
{
unsigned i=3*m;
while(--i);
}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a)  //豪秒延时子程序
{
  while(--a);                  //采用while(--a) 不要采用while(a--); 各位可编译一下看看汇编结果就知道了!
}
void linshengbofang()
{ unsigned char p=0,m;   //m为频率常数变量
  unsigned char i=0,j;
  for(j=0;j<150;j++)
    {
     a:p=music_tab[linsheng][i];
       if(p==0x00)       { i=0, delayms(1000); return;}     //如果碰到结束符,延时1秒,回到开始再来一遍
       else if(p==0xff)  { i=i+1;delayms(100),TR0=0; goto a;}  //若碰到休止符,延时100ms,继续取下一音符
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{m=music_tab[linsheng-1][i++], n=music_tab[linsheng-1][i++];}  //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
     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1
           while(n!=0) Beep=~Beep,delay(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节拍完成, 通过P1口输出音频(可多声道哦!)
       TR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定时器1
    }
}
void naojie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0, 0);
        while(naozhong[i]!=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naozhong[i])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(i==16)  //第一行满写第三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0);
                if(i==32)  //第三行满写第四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2,0);
                if(i==48)  //第三行满写第四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3,0);
        }
}
void naoxianguangbiao()          //闹 显  光标闪烁
{
        if(SetPlace==0)
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2, 6);         //秒光标闪烁          第3行,第7列
        if(SetPlace==1)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2, 4);         //分光标闪烁          第3行 第5列
        if(SetPlace==2)
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2, 2);         //时光标闪烁           第3行 第3列
        if(SetPlace==3)
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4);         //日光标闪烁           第2行 第5列
        if(SetPlace==4)
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2);         //月光标闪烁           第2行 第3列
        if(SetPlace==5)
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7);        //星期光标闪烁           第2行 第8列

        if(SetPlace==6)
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0);         //年光标闪烁           第2行 第1列

        if(SetPlace==8)           //闹钟设置
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0, 6);
        if(SetPlace==9)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2);
        if(SetPlace==10)
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4);
        if(SetPlace==11)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3, 0);
}
void sfmxiangao(uchar add,uchar bata)
{
        uchar i,j=0;
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36);          //开启拓展指令集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90+i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90+add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bata/16][j++]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bata/16][j++]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80+i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98+add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bata/16][j++]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bata/16][j++]);
        }
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30);         //恢复基本指令集
}
void sfmxiandi(uchar acc,uchar datb)
{
        uchar i,j=0;
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36);          //开启拓展指令集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90+i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90+acc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datb&0x0f][j++]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datb&0x0f][j++]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80+i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98+acc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datb&0x0f][j++]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tab[datb&0x0f][j++]);
        }
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30);         //恢复基本指令集
}
void shixia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节时间显示
{
        if(SetPlace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0]/16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0]&0x0f)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2, 6); //第3行,第7列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Place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1]/16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1]&0x0f)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2, 4); //第3行,第5列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Place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2]/16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2]&0x0f)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2, 2);//第3行,第3 列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Place==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3]/16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3]&0x0f));
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4);//第2行,第5列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Place==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4]/16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4]&0x0f));
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2); //第2行,第3列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Place==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(TIME[5]&0x07)*2]);        //星期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(TIME[5]&0x07)*2+1]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7); //第2行,第8列
        }

        if(SetPlace==6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6]/16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6]&0x0f));
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0);// 第2行,第1列
        }

}
void naoxia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节闹钟 显示
{
        uchar zishu=0;
        if(SetPlace==8)           //闹钟设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0, 6);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Place==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naoshi/16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naoshi&0x0f)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2);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Place==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naofen/16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naofen&0x0f));
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4);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Place==1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linshen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铃声名字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zishu=0;zishu<16;zishu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naozhonglinshen[zishu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insheng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zishu=16;zishu<32;zishu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naozhonglinshen[zishu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insheng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zishu=32;zishu<48;zishu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naozhonglinshen[zishu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insheng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zishu=48;zishu<64;zishu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naozhonglinshen[zishu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insheng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zishu=64;zishu<80;zishu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naozhonglinshen[zishu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3, 0);
        }
}
void didi()
{
        zz=1;
        Delay1ms(80);
        zz=0;
        Delay1ms(80);
        zz=1;
        Delay1ms(80);
        zz=0;
        Delay1ms(80);
        zz=1;
        Delay1ms(80);
        zz=0;
        Delay1ms(80);
        zz=1;
        Delay1ms(200);
        zz=0;

}
void key()
{
        uchar zishu=0;
        if(s1==0)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        //消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((s1==0)&&(keysun>=2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1==0);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Place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01);   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aozhi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un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emi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Plac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0f);  //显示开,开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Place==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0c);  //显示开,关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Place=-1;keysun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aozhi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ujiemi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xianguangbiao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s4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闹钟设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(s4==0)&&(keysun<=2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4==0);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aozhi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u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Place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ji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Place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0, 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aobiao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18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19]);          //显示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17]);         //显示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naoshi/16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naoshi&0x0f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naofen/16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naofen&0x0f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3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nshen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zishu=0;zishu<16;zishu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naozhonglinshen[zishu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nsheng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zishu=16;zishu<32;zishu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naozhonglinshen[zishu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nsheng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zishu=32;zishu<48;zishu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naozhonglinshen[zishu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nsheng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zishu=48;zishu<64;zishu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naozhonglinshen[zishu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nsheng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zishu=64;zishu<80;zishu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naozhonglinshen[zishu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Plac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0f);  //显示开,开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Place>=1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0c);  //显示开,关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Place=-1;keysun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aozhi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Cmd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ujiemi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xianguangbiao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xian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biaozhi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        //消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2==0);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Place<=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SetPlace]&0x0f)>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换成BCD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=TIME[SetPlace]+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SetPlace]>=0x60)&&(SetPlace<2))                //分秒只能到5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SetPlace]>=0x24)&&(SetPlace==2))                //小时只能到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SetPlace]>=0x32)&&(SetPlace==3))                //日只能到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SetPlace]>=0x13)&&(SetPlace==4))                //月只能到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SetPlace]>=0x8)&&(SetPlace==5))                //周只能到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SetPlace]>=0x99)&&(SetPlace==6))                //年只能到9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Place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biao=~naobiao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aobiao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18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19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17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Place==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naoshi&0x0f)>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换成BCD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shi=naoshi+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aoshi>=0x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Place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naofen&0x0f)>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换成BCD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fen=naofen+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aofen>=0x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Place==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sheng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nsheng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she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xi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xian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K3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);        //消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3==0);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Place<=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SetPlace]&0x0f)>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换成BCD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=TIME[SetPlace]-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SetPlace]<=-1)&&(SetPlace<2))                //分秒只能到5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=0x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SetPlace]<=-1)&&(SetPlace==2))                //小时只能到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=0x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SetPlace]<=0)&&(SetPlace==3))                //日只能到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=0x3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SetPlace]<=0)&&(SetPlace==4))                //月只能到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=0x1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SetPlace]<=0)&&(SetPlace==5))                //周只能到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[SetPlace]<=0)&&(SetPlace==6))                //年只能到9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SetPlace]=0x99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Place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biao=~naobiao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aobiao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18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19]);          //显示开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17]);         //显示开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Place==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闹钟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naoshi&0x0f)>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换成BCD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shi=naoshi-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aoshi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shi=0x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Place==10)         //闹钟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naofen&0x0f)>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换成BCD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fen=naofen-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aofen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fen=0x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Place==11)        //铃声选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sheng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nsheng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sheng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oxi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xian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jiemia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界面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0, 0);
        while(CharCode[i]!=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CharCode[i])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(i==16)  //第一行满写第二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0);
                if(i==32)  //第二行满写第三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2,0);
                if(i==48)  //第三行满写第四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3,0);
        }
}
void Delay1ms(unsigned int y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x;
        for(y;y>0;y--)
                for(x=110;x>0;x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Ds18b20Init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初始化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初始化成功返回1,失败返回0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Ds18b20Init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DSPOR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总线拉低480us~960us
        i=70;
        while(i--);//延时642us
        DSPOR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然后拉高总线,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~60us后总线拉低
        i=0;
        while(DSPORT)        //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(i>5000)//等待>5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//初始化失败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1;//初始化成功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Ds18b20WriteByte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
* 输入           : com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s18b20WriteByte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POR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DSPORT=dat&0x01; //然后写入一个数据,从最低位开始
                i=6;
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; //延时68us,持续时间最少60us
                DSPORT=1;        //然后释放总线,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Ds18b20ReadByte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读取一个字节
* 输入           : com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byte,bi;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j=8;j>0;j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PORT=0;//先将总线拉低1us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DSPORT=1;//然后释放总线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++;//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
                bi=DSPORT;         //读取数据,从最低位开始读取
                /*将byte左移一位,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,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。*/
                byte=(byte>>1)|(bi<<7);
                i=4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
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byte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Ds18b20ChangTemp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
* 输入           : com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Ds18b20ChangTemp()
{
        Ds18b20Init();
        Delay1ms(1);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cc);                //跳过ROM操作命令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44);            //温度转换命令
//        Delay1ms(100);        //等待转换成功,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,就不用这个延时了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Ds18b20ReadTempCom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* 输入           : com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Ds18b20ReadTempCom()
{
        Ds18b20Init();
        Delay1ms(1);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cc);         //跳过ROM操作命令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be);         //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Ds18b20ReadTemp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读取温度
* 输入           : com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int Ds18b20ReadTemp()
{
        int temp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mh,tml;
        Ds18b20ChangTem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写入转换命令
        Ds18b20ReadTempCo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        tml=Ds18b20ReadByte(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值共16位,先读低字节
        tmh=Ds18b20ReadByte();                //再读高字节
        temp=tmh;
        temp<<=8;
        temp|=tml;
        return temp;

}
void LcdDisplay(int temp)          //lcd显示
{

  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as[] = {0, 0, 0, 0, 0}; //定义数组
        float tp;
        if(temp<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温度值为负数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3, 5);        //第4行,第6列
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2d);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负
                //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,所以减1,再取反求出原码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-1;
                temp=~temp;
                tp=temp;
                temp=tp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        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                //算由0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                datas[2] = temp % 1000 / 100;
                datas[3] = temp % 100 /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datas[2]); 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2e);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 ‘.’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datas[3]); //显示小数点

 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3, 5);        //第4行,第6列
                tp=temp;//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
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,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
                temp=tp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        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                //算加上0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
                datas[1] = temp % 10000 / 1000;
                datas[2] = temp % 1000 / 100;
                datas[3] = temp % 100 / 1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datas[1]); //十位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datas[2]); 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2e);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 ‘.’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datas[3]);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}
}
void Ds1302Write(uchar addr, 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n;
        RST = 0;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SCLK = 0;//先将SCLK置低电平。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ST = 1; //然后将RST(CE)置高电平。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for (n=0; n<8; n++)//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IO = addr & 0x01;//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
                addr >>= 1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1;//数据在上升沿时,DS1302读取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for (n=0; n<8; n++)//写入8位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IO = dat & 0x01;
                dat >>= 1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1;//数据在上升沿时,DS1302读取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
        RST = 0;//传送数据结束
        _nop_();
}
uchar Ds1302Read(uchar addr)
{
        uchar n,dat,dat1;
        RST = 0;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SCLK = 0;//先将SCLK置低电平。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ST = 1;//然后将RST(CE)置高电平。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for(n=0; n<8; n++)//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IO = addr & 0x01;//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
                addr >>= 1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1;//数据在上升沿时,DS1302读取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0;//DS1302下降沿时,放置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for(n=0; n<8; n++)//读取8位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1 = DSIO;//从最低位开始接收
                dat = (dat>>1) | (dat1<<7)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0;//DS1302下降沿时,放置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
        RST = 0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//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,必须的。
        SCLK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SIO = 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SIO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eturn dat;
}

void Ds1302Init()
{
        uchar n;
        Ds1302Write(0x8E,0X00); 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,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
        for (n=0; n<7; n++)//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:分秒时日月周年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1302Write(WRITE_RTC_ADDR[n],TIME[n]);
        }
        Ds1302Write(0x8E,0x80);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功能
}
void Ds1302ReadTime()
{
        uchar n;
        for (n=0; n<7; n++)//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:分秒时日月周年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[n] = Ds1302Read(READ_RTC_ADDR[n]);
        }
}
void TimerConfiguration()
{
    TMOD = 0x11; //选择工作方式1
    TH0 = 0x3C;         //设置初始值,定时50MS
    TL0 = 0xB0;
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    ET0 = 1;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0中断
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        zz=0;//关蜂鸣器
         TH1=0xd8;TL1=0xef;
        ET1=1;
}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0x3C;         //设置初始值
    TL0 = 0xB0;
        timeji++;
        if(timeji==2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ji=0;
                biaozhi=0;
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0);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TIME[6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年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6]&0x0f));
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2);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TIME[4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4]&0x0f));
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4);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TIME[3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(TIME[3]&0x0f));
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1, 7);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(TIME[5]&0x07)*2]);        //星期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xiqi[(TIME[5]&0x07)*2+1]);

        LCD12864_SetWindow(2, 2);
        LCD12864_WriteData(0x30+TIME[2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

完整源代码在附件里。

全部资料下载地址:

网友A(2018-01-03):
楼主好人学到了!!

网友B:
我下载后就把借口改了一下,lcd怎么显示全亮了,按键也没反应

网友C:
问一下,我的程序在显示大数字时,当程序比较短时正常,当程序长了出现乱码现象,

网友C:
想下载啊,没有积分啊

网友D:
楼主太厉害了  想下载 积分还没够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我下载后就把借口改了一下,lcd怎么显示全亮了,按键也没反应

楼主的pnp三极管怎么会是8050,应该是8550吧??

楼主(2018-02-11)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的pnp三极管怎么会是8050,应该是8550吧??

三极管只要是PNP的就可以,我实际用的s9012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的pnp三极管怎么会是8050,应该是8550吧??

你检查下的硬件有没有接错,还有液晶的对比度调一下试试

网友F:
收藏,改天也写个玩,谢谢分享

网友G(2018-03-21):
都挺好的,先收藏了,谢谢了

网友H:
强大,真正的高手!

网友I:
lcd12864万年历那个,我用STC89C52为什么烧写的时候说程序太大了?烧写不了

网友J:
萌新求教怎样显示大数字

网友K:
正需要这种

网友L(2018-05-11):
东西不粗啊

网友M:
楼主代码风格

网友N:
感谢楼主!很给力

网友O:
下载有毒,被删除了,黑币也被扣了,

网友P:
楼主,温度显示不出来是什么鬼呀?

楼主(2018-06-11):
你晶振是不是11.0592MHz的,还有你DS18B20有没有坏

网友Q:
很不错的,棒棒的

网友R:
为什么下下来显示有病毒

网友S:
屏幕的三个脚都没有定义,你是怎么做到能使屏幕运行

网友T:
看了  感觉 还是不会写

网友U(2018-07-14):
学习了  参考参考~

网友V:
这么多代码,辛苦了!

网友W:
没有黑币,下载不了

网友X(2018-08-20):
很好,学习一下

网友Y:
这程序 牛逼了   膜拜

网友Z:
非常棒, 下来参考参考

网友AA(2018-10-18):
楼主好人,十分感谢

网友AB:
厉害,666啊,膜拜

网友AC:
想下载,但分不够,尴尬了

网友AC:
感谢分享,但积分不够,下载不了,

网友AD(2018-11-17):
东西相当不错,值得大家学习借鉴

网友AE:
NIUBINIUBI
很不错的,棒棒的

网友AF:
好帖子 !好教程 !

网友AG:
时间全是00是什么原因,是ds1302的原因吗,楼主求帮助

网友AH(2018-12-22):
代码能编译吗

网友AI(2019-02-22):
感谢楼主,正要在考虑要做个什么。

网友AJ:
谢谢楼主分享 正好需要这么完整的仿真程序  十分感谢

网友AK:
哇 对于初学者真的很有帮助!!!

网友AI(2019-03-30):
我是个萌新,请问楼主103电位器用哪个型号的?淘宝上有好多种,我不太清楚买那个。有源无源的蜂鸣器都用几伏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I:
我是个萌新,请问楼主103电位器用哪个型号的?淘宝上有好多种,我不太清楚买那个。有源无源的蜂鸣器都用几 ...

103电位器随便,只要是10K的可调电阻就可以,没什么特别的;有源蜂鸣器用5V的方便些,因为单片机也是5V供电的

网友AI:
引用 楼主:
103电位器随便,只要是10K的可调电阻就可以,没什么特别的;有源蜂鸣器用5V的方便些,因为单片机也是5V供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AL:
大数字是取模出来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L:
大数字是取模出来的吗?

是的,大数字其实就是显示的图片

网友AM:
引用 网友AN:

学习了

网友AO(2019-05-17):
其他的都很正常,但为什么显示周的一二三四五六日开关 的时候错误呢?一开始我以为是我12864字库问题,在程序里面试了,我的12864字库没有问题,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吗?

网友AP(2019-06-29):
为什么hex文件是25kb?

网友AP:
52rc不是8KB吗?

网友AQ(2019-08-29):
正想学习12864显示大字体,感谢楼主的分享,谢谢

网友AR:
楼主咋那么厉害,我搞了两天总是调试不好,时间修改有难度啊

网友AS(2020-01-17):
12864的字符闪烁,会做吗?求教

网友AT(2020-03-13):
不知道楼主用的晶振是多少M的,我调试不显示,把显示PSb 和 RET接高电压也不能正常走字。可能我的12864显示屏驱动不兼容

网友AU(2020-04-22):
谢谢,真强,长见识了

网友AV:
下来整个玩玩,把那些没有U盾屏给用上!!!!

网友AW(2020-07-12):
Program Size: data=39.3 xdata=0 code=8782
LINK/LOCATE RUN COMPLETE.  2 WARNING(S),  0 ERROR(S)
*** WARNING L16: UNCALLED SEGMENT,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
    SEGMENT: ?PR?LCD12864_READDATA?LCD12864
*** WARNING L16: UNCALLED SEGMENT,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
    SEGMENT: ?PR?_LCD12864_DROWPIC?LCD12864
*** FATAL ERROR L250: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
    MODULE:  H:\\C51\LIB\C51S.LIB (-----)
    LIMIT:   0800H BYTES
Target not created

编译没错,生成HEX文件时,出现上述问题,生成不了HEX文件是怎么回事?求解

网友AX:
照原理图制作就成,但是晶振要12兆的,11.0592的半天能慢半个多小时

网友AY(2021-07-11):
引用 楼主:
三极管只要是PNP的就可以,我实际用的s9012

三极管干嘛用?是和12864连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X:
照原理图制作就成,但是晶振要12兆的,11.0592的半天能慢半个多小时

时间快慢和11.0592M晶振没关系的,那个32.768的晶振才与时间有关,要用高精度的

网友AZ(2023-02-19):
下载下来看看学习编程

网友BA(2023-04-11):
正好手里淘了一块这12864  试试  谢谢分享资料

网友BB(2024-10-31):
楼主牛逼,我要努力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