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1.3寸OLED 显示屏冒烟花了

楼主:
一块IIC/I2C 1.3寸OLED显示屏,近日不小心接反电源,冒烟花了,发现是U2爆了,现在无法看清IC的型号及属性(是线性稳压器还是三极管?),看那位网友有相同的型号OLED屏或替换的型号资料提供参考?非常感谢!

网友A(2017-05-23):
问淘宝卖家就有的

网友B:
从依稀的字迹可像编号是:662K。如果正确,对应系列应是PL3500-3.3V,即3.3V低压差线性稳压器,不知能否用LM1117替代?但我自己手上也仅有它了。

网友B:
哎,这款显示屏已经下架了,淘宝商家说也没有了。查查PL3500还真与LM1117不能直接替换的,看来难救了!

网友C:
这屏看着像一个5110,建议先爬一下电路,感觉是个三极管

网友D:
电源短路

网友E:
短路烧掉了吧

网友F(2017-08-14):
662k  3.3稳压  型号XC6206P332MRvss是地,vin是输入,vout是输出,接个3.3稳压器就好了

网友B:
谢谢xljxlj,还是网上拍了10个662k,装上OLED,显示正常!谢谢各位!

网友G:
短路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