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单片机电压表仿真 含汇编语言和C51源程序

楼主(2017-05-23):
基于51单片机数字电压表仿真原理图如下(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)

压缩包里面有汇编语言和c语言编写的2个程序

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:
        OE BIT   P3.0    ;ADC0808的OE端
        EOC    BIT   P3.1    ;ADC0808的EOC端
        CLOCK BIT P2.6
        ST     BIT   P3.2    ;ADC0808的START和ALE端
        LED_0 DATA 30H     ;显示缓冲区
        LED_1 DATA 31H
        LED_2 DATA 32H
        LED_3 DATA 33H
        ADC    DATA 34H     ;存放转换后的数据

;//////主程序开始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ORG    0000H
        AJMP   START
        ORG    000BH
        LJMP TT0
        ORG 0030H
;------初始化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START:
        MOV SP,#60H         ;设置堆栈
        MOV    LED_0,#00H          ;清空显示缓冲区
        MOV    LED_1,#00H
        MOV    LED_2,#00H
        MOV    LED_3,#00H
        MOV    DPTR,#TABLE         ;送字型码表首地

        MOV TMOD,#02H
        MOV TH0,#01H
        MOV TL0,#01H
        MOV IE,#82H
        SETB TR0

;------ADC0808转换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WAIT:   CLR ST
        SETB   ST
        CLR    ST              ;启动转换
        JNB    EOC,[        DISCUZ_CODE_2        ]nbsp;             ;等待转换结束
        SETB   OE                  ;允许输出
        MOV    ADC,P1              ;暂存转换结果

;------数据处理,已备显示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MOV    A,ADC               ;将AD转换结果转换成BCD码
        MOV    B,#0C5H             ;乘以19.5MV
        MUL    AB
        MOV    R7,A
        MOV    R6,B
HB2:    CLR A              ;BCD码初始化
        CLR    C
        MOV    R3,A
        MOV    R4,A
        MOV    R5,A
        MOV    R2,#10H             ;转换双字节十六进制整数
HB3:    MOV A,R7           ;从高端移出待转换数的一位到CY中
        RLC    A
        MOV    R7,A
        MOV    A,R6
        RLC    A
        MOV    R6,A
        MOV    A,R5                 ;BCD码带进位自身相加,相当于乘2
        ADDC   A,R5
        DA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;十进制调整
        MOV    R5,A
        MOV    A,R4
        ADDC   A,R4
        DA A
        MOV    R4,A
        MOV    A,R3
        ADDC   A,R3
        MOV    R3,A                 ;双字节十六进制数的万位数不超过6,不用调整
        DJNZ   R2,HB3
        MOV    A,R5
        SWAP   A
        ANL    A,#0FH
        MOV    LED_0,A
        MOV    A,R4
        ANL    A,#0FH
        MOV    LED_1,A
        MOV    A,R4
        SWAP   A
        ANL    A,#0FH
        MOV    LED_2,A
        MOV    A,R3
        ANL    A,#0FH
        MOV    LED_3,A
        LCALL DISP                ;调用显示子程序
        AJMP   WAIT

;//////数码管显示子程序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DISP:   MOV A,LED_0          ;数码显示子程序
        MOVC   A,@A+DPTR
        CLR    P2.3
        MOV    P0,A
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SETB   P2.3
        MOV    A,LED_1
        MOVC   A,@A+DPTR
        CLR    P2.2
        MOV    P0,A
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SETB   P2.2
        MOV    A,LED_2
        MOVC   A,@A+DPTR
        CLR    P2.1
        MOV    P0,A
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SETB   P2.1
        MOV    A,LED_3
        MOVC   A,@A+DPTR
        CLR    P2.0
        MOV    P0,A
        SETB   P0.7
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SETB   P2.0
        RET

;//////延时子程序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DELAY:   MOV R6,#0AH ;延时5毫秒
D1:      MOV R7,#0FAH
        DJNZ   R7,$
…………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…………

单片机源程序如下(c语言):
ADC0809数字电压表
;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程序名称: ADC0808电压表
;主控芯片: 89c51 ,12MHZ,(ADC0808,共阴极数码管)
;程序编写者:buyixin (不亦心)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OE BIT   P3.0    ;ADC0808的OE端
EOC    BIT   P3.1    ;ADC0808的EOC端
ST     BIT   P3.2    ;ADC0808的START和ALE端
ADD0   BIT   P3.4    ;ADC0808的模拟输入选择端
ADD1   BIT   P3.5
ADD2   BIT   P3.6
LED_0 DATA 30H     ;显示缓冲区
LED_1 DATA 31H
LED_2 DATA 32H
LED_3 DATA 33H
ADC    DATA 34H     ;存放转换后的数据
;//////主程序开始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ORG    0000H
AJMP   START
ORG    0030H
;------初始化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TART: MOV SP,#60H         ;设置堆栈
MOV    LED_0,#00H          ;清空显示缓冲区
MOV    LED_1,#00H
MOV    LED_2,#00H
MOV    LED_3,#00H
MOV    DPTR,#TABLE         ;送字型码表首地址
SETB   ADD0
SETB   ADD1
CLR    ADD2              ;选择ADC0808的通道3
;------ADC0808转换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AIT:    CLR ST
SETB   ST
CLR    ST              ;启动转换
JNB    EOC,[        DISCUZ_CODE_3        ]nbsp;             ;等待转换结束
SETB   OE                  ;允许输出
MOV    ADC,P1              ;暂存转换结果
CLR    OE                  ;关闭输出
;------数据处理,已备显示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OV    A,ADC               ;将AD转换结果转换成BCD码
MOV    B,#0C3H             ;乘以19.5MV
MUL    AB
MOV    R7,A
MOV    R6,B
HB2:     CLR A              ;BCD码初始化
CLR    C
MOV    R3,A
MOV    R4,A
MOV    R5,A
MOV    R2,#10H             ;转换双字节十六进制整数
HB3:     MOV A,R7           ;从高端移出待转换数的一位到CY中
RLC    A
MOV    R7,A
MOV    A,R6
RLC    A
MOV    R6,A
MOV    A,R5                 ;BCD码带进位自身相加,相当于乘2
ADDC   A,R5
DA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;十进制调整
MOV    R5,A
MOV    A,R4
ADDC   A,R4
DA A
MOV    R4,A
MOV    A,R3
ADDC   A,R3
MOV    R3,A                 ;双字节十六进制数的万位数不超过6,不用调整
DJNZ   R2,HB3
MOV    A,R5
SWAP   A
ANL    A,#0FH
MOV    LED_0,A
MOV    A,R4
ANL    A,#0FH
MOV    LED_1,A
MOV    A,R4
SWAP   A
ANL    A,#0FH
MOV    LED_2,A
MOV    A,R3
ANL    A,#0FH
MOV    LED_3,A
LCALL DISP                ;调用显示子程序
AJMP   WAIT
;//////数码管显示子程序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DISP:    MOV A,LED_0          ;数码显示子程序
MOVC   A,@A+DPTR
CLR    P2.3
MOV    P0,A
LCALL DELAY
SETB   P2.3
MOV    A,LED_1
MOVC   A,@A+DPTR
CLR    P2.2
MOV    P0,A
LCALL DELAY
SETB   P2.2
MOV    A,LED_2
MOVC   A,@A+DPTR
CLR    P2.1
MOV    P0,A
LCALL DELAY
SETB   P2.1
MOV    A,LED_3
MOVC   A,@A+DPTR
CLR    P2.0
MOV    P0,A
SETB   P0.7
LCALL DELAY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20-12-22):
dsn文件就是仿真,这个帖子还是2017年的,那个时候应该还只有Proteus7.8版本,你安装这个版本就可以了

网友B(2017-06-28):
请问仿真软件在哪

网友C(2017-12-28):
重点是,从哪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