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F2K60S 最小系统 DIY

楼主(2017-05-23):
(图片)

楼主(2018-06-28):
STC15F2K60S2 最小系统 DIY 后期完成图

STC15F2K60S2 最小系统 DIY 后期完成图

楼主(2018-09-05):
新增

红外接收和3.3V

网友A(2017-05-24):
板子做的可以啊,学习了

网友B:
15系列最小系统难道不是只供电就ok?

楼主:
15系列最小系统 只供电就OK,但是也要接出插头,方便插杜邦线,电阻103是方便接1602或者12864

网友C(2018-01-25):
很漂亮。上面加了一层,比板子好看多了,而且元件的颜色也各式各样的,还是那句话,漂亮!

网友D(2018-07-23):
楼主能给我讲下stc12和stc15的区别吗,我知道89系列和stc12系列的引脚定义,stc15我看不懂怎么有两个tx,rx还有晶振怎么接

楼主(2018-09-05)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能给我讲下stc12和stc15的区别吗,我知道89系列和stc12系列的引脚定义,stc15我看不懂怎么有两个tx,rx ...

使用 P 3.0 和 P 3.1 下载程序就可以

网友E:
楼主我想问一下那个黑色的引脚旁边的是排阻吗?

网友F(2020-03-28):
把洞洞板应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请问第10#的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制作的,在很多地方看到这种风格的电路图,很漂亮。

网友G(2021-05-22):
引用 楼主:
使用 P 3.0 和 P 3.1 下载程序就可以

老哥,请问这个电路图是用 什么软件画的啊感谢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把洞洞板应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请问第10#的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制作的,在很多地方看到这种风格的电 ...

用AUTOCAD任何一个版本都可以绘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