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LCD1602怎么写中文

楼主(2017-05-23):
RT,51的51的

网友A:
这个要带了中文字库的才能显示中文,一般的不带中文

网友B:
1602不支持,赶快12864

网友C:
显示简单的,复杂的效果不好。每个字的点数有限。

网友D:
搜下吧,我看到过,可以的。只有想不到,没有做不到

网友E:
一般不能写中文。若硬要写,可以用片内自定义字符存储器CGRAM,有64字节RAM,可自定义8个5×8点阵字符或4个5×11点阵字符。

网友F:
这个只能用自定义的方式,就像6楼说的,

网友G:
写不了,自定义和系统自带字库都不能显示汉字(自定义的话由于它是5*7也不行)

网友H:
1602只能显示英文字母和数字,12864能显示汉字,求好评

网友I:
我觉得可以用取模软件写,就是点数太少,效果不好,还是用12864吧

网友J:
下载 一个 LCD 中文编译器 ,然后输入汉字 自动生成代码

网友K:
有一个取模软件,用生成的代码